求助:维修开关电源,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7-10-29):
T12的开关电源,用着用着就没电了。刚开始偶尔会亮一下,用个1两分钟又没电了。后来测底歇菜了。用的OB2202驱动,开关管是好的,B+有320V电源,驱动芯片也换了2片。6脚VCC有11V电压,8脚BO有1.几V的电压,5脚GATE始终没输出。变压器拆下来之后量5脚页没有输出。光耦和TL431都换过。电阻页基本接近。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5脚无输出,该怎么修,先谢谢了。

电路和这个基本一样

电路和这个基本一样

开关电源无输出

开关电源无输出

开关电源无输出

开关电源无输出

开关电源无输出

开关电源无输出

网友:
看c4电容容量

网友A:
启动电阻和电容看看。

网友:
4脚的取样正常不?

网友B:
6脚电压不对,11V太低了,至少18V以上、、

网友:
6脚电压太低

网友:
也许开关管源极0.17欧变大了,拆下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和电容看看。

启动电阻是正常的,电容没测,电压有11V,主要是这个芯片的PDF说得不清除,V MAX是34V,但是我不知道最低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电压不对,11V太低了,至少18V以上、、

主要是这个芯片的PDF说得不清除,V MAX是34V,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也没说,我以为11V正常,我看见论坛里有一个人测得的电压是10,所以就懵了

楼主:
谢谢大神,这个芯片资料说得不清不楚的,V MAX是34V,没说最低电压是多少。今晚回去把滤波电容和电阻取下来量一下。大神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最低是多少V?

网友:
怀疑变压器有1个脚虚焊了。

网友:
是变压器的漆包线和焊接柱之间开焊了,工作2分钟开始发热,就脱开不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个芯片资料说得不清不楚的,V MAX是34V,没说最低电压是多少。今晚回去把滤波电容和电阻取下 ...

C4换一个试试,估计会有奇效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的怎么样了,俺们远程指指点点,都希望自己的“指点”对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光藕,431管都换换看看!

网友D:
你这个开关电源是950D焊台上的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把开关变压器边上那个黄色电容换了,看好不好?我的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换一个试试,估计会有奇效

谢谢,已解决问题,整个电路除了6脚的钽电容漏电,没有其他问题。取下来量10uF的电容有12uF,就是有电阻,供电电路里串了一个100K的降压电阻,直接拉低了电压。这芯片的供电电压至少得1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开关电源是950D焊台上的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把开关变压器边上那个黄色电容换了,看好不好?我的 ...

谢谢,确实是钽电容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 C4,22uf/50V 最肯容量变小,ESR变大,换之试试。

谢谢,原电容是10uFd的钽电容,容量没变,内阻变了,导致拉低了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的怎么样了,俺们远程指指点点,都希望自己的“指点”对的。。

谢谢,已解决,是滤波电容漏电拉低了供电。

网友:
矿坛里热心的,专业水准很高的,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师傅,老同志就是多,
一招就解决

网友:
8成是电容,电阻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