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CM-5000EV播放自动停止

楼主(2017-10-29):
网上淘了台索尼TCM-5000EV采访机,播放时刚开始正常,一会儿自动停止,但播放键不弹起,按下停止键播放键弹起后,再按下去播放一会儿又停止了,请问是不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A:
停时你仔细听听马达还工作不,一般都不会是皮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时你仔细听听马达还工作不,一般都不会是皮带问题

动手能力不强,不敢拆。

网友A:
叫你贴机壳听,不过不拆找不到问题真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贴机壳听,不过不拆找不到问题真相呀

刚才听了下,马达不转,只有拆了看。

网友:
是的,估计是里面的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