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离刀刻板功放

楼主(2017-10-29):
活动活动大脑,消灭一下库存,拿起神刀,锯条

成功,庆祝一下吧

成功,庆祝一下吧

钻眼套扣还算顺利,先用2MM钻,然后2.5扩孔,M3丝锥攻丝一定要点几滴机油

钻眼套扣还算顺利,先用2MM钻,然后2.5扩孔,M3丝锥攻丝一定要点几滴机油

小散热片是裁出来的

小散热片是裁出来的

8只功率管

8只功率管

小刀开耍

小刀开耍

网友A:
见过分立元件走搭棚的,上中下走几层楼。那个才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分立元件走搭棚的,上中下走几层楼。那个才烧脑

抠这个板烧进去我两盒烟

网友:
纯手工刻板一定很辛苦吧!做的很棒,声音怎么样?

网友B:
锯片用纸包上更好用。这样不会坏手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用纸包上更好用。这样不会坏手指头。

您也经常修功放,探讨几个问题:1我做了一个散热的实验,把一只5200功率管卡到散热片上,绝缘用硅胶垫,加上10伏电压电流调到5安培,10秒左右管子开始烫手,散热片没温度;然后用云母片做绝缘,管子明显温度降低,30秒左右烫手;最后不用绝缘直接把管子卡在散热片上,长时间管子不烫手只是温热,散热片温度上升,基本管子和散热片一个温度!难道硅胶垫和云母片散热这么不好?这样功放的输出功率要打折扣的啊
2入手了两台QSC850功放,集电极输出形式,而直流供电只有正负60伏,而一般射集输出800功放电压却要正负80伏,难道集电极输出的电压高?

网友:
一般的硅胶垫,导热系数都不高,肯定有差距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也经常修功放,探讨几个问题:1我做了一个散热的实验,把一只5200功率管卡到散热片上,绝缘用硅胶垫, ...

上硅脂试下。热阻太大,你加的电流瞬间太大了,散热没那么快。
2、那功放是单一的正负60V吗?还是前级高压供电的?就是两种电压供电。

网友:
集电极输出的,喇叭输出保护都是控制功放地线的?它不是常规见到的输出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硅脂试下。热阻太大,你加的电流瞬间太大了,散热没那么快。
2、那功放是单一的正负60V吗?还是前级高 ...

都加有导热硅脂,用硅胶垫的管子功率不能超过50瓦,实际已经达不到50瓦,能挺到30吧,而不加绝缘的估计耗散功率80瓦也没问题,得差一半多功率。qsc 功放是单120伏,每个声道只有一组电源,电容分压正负60伏,输出没有继电器保护电路,金封管两个声道的16只管子没有绝缘全部安装在一块散热片上,接地,接机壳。滤波电容4只两并两串中间取出60伏做输出级

网友:
加硅胶垫应当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几个管用了一块散热器。我不喜欢这样用,还是尽量的直接加硅脂贴合散热器,降低热阻,结温低对稳定工作很重要。

网友:
刀客、楼主练过刻章吧。

网友:
刀功不错,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