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一下,FM高频头的接线

楼主(2017-10-29):
这应该是一个电调的FM高频头,但奇怪的有两点:一是屏蔽罩和中周的外壳、高放管的外壳本来该接地吧,但上面明确标示的是“+”,见图中红色圈内,标示为“-”的,根本没有与屏蔽罩接通;二是三个变容管都只有一个(图中绿色圈内),然后串接了一个固定电容到地(标示为“+”)。到底该怎么接线,各位给指点一下呢?
3个三极管分别是C2787、C2786、C2786,四个脚那只看不清楚,估计是个双栅场管 。

楼主:
怎么发图呢

网友:
以前的老收音机,有些是用正极做地,所以标注的+就是负,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