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正弦波逆变器 工频变压器

楼主(2017-10-30):
有板子,没变压器,请问可不可以用老式的抽头式电焊机改装,如何改?

网友:
那个变压器估计适应的频率达不到。

楼主:
频率不是板子上做调整的吗?那板子用电压适应的普通变压器反接就能输出纯正弦波220V,频率应该是50HZ,我看到有人改,但据我了解,这种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改了以后,空耗很大

网友:
好像电焊机属于漏感型的变压器,不适用逆变的。某宝的UPS工频变压器很多的,根据功率和输入电压买吧

网友:
你也得看你板子能带多大变压器

网友:
你也得看你板子的驱动功率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找吧,电焊机变压器不能做逆变器变压器,除非拆开重绕

网友:
既然是工频的逆变器,那么只要是一个工频的变压器都可以改上去用

网友:
变压器的矽钢片质量不敢恭维,如果能找到优质矽钢片完全可以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