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PK试验体会

楼主(2017-10-30):
关于空心线圈和磁棒的性能特点和接收效果,许多都想知道二者的区别的特点,可是真正做了大量的电路进行试验的并不多,这样就使得这种想法总是得到实验结果,也获不到相关的实验经验。以前我做的空心线圈多,直径从三厘米,五厘米,六点三厘米,七点五厘米,九厘米,十二厘米,二十厘米,一直做到三十厘米,直到八十厘米大环线圈等,随着空心线圈直径的增加,接收性能效果也跟着提高,表现为随着线圈直径的增大,接收的电台增加,音量增大,原来音量小的电台,音量变大了,原来收不到的电台,开始收到了,变化是明显的。但一直没有做磁棒矿石机,随着[空心线圈做了几十台左右,感觉可以试着开始研究磁棒矿石机试验一下,然后把磁棒矿石机再跟制作的空心线圈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方便进行对比。开始经验不足,分别制作了二台矿石机,一台空心线圈的,一台磁棒线圈的,虽然尽量使电路元件件尽量一致,但分别接收进行比较还是不太方便,后来采用双连电容,把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制作在同一台机子上,这样就方便了许多,同时间试验又感觉不太适合,又采用单连电容,共用一个电容,这样一致性更加好,采用转换开关十分方便转换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的工作模式。先上电容图,再说明一下实验体会。先上电路图。独立制作的就不用上图了,这样主要上的是二个试验电路,一个是双连模式,一个是单连模式。

补充内容 (2017-10-30 16:49):

上面的双连电路发错了,应该等容双连二个都是中波电路,发成中短波电路了,不过电路形式完全相同,不影响理解。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A(2023-12-16):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总结和考虑得比我要周到完善许多,最后问的那个线圈,原来是想做双调谐的,但线圈过大移动调节都 ...

测试过大线圈,高端的确如此,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心得体会。
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有着各自的优缺点,或叫特点,正确利用这些特点才是合适的手段和办法。 ...

感谢分享心得经验,看矿机书籍还不如多拜读老师们的技术贴,受益非浅

楼主(2017-10-30):
改进心得体会。
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有着各自的优缺点,或叫特点,正确利用这些特点才是合适的手段和办法。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改进他们的不足,才是制作更适合自身条件和环境下的矿石机。
改进思路(1)针对单调谐空心线圈选择性不足的缺点,可以采用场管双调谐电路加以克服和解决。场管双调谐和二极管双调谐电路的原理和工作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二极管电路双调谐回路和,二个回路是能量耦合车辆输送关系。耦合过程中,必然有能量的损失。所以,在二极管电路,矿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总是一对矛盾体,只能在实际使用和设计兼顾二个方面。而场管双调谐电路中,由于工作方式不同,灵敏度和选择性可以同时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样就提高了空心线圈的整体性能。在场管双调谐电路中。一个主调谐回路几乎把能量主要提供给检波线圈,场管的触发信号由另一个调谐回路提供。这个提供给栅极的调谐回路只要求一定的信号大小要求,只要二个调谐回路的调节同步相差不要过大,提供给栅极信号的信号不要降落过多就可以,这样就对二个调谐回路的同步要求减少许多,这些优点采用上后,空心线圈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可以大幅度提高,空心线圈的不足就体现在体积和占用的空心上。要这个没有过多要求的朋友就可以采用。因为双调谐回路增回一个空心线圈,体积和空间又会增大许多。在要求小巧的场合就不达不到要求。
             (2)在电台密集。信号较强的环境,又要求矿石机小巧的场合,磁棒线圈更有优势。磁棒线圈的选择性,结构小巧。选择性要求更高时可以采用磁环矿石机,磁环矿石机的选择性更好,抗干扰能力更强
             (3)如果想不用天地线,直接接收本地中强台的情况下,采用大口径的空心线圈比较适合,电台较多时采用双调谐回路的场管电路,信号偏弱时采用大环线圈等。这样更能满足实际收听需要。

楼主:
试验过程和体会 ,有些实验过程没法全部上图和说明,因为空心线圈直径不等,这儿通过试验比较后以七点五厘米直径的空心线圈为代表来进行对比PK,实验也不是太科学,带有主观感受的,所以只能作参考,不能太当真,前面讲了,制作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别制作二个独立的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矿石机,前面发过贴的,因为偶然的一次实验并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没有把实验体会急着发出来,另外实验很不方便,二个矿石机单独收听再进行比较,在矿石机性能相差不大的时候,很难分得出高低,这个只能简单说说,大家肯定明白意思的,第二个阶段后来用双连试验,对比效果要改善不少,但由于双连还是不同的电容,多少会有些影响,这儿的影响主要是指容量范围,漏电阻,Q值等,在接收效果十分接近的情况下,多少会有些影响的,,所以还是感觉不舒服,对实验结果还是有多少把握来入主观结论,所以第三个阶段采用单连共同,用转换开关来实验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工作模式的选择。这样转换方便迅速,公平性更好。通过三个阶段的实验探索,实验次数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概念和实验收听感觉就会慢慢养成,是不是十分科学虽然不太知道,但总有个心理感觉,再上表示指示上的区别,形成一个偏向概念,这儿以最后一个实验电路为主进行分析,实验先以中波为例,短波的体会以后再说。在制作时先尽量使电路元件参数一致,如二个线圈的电感量保持一致,接收范围保持一致,通过努力,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同一个位置,不必移动线圈,在空心线圈模式下接收到一个电台,转换到磁棒线圈模式,可以不必移动线圈同时收到这个电台,当然也可以通过适当微调来进行调整。由于转换方便迅速,可以立即看到表头指针的偏向是增大还是减少,这样就十分方便的进行几乎是同一时刻的对比分析。这个主要是实验思路。总是反复收听比较的。不同时间,不同电台比较等。就是因为想多听多收多比较,才没有急着发贴以免造成结论过于偏离实际情况。

楼主:
这个是线圈制作的过程和测量试验,试验最多的是第三阶段采用的单连模式,这在整个波段基本上做到大多数位置都能在同一个位置收到同样的电台,说明二种模式下电路的一致性还是达到了较好的效果,给对比收听带来很大的便利,

楼主:
发了这么多图片就是为了能多说明一下,这样才能在说明比较特点时有相应的限定条件,而不是随意比较的。
由于实验中的对比参数有许多,无法过于详细表达,只能大体说明一下,如果遇上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再探讨。先要去听课去,一会再来补充,大家不用急,慢慢来。
(1)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灵敏度的比较。简单的就是同一个电台接收时音量的比较。以直径七点五厘米的空心线圈,磁棒为一厘米直径,长度为二十厘米。磁棒绕的李兹线为0。07*119股,外径几乎就是一毫米。空心线圈绕的线采用了二种,一种是同规格的李兹线,外径一样几乎为一毫米,另一种是一毫米的铜线漆包线。意思是尽量用同规格的线,不偏向哪方,空间线圈参数就不说了,二者的电感量几乎制作了一样,236微亨,磁棒上的调谐线圈用李兹线密绕五十五匝左右,磁棒天线线圈采用二十七匝左右,场管线圈采用六到七匝左右。这样的目的也是为了和空心线圈一样,满足电感量的要求和匹配的要求,空心线圈的匝数几乎和磁棒线圈的匝数是一样的。但空心线圈不是密绕,而间绕,螺距一点四五毫米 ,接近一点五毫米。细心的人就会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考虑空心线圈直径和同时,让空心线圈的匝数参考也能跟磁棒的对应匝数尽量一样。这样做也是要费一点心细精心设计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比较实验的条件也粗略交代了一下,开始实验和比较啦。
第一步,天线条件相同,就是用同一付天地线,在不同的位置收台,例如在空心模式收到一个台,看指针示数位置,再转换到磁棒模式,出现同一个电台,(当然如果不出现,也可以调节电容到这个台位置。我制作的几乎不用去动电容调节)然后听音量变化或指针变化。指针幅度是增大还是变化,这个变化还是很容易观察的,比听音量要准确灵敏。通过反复试听比较,大多数情况下,七点五厘米空心线圈的指针幅度要比磁棒线圈大一些,是看得到明显的变化的。结论一。七点五厘米的空心线圈音量或灵敏度要略胜于磁棒线圈。实验与推论。通过和不同直径的空心线圈PK试验。单磁棒矿石机大概和六到八厘米之间的空心线圈接收灵敏度相当。但是跟更大直径的空心线圈相PK,那磁棒线圈矿石机的性能还是有较大差距的,例如,与我制作的直径三十厘米的空心线圈矿石机相比较,那还是差得很远很远的。单磁棒的矿石机能收五六个电台左右,而三十厘米的空心线圈可以收到十多个台以上,音量也要大许多。这个与一些人提出的单磁棒相当于三十厘米口径的空心线圈的性能相当的猜想是不太符合的。希望有想法的朋友可以试验一下。是自己做过了试验还是凭理论上的分析得出。
当然我做这些实验有一些因素我是无法掌控的,如磁棒的性能,有你会说你的磁棒性能不好,这个我真的不能回答,我也只是在淘宝买的中波磁棒,它的质量我是无法掌控的。这个原因肯定是存在的,这个就是我的实验试验结论并不一定准确科学。大家也只是听听罢了,不是正式的科学实验。就是业余折腾实验。
(2)选择性的对比
空心线圈在灵敏度上要略胜一些,但在收台时,同一个电台,空心线圈电容在收台状态下偏转的角度较大,而磁棒线圈偏转的角度则要小许多,说明磁棒线圈的选择性要好于空心线圈一些。原因先暂时不去分析或不去过多分析。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要不就太长了。 磁棒线圈选择性要好于空心线圈,应该比较好理解的,这儿就先不去讲了。

网友:
沙发我来抢,许老师的精彩总结就要新鲜出炉了!

楼主:
感谢老虎哥的关注支持。这次你没一起参加活动太可惜了,我一起去的同事获得老虎哥的东京攻略大全,感谢老虎的无么奉献。我获得一个电动剃刀,正好是缺什么来什么,感谢大家。
下面接着聊空心线圈和磁棒线的事。
(3)天地线对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接收性能的影响比较
在不同天地线的情况下,空心线圈开放式的结构,使得外界信号很容易通过线圈感应而进入,这个可以通过信号发生器来进行试验和验证。信号发生器发出的高频中波信号,在把信号发生器天线离离开空心线圈一段距离的情况下,空心线圈矿石机就有反应接收到信号。而磁棒线圈由于磁棒将存在,虽然磁棒的集磁性很强,但外界的电波信号的进入跟空心线圈相比就要困难得多。把信号生器天线靠得磁棒很近时,还几乎没有多少反应,以至于只好把发射天线端接在矿石机天线输入端才行。这样,在有本地强台的情况下,不同天地线的情况下,空心线圈的近距离接收能力比磁棒线圈要强。这是个优点,实际上另一面来说也是不足,就是外界的干扰信号容易窜入。马路开过汽车,摩托车,电路无线路由器干扰等,都是很容易窜入空心线圈矿石机,手机短信来时,发现是边上的空心线圈先收到,过一段时间手机才有短信的反应。如果采用室外天地线,而磁棒型矿石机的抗干扰能力要强许多,同样的道理,后面会讲到,比磁棒的抗干扰性能更好的便是磁环线圈矿石机,这些大家基本上是知道的。也就先不去展开讲了。

这样实验后得到的大概体会和心得,就是三句话大致包括。在试验双回路单调谐电路的场管矿石机中:1。单磁棒线圈相当于六到八厘米左右的空心线圈
2。在此情况下。空心线圈的灵敏度要略好于磁棒线圈,磁棒线圈的选择性要好于空心线圈。3。无论用不用天地线,磁棒线圈的矿石机抗干扰能力比空心线圈强,不用天地线收台的情况下,空心线圈依靠自身的近距离接收能力比磁棒线圈强。这三个方面是三个阶段过程中慢慢实验获得经验和心得体会,并不代表一定是科学和正确的,因为实验的器材,条件,环境等因素都是相对的,就是折腾折腾罢了。当然还有许多其它有意思的试验心得和发现,但是感觉大概是这三个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实验体会。其中的一些因素和原理我也思考过一些,不过说不了这么多,大家想知道提大概的实验结论。总比啥也没有做的好,最后说明一些题外实验,试过细磁棒和粗磁棒试验对比,粗大的要略胜一些,二是单磁棒跟大口径的空心线圈相比较,性能还是差距很大的,如果制作十厘米直径以上的空心线圈,性能就能稳定的超过单磁棒线圈,可家里放置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尝试制作直径,十五厘米,二十厘米,二十五厘米,三种规格的中的空心线圈矿石机,二十五厘米的相当于纯净水桶的粗细大小。当然过大了也的确有些不便。但磁棒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体积小,选择性好,抗干扰能力强等。其中抗干扰最强的要算磁环矿石机。争对这些特点,要制作矿石机时就不必纠结是制作空心的还是磁棒的了。各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制作适合自己的电路。根本就没有统一标准的模式。

楼主:
为了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制作场管双调谐电路的矿石机,这儿附上场管双调谐电路和制作实物,以代参考,希望对此有兴趣的朋友有所帮助,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有不对不足的地方希望多多谅解,

网友:
楼主的矿机很美,做对比要大量数据,“1。单磁棒线圈相当于六到八厘米左右的空心线圈”很重要!

网友B:
这就是矿机精神。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了这么多图片就是为了能多说明一下,这样才能在说明比较特点时有相应的限定条件,而不是随意比较的。
由 ...

“通过和不同直径的空心线圈PK试验。单磁棒矿石机大概和六到八厘米之间的空心线圈接收灵敏度相当。但是跟更大直径的空心线圈相PK,那磁棒线圈矿石机的性能还是有较大差距的,例如,与我制作的直径三十厘米的空心线圈矿石机相比较,那还是差得很远很远的。单磁棒的矿石机能收五六个电台左右,而三十厘米的空心线圈可以收到十多个台以上。“ 非常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实验。谢谢许老师。

网友:
探索精神可敬。顶一个。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帮顶了

网友(2019-03-05):
朋友,能否代做一只空心中波线圈?

网友:
R造型,太经典了。   另外我想请教llllllxing版主, 空心线圈里面,加几根磁棒,会增强效果吗

楼主:
加磁棒,就改变了电感量,当然是电感量增加,这样线圈的匝数就要减少许多,就相当于磁棒线圈了。也就具有了磁棒线圈的特点。磁线圈的耦合效率要好一些,但直接接收能力不如空心线圈,空心线圈在口径做得较大时,耦合效率也会很高,就是能量损失少,而且直接接收的能力变强。磁棒线圈主要作用减少了线圈的体积,及时线圈的匝数,这样线阻减少,Q值也要提高。所以,在空心线圈插进磁棒的办法,不太可取,不如直接做磁棒线圈矿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磁棒,就改变了电感量,当然是电感量增加,这样线圈的匝数就要减少许多,就相当于磁棒线圈了。也就具有了 ...

好的,正在准备材料,也想仿制一个你这样的空心线圈的矿机

网友:
中短波磁棒收到了朋友
还送了这么一箱元件,受宠若惊,非常感谢

网友C(2023-12-15):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矿机精神。厉害了

好久没见你在做矿机了,有的话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这些经验是llllllxing许版主从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D:
感谢llllllxing六杠一星楼主的实验!也许是很多人想做的实验 。

个人看法 :

1)用同一套电路 只切换换 线圈 和磁棒  进行比较  无论磁棒怎么绕   空心线圈怎么大小   看结果   最终 测电感量相同就好    这样PK。 其实电感量不一样也行 就看谁收的台多声音大就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因为 不是线圈越大 效果就越好的  磁棒也不是 越长越粗越好 。趋于一致 说明两个都相当好了  再前进一点点都很难了。。

最终 两个会趋于一致   因为天线给的能量 是定值 就看谁取的能量多了  谁的效率高。因为能量不会凭空产生。看谁阻抗匹配的好。

2)得在同等选择性条件下 对比音量 否则 选择性好的音量会稍小一点,就像坛中那位两个磁环只需要靠近的弱耦合的 高选择性的矿机  不能说它声音小就不好一样  估计人家天线很长 弥补了这个问题人家音量也够 。 个人看法。商讨。

3)我也试了很多种线圈 各种线圈各有利弊 各有特色 只有自己动手了 才会了解啥叫分布电容 那个Q值高。

4)在天线一定后  也就是 够高够长  的情况下 不追求音量了 反倒是追求选择性了  针对弱台 。    看楼主的 数值 就知道 天线够长 够高 。我的200毫伏交流档只有 130左右  最多不到 160毫伏(随语音变化)。完全可以满意收听。实测直流却只有 4UA的短路直流电流。天线是  鱼竿天线 19楼伸出 3米 下垂三米 。三米六的鱼竿。实践鱼竿天线最方便。

5)我做过二十厘米的 漆包线大环 200uh吧   天线忘记了估计是很长的 那根 0.1丝包线的 从十九楼到对边一楼发电房的楼顶的,去掉负载 换成223的电容 看最终的检波峰值电压  调谐好后 猜猜看  居然达到惊人的 10V   !!!    数字万用表测试直流电压。那是我测过的最高的电压了。。后来因为体积问题 拆了  饶了两个 一个是天线线圈 调抽头就好。两个相距大约10厘米远左右.可见 场强之强。后来也试过 30厘米的 不如之前的20厘米的。

6)也许乐趣就在于  绕来绕去  焊来焊去吧。。一玩就几个小时。

7)我采用的是二极管检波电路  简洁的那种。

感谢楼主抛砖引玉 的实验  你的实验结果如何呢?  你拿花篮来pk 空心线圈还是磁棒呢。。

喜欢楼主的下面这个两个机子。想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llllllxing六杠一星楼主的实验!也许是很多人想做的实验 。

个人看法 :

你好,你总结和考虑得比我要周到完善许多,最后问的那个线圈,原来是想做双调谐的,但线圈过大移动调节都不太方便,最后还是改回单调谐电路,一个调谐线圈,一个天线线圈,一个场管线圈,大环线圈效果要比小口径的接收效果好许多,除了直接接收能力强外,大环线圈的耦合损耗也要小许多,就是制作上占空间,费材料,如果不在乎这些,在实际接收的时候,肯定是使用口径较大的空心线圈矿石机或大环矿石机感觉更爽快,如果想减少分布电容的影响,口径小于二十厘米影响较小,口径超过二十厘米时,计算和制作就要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否则高端有可能因为分布电容的影响,频率范围向低端移动,造成高端收不到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见你在做矿机了,有的话发上来分享一下。

老虎大哥也好久不做矿机了吧,期待佳作一饱眼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大线圈,高端的确如此,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呢?

方面前面的一些贴子里有多次详细介绍回复说明计算和设计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面前面的一些贴子里有多次详细介绍回复说明计算和设计方法了

感谢,我去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