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如何放电?朋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7-10-30):
一台大型彩色复印机功能紊乱,需要全清而恢复出厂设置,现决定对主板电池放电。对于电脑来说,常规做法是取下主板电池一会儿再装回去就可以了,但这个复印机主板的电池是焊接在一块火柴盒大小的小板上的,似乎板上还有内存芯片。我把小板拆下来约一小时后装回去,机器故障依旧。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把主板电池焊下来放电吗?

网友A:
取下电池后,将电池夹的正负极用螺丝刀或导线短路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电池后,将电池夹的正负极用螺丝刀或导线短路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可以把这块电池焊下来吗?对整机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估计还是找厂家维修靠谱。
那么大的带电内存芯片,里面应该不仅仅只有配置参数。

网友:
R1LV1616R是1M*16位的SRAM,掉电后内部数据会全部丢失,楼主最好搞清楚这些数据能不能丢以后再动手。我接触过的某些机器厂家把一些重要数据放到里面的,掉电了就只有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型电子设备现在步步是坑!不要企图摸着石头过坑!裤子湿了比鞋还费钱。

我觉得你说得对。
既然厂家做成这个可插拨的形式,就是希望你整块更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谢谢了!

网友:
不是自己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建议找厂里或经销商,自己最好不要冒险,万一搞坏了可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了!

网友:
接解不良,灰尘大都可能

网友:
擦擦金手指。
电脑重装打印机驱程。

网友:
不要乱拆,好多都是断电就丢数据,防止维修和破解用的

网友:
SRAM, 一掉电哭都来不及, 不可轻意下手,谨慎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听大家的建议,未拆电池,正找资料从其他方法恢复系统,谢谢大家!

网友:
我感觉到了温温暖

网友:
电池肯定要取下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