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W电子管扩音机最容易损坏的两个电容这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7-10-30):
最低先后得到4台R50型电子管扩音机,都是80年前生产的,虽然品牌不一样,但电路基本和飞跃R50型一个样。4台机子都是电容老化失效问题,把故障电容换了,都能正常工作。发现一个现象,有3台电容是同一个部位的电容损坏,一个内部短路,两个电容内阻小,开机发热严重。这个电容就是监听喇叭旁的那个内部封装了3个20uf电容的大电容。为何绝大多数是这个电容损坏,观察发现,它底座下有两个10K20W的滤波电阻,这个电阻工作时发热很严重,用手不能碰。由于高温传导到电容上,久而久之,导致电容最先损坏。通过实际,把这个滤波电阻的连线断开,机器照常工作,听不出音质有什么变化。但这处底座温度已不再高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样断开是否可行,有无好的改进的办法?

网友:
这两个电阻拆了还能正常工作估计是泄放电阻。

网友:
其实楼主都已经把原因说出来了:工作的时候大功率滤波电阻发热,烘烤的这个滤波电容温度过高,时间长了致使电容损坏。

网友:
电阻搬家到其他地方就好了

网友A:
这样断开是不行的,
那两个电阻是高圧回路泄放电阻,用于稳定高压的,如去掉会使807管静态电压和电流大幅度上升,危及功放管安全。相对于管子来说,宁可牺牲电容了。

尚无好的改进的办法,除非移动地方。但放哪儿都有被影响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断开是不行的,
那两个电阻是高圧回路泄放电阻,用于稳定高压的,如去掉会使807管静态电压和电流大幅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但还有个问题没理解,为什么有的的电子管功放电源电路没有泄放电阻呢?

网友A:
你说的是图示两个电阻吧

谚语云“惹不起躲得起”,试试将三孪生电容的夹箍离开底盘,减少传导过来的热量(比如加上10毫米厚度的胶木板隔开)。

楼主:
这种机器电源电路没有滤波电感,采限的应该是RC滤波,电阻应该和电容一想构成滤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还有个问题没理解,为什么有的的电子管功放电源电路没有泄放电阻呢?

甲类的不要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机器电源电路没有滤波电感,采限的应该是RC滤波,电阻应该和电容一想构成滤波的

采用的是C滤波。连“R”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图示两个电阻吧

谚语云“惹不起躲得起”,试试将三孪生电容的夹箍离开底盘,减少传导过来的热量 ...

对,就是这两个电阻,尤其是图中下面那个电阻温度很高。我上不了图,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的是C滤波。连“R”都没有。

我有一本电影放映机的教材,里面有好几种电子管功放的电路图,全部采用电感滤波,均没有泄放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本电影放映机的教材,里面有好几种电子管功放的电路图,全部采用电感滤波,均没有泄放电阻。

R50电路(不大清楚)

红圈内就是泄放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本电影放映机的教材,里面有好几种电子管功放的电路图,全部采用电感滤波,均没有泄放电阻。

采用电感滤波稳定性较好,对于甲乙类的可以不用泄放电阻,但对于乙类放大的必须用,如这个A150 150W机,也是用2个  10K20W 大功率电阻泄放——看图(A150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0电路(不大清楚)

红圈内就是泄放电阻

你图中所示2个电阻是600V主高压电路的滤波电阻吧,我认为泄放电阻是所示图左边的2个240K的电阻。我所说的发热严重的电阻是图中右上角FU7管下方的R17,它应该是与并联的电容构成RC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电感滤波稳定性较好,对于甲乙类的可以不用泄放电阻,但对于乙类放大的必须用,如这个A150 150W机,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B:
换成现代电容器保准不会出现问题,老旧电容耐温、耐压都比不上现代电容,飞跃150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电解电容,早期电解电容还有一种是混合蜡封轴向电解电容,电容发热先把两头的密封融化的都常常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现代电容器保准不会出现问题,老旧电容耐温、耐压都比不上现代电容,飞跃150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电解电 ...

好的,我就换成现代电容吧,只是那地方就不好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图中所示2个电阻是600V主高压电路的滤波电阻吧,我认为泄放电阻是所示图左边的2个240K的电阻。我所说的 ...

2个240K是“均压电阻”。

主高压电路泄放电阻(10K30W的)是在机器上面(见图红箭头)。主高压没有滤波电阻。(蓝箭头是次高压滤波电阻?)

另;
之前的有误,更正之;
上面发的图里那两个中,有一个是收音部分代负荷电阻(不收音时,用波段开关切断收音部分屏压,用该电阻代替泄流),见箭头所指15K10W。以及边上的2.4K 6W电阻(前级滤波)。

网友:
现在针对不同的需要,商品电解电容型号种类繁多,有一些用颜色表示,有一些标注工作环境温度等等。
音响选取标注额定耐压根据电路要求一般要高,对这必须选105度以上的,高频长寿命LESR电容。

网友:
烧烤模式,一般电容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240K是“均压电阻”。

主高压电路泄放电阻(10K30W的)是在机器上面(见图红箭头)。主高压没有 ...

介绍详细,学习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就换成现代电容吧,只是那地方就不好看了。

可以换个思路,把电阻装到侧板上(如图),并尽量远离底板。
这样改装既简单(只需在侧板上打两个小洞),效果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个思路,把电阻装到侧板上(如图),并尽量远离底板。
这样改装既简单(只需在侧板上打两个小洞) ...

对,这样不错。多谢

网友:
这种发高热的电阻最好还是放在底板上面,产生的热气直接往上走,不熏底板。

网友(2018-12-20):
引用 网友D:
现在可以加一个风扇。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网友(2019-05-30):
其中一个10k10w电阻应该是分压电阻 ,与高压电容并联在fu7的第二栅极端,提供会合适稳定的电压。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一个fu7的第二栅极分压电阻 ,具有稳压作用,另一个是在收音部分不工作时的350v电源负载电阻,具有稳定其电压的作用。都不可以随便不用。
为了散热可以把这两个电阻移到底板上面,并使其离电解电容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