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智能电视机刷机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7-10-30):
这个一般只能刷升级包吧,底层这些没试过。

网友:
貌似汇编语言。你是否打开BIOS系统了?
汇编语言比DOS,C语言早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3#朋友说貌似汇编语言,可是汇编语言里没有filepartload这条指令呀!

网友:
智能电视没刷过,怕整坏了,电视都没得看

网友:
我的智能电视前几年就已经刷过了,垃圾软件清干净,比新买来时干净多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整明白。

网友:
一般都是java

楼主:
我注意到:语句里的50000000 是该行最左边显示的偏移地址,是16进制的。显示界面里,50000000后有个h,但是语句里却没有h,也没有前缀0X,说明这种语言里16进制数是缺省格式,并且每句是以圆点.结尾而不是
C语言的分号;结尾。因此,语句中的e08000,167c5f也是省略h或0x的16进制数。问题又变成:这两个16进制数表示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继续关注,谢谢!

楼主:
最近我又请教了几位智能电视机的售后服务人员,有的说:程序中的filepartload 50000000 e08000 167c5f . 是经过改变了的android指令,能
被Uboot执行。三个数字都是16进制的。功能是把U盘根目录(只能放在根目录上)偏移地址e08000h开始起,长度为167c5fh字节的数据读到电视机内存
偏移地址50000000开始起的地方去。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运行此升级程序之前,就应该先运行Uboot.exe  ,否则谁来执行filepartload语句呢?因此电视机的
最底层软件就是Uboot.exe了。另一位说:经过改动的不叫Uboot.exe,而叫Mboot.exe,只能在Morning Star公司的M系列芯片里使用。
  如果以上说法是对的,那么精简升级软件,去掉不必要的插件如广告等等,就可以实现了。等有空时试试看。不会搞得电视黑屏吧?

网友:
理论上,安卓,肯定能刷,不过,具体命令这就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