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7-10-30):
有一个质量很好的led灯,亮度变暗了,拆开一看,是2并7串的,有一个7串的不亮,一查灯珠坏了一个,想问问用什么零件可以替换这个坏灯珠【灯珠0.5W】麻烦高人指点。

网友:
找一个同规格的替换,
或者用一个18欧/2W左右的电阻代替这只坏的,其他的几只还是可以正常发光的。

网友:
当然是找同型号的灯珠换上,不过,替换那可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

网友:
还是二楼的建议比较实在,买个灯珠是便宜,但是运费贵啊

网友:
直接换灯板,不贵

网友A:
一个质量很好的灯居然坏了。
1、换一颗同规格的灯珠是正解。
2、将坏灯珠短路,同时将好的那一串中也短路一颗,在灯板正极或负极线中串四个二极管,正宗的灯不串二极管也可以对付。这样就是流明降低点。

网友:
    恒流源的LED灯,如果是两并7串的,坏一个灯珠,那么你把另外一个也都短路掉就好了,变成2并6串,不需要折腾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质量很好的灯居然坏了。
1、换一颗同规格的灯珠是正解。
2、将坏灯珠短路,同时将好的那一串中也短路 ...

    现在的LED灯多数都是恒流源的,何况还是质量很好的?,恒流源的你在灯上串二极管是什么原理?竟然还对亮度有影响?有任何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LED灯多数都是恒流源的,何况还是质量很好的?,恒流源的你在灯上串二极管是什么原理?竟然还 ...

灯珠少了两颗流明是要降低的,你确定这只灯质量很好吗?不是所有恒流的灯都可以随便增减灯珠的。

网友:
串二极管是是为了保持原有压降,匹配驱动的设计输出特性。

网友:
感觉灯好,有修复的必要,旧货市场买一条LED灯条做配件,换上就行了。
简单点,就像7楼所说,坏的灯珠短路,另一路随意短路一颗,照样用。(前提正规恒流源的好灯)

网友:
LED只能用LED灯珠替换

网友:
别的应该不行

网友:
到垃圾堆里去找找看,或废品收购站,也许有丢弃的同型号LED灯珠,换上就OK啦!

网友:
1;换个同型号灯珠。2;短接。3;换个草帽管也行、4;降功率。

网友:
垃圾堆,其他都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珠少了两颗流明是要降低的,你确定这只灯质量很好吗?不是所有恒流的灯都可以随便增减灯珠的。

     '2、将坏灯珠短路,同时将好的那一串中也短路一颗,在灯板正极或负极线中串四个二极管,正宗的灯不串二极管也可以对付。这样就是流明降低点。'
在并联电路中,如果单路少一个灯珠你觉得是流明值降低点?这说明你对LED根本就不了解,甚至可以说对电路基础都没有掌握。就以楼主这个2并7串的LED灯为例子,其中一路烧一个灯珠,如果按照你的说法理解就是,如果是好的灯珠,坏一个灯珠短路它,形成一路7穿一路6穿也可以.只是亮度降低些?错!错!错!当这样处理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恒流源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而少一个颗灯珠的一路由于阻抗的降低反而更亮了,而多一颗灯珠的一路由于电流的减小亮度反而会降低,需要注意的时候此时并联的这两路灯珠是等压的,这时候少了一颗灯珠的一路故障率会相对更高些。几乎所有的LED恒流源都有功率适应范围的,只要功率和输出电压范围在其范围内,恒流源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将坏灯珠短路,同时将好的那一串中也短路一颗,在灯板正极或负极线中串四个二极管,正宗的灯不 ...

我只是告诉楼主怎样正确的修理那只灯,减掉两颗灯珠变成6串2并流明是要降低的,你不用长篇大论分析,就没想和你讨论,还是把我上面说的看看清楚吧,只告诉你:从荧光灯到LED灯设计制造我做了20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告诉楼主怎样正确的修理那只灯,减掉两颗灯珠变成6串2并流明是要降低的,你不用长篇大论分析,就没 ...

        我只是探讨下电路的基本原理问题,把基础原理理解清楚很重要,至于你设计了多少年,是工程师还是泥腿子我并不关心,见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探讨下电路的基本原理问题,把基础原理理解清楚很重要,至于你设计了多少年,是工程师还是 ...

你就慢慢理解吧,会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