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RX--V590收音不行声音特小。

楼主(2017-10-30):
最近收了一台雅马哈功放,马来西亚产的雅马哈RX--V590收音不行,声音特小。请哪位老师指导指导,放碟、唱机都正常就收音不行。

网友A:
你那的信号强不?机的天线是否接对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的信号强不?机的天线是否接对和没问题?

天线接对的

网友:
都对的话,要开盖调了

网友:
中周可能不行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