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耳机的打磨

楼主(2017-10-30):
高阻耳机都是振膜片的,把振膜片在油 石打磨或者是用 金相砂纸,声音立即改变,这是多少年前的玩法,大家还记得吗,打磨后一定要喷漆,不然会出现吸 死 的问题,不是为了防锈 ,大家试试

网友A:
如果会改善很多的话,工厂制造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薄一点?

网友:
这样灵敏度提高不少,方法不錯。

网友:
楼主说的对。看了能想起少年时代玩儿矿机的情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办法多,材料品种多,来源广泛,用了TT防水,效果肯定好

TT不是防水,做振膜的,将钢片一小块粘上。

楼主:
试试看,没事做就是折腾。

网友:
有此说法,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记得看过此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改善很多的话,工厂制造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薄一点?

那个时侯电台功率大,厚一点无所谓,也许还要兼顾其它设备上的用途,现在考虑到电磁辐射,电台功率都较小。

网友:
喷的漆最好有磨砂的那种,就是不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太薄,厚度界限在于极靴磁力强度不导致震动片材料发生“局部”变形(正常状态是:以周边为支点、极靴磁 ...

  分析的极准确,老式耳机可以打磨,现在的耳机大家可以试试看,震动片的 厚度和机械强度 都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震动片材质也很重要,正规制品要用“纯铁”材料,避免震动片被极化。

说得对,一般认为电工软铁,不易磁化。

网友:
现在基本不玩了

网友B:
山字输出变压器铁芯+自绕线圈+变压器铁芯片+避孕套+PVC管+老婆丝袜一只(护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字输出变压器铁芯+自绕线圈+变压器铁芯片+避孕套+PVC管+老婆丝袜一只(护耳)

办法多,材料品种多,来源广泛,用了TT防水,效果肯定好

网友D:
经打磨后的耳机振膜一定会改变本来的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打磨后的耳机振膜一定会改变本来的音色。

就是这个问题,改变了本来的 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不是防水,做振膜的,将钢片一小块粘上。

声音一定会好很多,没有了机械声,别人用泡沫边喇叭,你用乳胶边 耳机,伟大的创造,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