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几个问题

楼主(2017-10-30):
我有块表,现在的情况是表头游丝看着上面间隙大,下面小,感觉还有点不在一个平面,另外看着还不是一个平面,想问不拆表头得情况下有办法调整吗?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表头平衡不好,会对测量产生影响吗?先谢谢各位老师了。MF6T得。

网友:
这个需要拍照上来,

网友:
没动过游丝的最好先别动,值得说明的是游丝不平,应该是外力所致,当然有经验的可以焊开游丝的外端,任其自然放松,然后细心顺其焊到挂钩上,焊接部位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表头的灵敏度。够折腾的。

网友:
上下间隙的位置是通过调整两端的轴承的相对位置来就决定的

网友:
找个工业用内磁表头,拆开再装上,反复三次,手就熟.了,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