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W19收录机电路图

楼主(2017-10-30):
请教各位师付们,三洋W19收录机二个磁带卡座机心的线全部拆掉了,机心和电机的线不知道怎么接,哪位有这部分的图纸啊,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B+进机芯的微动开关,微动开关的另一端进电机+,电机—接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B+进机芯的微动开关,微动开关的另一端进电机+,电机—接地即可。

二个机心上要接十一根线,不知道怎么接,带电脑先曲的机心,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啊

网友:
的确不好接

网友:
看来真不是一般情况,找一下电脑选曲芯片型号,参考一下同电路机型,推荐看一下:夏普6060、夏普800等相对好找的图纸。

看了一下相关机型的图纸,一般都是插座连接的,录放板上应该能找到7个或8个脚的插座,需要逐一对应没一根线,工作量很大呀!

网友:
十一根线全部断开,再找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有个办法仅供参考:首先用万用表找出地线(也就是负极),一般收录机的地线都是相通的。然后再找出+B电源线和去功放、前置放大器的电源线;这几根线找到后用万用表再次校对一遍,无误即可按照前面坛友说的,接到机芯的电源开关。然后接到电机。都接好后再用表检查,确认无误,插好磁头信号线,给收录机通电,放入一盘有声磁带,按下播放键,如机芯正常走带,喇叭里也放出磁带的声音内容,即证明接线正确。余下的电脑选曲线可根据相应电路的管脚一一找出。另外这类机器电机有可能是双速电机,一般的,机器主板上有对应的调速电位器(注意要区分开偏磁电位器),调速线可用万用表一一找出。自动选曲功能一般在机芯上都有个电磁吸铁,这个的控制一般是受控于主板上的一个开关管,可通过万用表进行校线找出其中一端。
              总之,干这个活,必须细心细致,耐心寻找,不可乱焊乱接一通。

楼主(2018-01-16):
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