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故障

楼主(2017-10-30):
           美的电磁炉C21-SK2105出现断续加热故障,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原因有很多。。

楼主:
能烧开,就是短续加热

网友:
底散热板温度高不

网友:
美的的东西质量本来就很一般,我家的一个电压力锅刚过了一年,坏了

网友:
以前亲戚家一个微波炉变压器居然烧焦了

网友:
主板上唯一个可调电阻是500欧的,用220欧固定电阻代替了看看怎么样

网友:
楼主请把这个帖子看完就知道如何修理它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8360-1-1.html

网友:
请说详细点

网友:
接触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