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险丝加装位置

楼主(2017-10-31):
对于一个dc-dc变换模块,几v到30几v的那种,如果要加保险,是应该加在输入端还是加在输出端呢?用普通250v那种玻璃管保险可以么?

网友:
两端都有为好

网友:
初级次级都加最好,初级加如同彩电使用那种延迟保险。

网友:
正常加在输入端,板子出问题才有保护。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保险丝的作用是在需要的时候英勇就义,保护后面的电子电气元器件受到伤害,在前面接为宜!

楼主:
我说的是这种电路。DC-DC变换。加在哪?

网友:
最好在前面。

网友:
前面接保险丝

网友:
PLC电源板谁会修?

网友:
你自己制作的话当然是两面都加了,如果怕麻烦就加在输入端

网友(2017-12-05):
一般是前面,这种最好用快熔断的保险丝,慢熔断保险丝在低压直流下瞬间熔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我这的一包测出来的),到时候板子早烧了

网友:
2596降压模块3A的电流,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负载上。如果只是简单的供电根本没必要加,如果你还是担心或者特殊用途,就加在IN输入端和供电端之间,输出不用加

补充下,2596这管子理论上是1.5的压差稳定工作,我建议最好还是在大于等于3V

网友:
想安全两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