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耐压为啥如此之高!

楼主(2017-10-31):
一个普通电动车充电器,其中输出级的高频整流二极管上并联有一个阻容网络,用于保护二极管,但是为何其中的电容要耐压1kv,如果工作时这个电容实际充电真会到1kv的话那与其并联的二极管岂不是要击穿了,一直不解这点?
感谢老师!

网友:
前面的大变压器有很大的电感量,且即使空载原边也是有电流的(空载理想状态下电压和电流相位差90度)。当电流处于峰值的时候断开原边开关的话,原边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大家都知道,这时副边也能
感应出很高电压想象也就能理解了吧?如果副边感应的电压对二极管是正向的,没什么问题,会给滤波
电容充电,滤波电容容量很大,它的电压起伏很小;如果副边感应出的电压对二极管是反向的,滤波电容
相当于短路,没有这个保护电容的话,这个电压会完全加在整流二极管上。这个电压可以很高,完全有
可能击穿二极管。而有这个电容的存在,这个感应电压峰值就会底很多,保护二极管。这个电容容量
很小,感应电压仍然有可能充电到较高电压,电容的耐压也就要比较高,高于几倍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
不过分的,不过1000V估计余量比较大。

网友A:
楼主一个话题老是过段时间就重复的发有意思吗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1565-1-1.html

网友B:
电容选择1KV耐压,并不等于实际工作电压就会那么高,这种电容耐压的选择一般超过其实际最高峰值电压的一倍就非常安全了。用在此处的这个电容实际峰值电压最多100伏左右。即便主开关电路设计成占空比不大的工作方式,假设占空比为30%左右,那么二极管承受的反峰电压可以达到150V的样子,如果占空比在50%左右,二极管承受的反峰电压只有100V的样子。电容串电阻在这里的作用是吸收开关转换瞬间的漏感引起的尖峰,由于470欧电阻值选得比较大,电容承受的冲击电流经过电阻后已经不叫冲击电流了,实际引起电容上电压变化并不会很多。至于1kv耐压的来由,估计应该归结到工厂采购那里,用比设计值更高耐压的电容总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选择1KV耐压,并不等于实际工作电压就会那么高,这种电容耐压的选择一般超过其实际最高峰值电压的一倍 ...

大龙虾,如果电容上充电到150伏的话,那并联的电容怕也会反向击穿了吧!

网友:
你是说输出端那个对50V滤波的电容吧,这个电容的容量足够大,反相电压通过RC支路加到上面形成一个反相积分电流,是会让其电压有那么一点点下降,但由于其容量够大,所以50V电压是基本察觉不到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选择1KV耐压,并不等于实际工作电压就会那么高,这种电容耐压的选择一般超过其实际最高峰值电压的一倍 ...

那个开关转换瞬间的漏感引起的电压尖峰,这话如何理解呢!龙虾!

网友B:
漏感是任何变压器都有的现象,你可以理解为理想变压器的绕组再额外串一个小电感,这个小电感就是漏感。理想变压器遵循标准的变压器公式,输入端是标准的方波那么输出端就是标准的方波,但有了这个额外的电感以后,这个电感在绕组电流突变的时候就会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感是任何变压器都有的现象,你可以理解为理想变压器的绕组再额外串一个小电感,这个小电感就是漏感。理想 ...

龙虾,是不是这个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都有漏感?

网友:
变压器初次级都是有漏感的,通常初级端的漏感造成的影响更可怕,搞得不好会击穿开关管,所以通常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是必须有尖峰吸收电路的,次级在某些功率不大的场合就省略尖峰吸收回路了。

网友:
来学习的,也想和道

网友:
它也想用300V或630V的,然后发觉比1KV的还贵。
它也想用50V的,但怕它顶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个话题老是过段时间就重复的发有意思吗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1565-1-1.html

我就奇怪,感觉问题有点眼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奇怪,感觉问题有点眼熟。

楼主此行为涉嫌重复发帖,您的记忆力还不错,回复过他的话题还是有印象的

网友:
楼主这次把电路图贴出来了,并且标明了阻值,比上次笼统的发帖有进步了。,如果那个电阻取值非常小的话那就是我上次帖子回答楼主的电瓶修复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