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器大侠们,电桥的问题

楼主(2017-10-31):
最近在交易区收了一台数字电桥,型号  RS2812A这,不能正常使用。表现为:测电感或者测电容都在电容档,接上电感时能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和释放的声音,档位指示灯在电容档-电感档-电容档跳动,最终落在电容档,n次测试当中只有一次测试成功,测值是否准确不知道,手头没有其他电桥对比。
   望得到仪器高们和广大坛友的帮助,请朋友们集思广益出谋划策。
    先谢谢朋友们了!!!

楼主:
¥lfq70TWQ5A2¥

网友A:
不要让 LCR 表自己去识别元件,人工选定你要测量的参数,然后

1、测量前,务必对夹具做开路和短路补偿,以免夹具引入的分布参数影响测量结果导致你的 LCR 误判
2、根据你的 DUT 和测试激励选择合适的串联或并联模型,这个千万不要让仪器自己判断

你的照片太糟糕,根本看不清你是否选对了模型,夹具补偿如何,所以很难说清楚你的 LCR 表是否正常

如果要粗略判断 LCR 表是否正常,可以准备一些元件,主要是电抗成分极低的电阻,比如金属箔电阻(注意不是金属膜),它用于检验你的 LCR 表测出的阻抗是否正确;然后准备一些耗损很低的电容,比如 CBB 电容或 NP0 陶瓷电容,它用于检验你的 LCR 表测出的副参数是否正确 <--- LCR 表是靠副参数判断 DUT 是电容还是电感的,你还可以把电阻和电容串联、并联起来看看 LCR 表给出的结果是否符合理论计算结果,检验 LCR 表的鉴相器是否正确,一个 LCR 表,测量阻抗正确,相位正确,那么它就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让 LCR 表自己去识别元件,人工选定你要测量的参数,然后

1、测量前,务必对夹具做开路和短路补偿, ...

这个表没法手动选择电容和电感档,电阳电容只能自动。手动可以选择电阻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没法手动选择电容和电感档,电阳电容只能自动。手动可以选择电阻档

按照上面瓦数先生的思路试一试。

再就是,短路测试夹看看能不能在电感测试状态;开路测试夹,看看能不能在电容测试状态。顺便看看剩余参数是多少。

尽量将电桥的面板拍摄完整清晰,以利大家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没法手动选择电容和电感档,电阳电容只能自动。手动可以选择电阻档

好吧,这货好高级   那么串联、并联模型呢?别说也不能选,也是自动?

那就突破天际了

基本上如果仪器没问题,LCR 表测出和你的预期不符的结果,都是

1、串联和并联模型 和 DUT 与你的预期不符

对于理想的 LC 来说,不需要考虑这个模型;但对实际的 LC 来说,它的品质因数/耗损因素越差,你越需要考虑应该使用串联还是并联模型

通常的,对于高阻抗 DUT 使用并联模型,对低阻抗 DUT 使用串联模型。如果你的 LCR 表连这个都自动帮你选了,...

2、激励的大小、频率(甚至直流成分)和 UDT 与你的预期不符

电抗是频率的函数,容抗 Xc 随着激励的频率增大而减小,感抗 XL 随着激励的频率增大而变大,所以测试的时候需要考虑测试激励的频率,选择 DUT 实际工作的频率,或者容易得到准确结果(电抗 X 容易被准确测量)的频率。太大或太小的电阻、电抗都是不容易准确测量的,比如毫欧以下或兆欧以上的电阻、电抗,肯定是不容易测得准确的。

3、夹具没有做好开路、短路补偿

特别的,对于阻抗较小的 DUT ,短路补偿影响更大;对于阻抗较大的 DUT,开路补偿影响更大

如果这些都没有、不能做、自动,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说这个仪器太高级,我们实在是...

网友:
看样子可能是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好心朋!
  这几天很忙,过几天我拍清晰的图片和录视给各位看看,敬请各位朋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