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544A电源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01):
一台泰克TDS544A开机无任何反应,测试接通电源时主板无电源供应,按启动键无法开机,拆开电源板,对照电路图,发现Q9,C-E两极电压偏低,如图所示,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按电路原理看,这个电压应该是300V

另外,应该测一下C12两端电压是多少.要注意安全,这个电容若短路,放电是非常劲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原理看,这个电压应该是300V

另外,应该测一下C12两端电压是多少.要注意安全,这个电容若短路,放 ...

C12两端电压是320多伏,断电后测量Q9,CE两端正反向电阻都是1.3K左右,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2两端电压是320多伏,断电后测量Q9,CE两端正反向电阻都是1.3K左右,是不是损坏了?

测测 RT4和RT5是不是断了,不通了
另外,Q9可以找个开关电源里的高反压管替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 RT4和RT5是不是断了,不通了
另外,Q9可以找个开关电源里的高反压管替换一下,试试

拆下Q9,型号是BU508A,测试是损坏了,但两个热敏电阻也有问题,型号是SL33,SL39,找不到这两个型号的资料,不知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Q9,型号是BU508A,测试是损坏了,但两个热敏电阻也有问题,型号是SL33,SL39,找不到这两个型号的资 ...

可以用51欧姆(3w以上)串一个1A保险丝暂时代替。建议将        Q9周围那些元件都检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51欧姆(3w以上)串一个1A保险丝暂时代替。建议将        Q9周围那些元件都检测一遍。

用新管替换损坏的Q9,并更换RT4,RT5后,电源部分各输出电压恢复正常,按启动键已经可以开机,但面板灯全亮,屏幕无显示,怀疑自检不通过

楼主:
检查CPU主板图纸,怀疑在CPU复位电路部分有问题,不知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这部分电路原理?
测量Q2,Q3电压如图所示,断电情况下在线测量Q2,BE两极正反电阻只有120欧
是否已经损坏?
开机瞬间,主板LED会显示数字,由8-1,2,3顺序变化,当Q2,B极电位上升到0.78V后,显示“-”,然后停顿。
瞬间短接Q3,CE两极,主板LED数字显示像开机时一样会变化,但大约一秒后又显示“-””,继而停顿。不知问题出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