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58E,哪位大神知道这表怎么校准吗?

楼主(2017-11-01):
如题,看图上面的电位器,都是干什么用的?电压电流怎么校准?

网友:
同样有一个,前两年坛里收的,准备校准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以后有答案了别忘了告诉我

网友:
顶起来,让懂的坛友解答。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过感觉UT 精度都一般  主要是皮实和售后好

网友:
貌似我的图片,好像没缴费用啊!哈哈!!

网友A:
小雨子,你就是在闲鱼上冷不丁说了一句:‘’测电容看看‘’。当时你要直说,我肯定会对你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雨子,你就是在闲鱼上冷不丁说了一句:‘’测电容看看‘’。当时你要直说,我肯定会对你讲的

什么意思啊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雨子,你就是在闲鱼上冷不丁说了一句:‘’测电容看看‘’。当时你要直说,我肯定会对你讲的

的确是盗用的 ,因为我的表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没拆机 你要是知道怎么校准教教我

网友:
vr1调cpa  vr2 acv   vr3 hz     vr4基准 vr5-6温度

楼主:
VR1是调电流的吧   CPA是啥啊

网友B(2017-12-31):
引用 楼主:
VR1是调电流的吧   CPA是啥啊

VR1我试了试是调校准电容的。

网友:
没有源,越折腾越乱套。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B:
VR1我试了试是调校准电容的。

估计楼上笔误,应该是CAP。
通过原理图看,VR1的确是电容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