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888 焊台 多少人用 936的发热芯??

楼主(2017-11-01):
白光888的 1560发热芯和936看官方数据,是一样的,有多少人有试过936的1321用到 888焊台上,     温控和回温还有寿命,,,,谁有试过说下,
仅限进口1321   不包括国产1321,因为国产1321质量不一样,有好有坏,区别太多,,,

网友:
我直接把FX888的手柄用在936主机上,没问题的。不过888的主机价格太贵,买不起的。见过一次损坏的888,芯片烧了,还是特质的专用芯片。这一点来说不如936。936的所以芯片都是能买到的

网友A:
我三元买了907手柄,不锈钢芯,阻值十欧与两欧,针表测数值,不知什么芯。上936高烧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三元买了907手柄,不锈钢芯,阻值十欧与两欧,针表测数值,不知什么芯。上936高烧不退。

1323或者叫1322芯。,国产的,不能使用1321芯的那种936焊台

网友B:
请教一下1321芯的那种936焊台与1323或者1322芯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1321芯的那种936焊台与1323或者1322芯区别在哪里

功率,回温速度,温度控制精准度, 最高温度。 都不一样   1322  1323 比较差

网友:
一直用936原装的芯,没有任何区别,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1321芯的那种936焊台与1323或者1322芯区别在哪里

一个是金属铂一个是电炉丝能一样吗?阻值都差一大截,铂冷态阻值才2-3欧,电阻丝十几欧怎么回温?特别是所谓1323国产的专利,936焊台名声就是被1322、1323给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三元买了907手柄,不锈钢芯,阻值十欧与两欧,针表测数值,不知什么芯。上936高烧不退。

这种就是国产的热电偶型发热芯。那个2欧的就是热电偶传感器。原装的日本白光是热电阻型,常温49欧左右。

网友:
936焊台用了好几个,没有换芯

网友(2017-12-01):
跟936是通用的发热芯!但是听说888的焊台不耐用,一旦坏了,就相当报废了!还是936耐用实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