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看看,MF79里面烧了两电阻不知道多大阻值

楼主(2017-11-02):
废品站淘来的,第一次见到这个型号,做工挺不错,拆开一看里面烧了两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一个色环一个是线绕的,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给你个图,应该是图中的1.78K这个电阻。但是1.78K是两个电阻串联的,扣除那个串联的电阻阻值就是烧毁的电阻阻值。线绕电阻烧了可以拆开后把电阻丝展开量一下阻值,做好绝缘重新绕就行。

网友:
这表我也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图,应该是图中的1.78K这个电阻。但是1.78K是两个电阻串联的,扣除那个串联的电阻阻值就是烧毁的电阻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是1.78K的,装上后x100档恢复正常

网友:
经典的万用表,这个跟64表差不多,操作有麻烦些,但是档位多了将近一倍。 出不逢时的一款好表。

网友:
历尽沧桑战斗成色的老表。

网友:
多买一些(10只)1.8K的色环电阻,用四位半数字表逐个量,就能找出1.78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