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高放收音机--高放与本振

楼主(2017-11-02):
目前仅仅是中波部分,电路装洞洞板试过好多次好多久,灵敏度与德劲1103相比差不多,音质比它好多了。

由于天线线圈和高放线圈是采用成品的中周SZP2,发现跟踪有点难调,表现在中波高端灵敏度调好后,频率低端表现没有跟踪住。

工厂打样的PCB明天到,明天焊时打算上述的2个线圈自己绕制,特别是天线线圈输入端需要双线并绕,中点接地,这样也许能降低天线引入的噪音,增进天线增益。

补充内容 (2017-11-2 16:20):
刚拍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yOTA3MzQ0OA==.html

补充内容 (2017-11-2 17:19):
感谢xinjun5557,求超版,BOOOBY,园丁,a_af等老师的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7-11-3 07:33):
原理图更新在51楼,更新的本振电路更优秀

补充内容 (2017-11-5 20:0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zNjQ4MDUxNg==.html
这个是新焊的调谐高放中波的视频,频率低段有点小干扰,是隔壁房的电脑在开机,频率高段无台处鸦雀无声,还有弱信号接收也很清晰。这些正是我得意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17-11-7 10:26):
实验结果的原理图更新在16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知超版,您就尽情地设计亮点频标吧,我们帮您实践行不?

早上好!
关于收音机中频扫频用的频标,有许多的产生方法,它们的原理明了,技术成熟,想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其它的特别需要。个人感觉,这样的频标,我们业余者自己制作起来是没有困难的。可是,我们的制作,真的更想有一种频标,这种频标制作容易,调试简便,结果可信,长期稳定性好。我观有些频标,虽然制作容易,调试简便,但稳定性不好,需要经常进行校对,不然就失去了可信度,比如扫描电压对比法产生的频标就是这样。
我以为,下面这种频标,应该是目前能够找到的,符合我们业余爱好者需要的频标产生电路。只是,它比较复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版你指点,我们动手,另开新贴如何?

咱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热情高涨,但条件有限。500KHz的晶振不易得,465KHz的晶振也没处寻。用LC振荡器,频漂问题又产生了。要把一个理想的设计变为现实,想想,真就有点发怵。

网友(2018-06-01):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比起做转鼓的开关来要容易得多。其实转鼓也是要有接触不良的,这个我们老一辈的 ...

这是个很好的设想,事实上已经实践于多种应用中,在可靠性范畴,这被称为“冗余连接”。例如一些嵌入式应用中的接插件,往往连接点多于需要的数量一到三倍,就是提高可靠性的基本做法。一般来说,增加连接点的可靠性提高大体上与增加数量的比例的平方根成正比,例如两倍的连接数量,将比单个连接提高约41%的可靠性。

在七十年代末,可靠性理念已经应用到了开关件的制造上,部分种类的军用接插件和开关件接触片,在接触点上都以梳状片形式存在。

楼主(2017-11-06):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淄博)白天能收到济南、滨州、天津、唐山等地的台(音量比较大),还有些弱台不知是哪里的。天 ...

中午刚好在家,开下收音机,收听报告如下:用论坛的VIP身份保证没有夸大效果

540K中国之声,强

585K中等

603K中等

648K强

657K中等

684k中等

702k

711k

738k

747k

756k双电台,一样的信号

774K

792k本地,这个电台最强

810K浙江之声

846k

855K中国之声财经

873K

927k

990本地电台,强

1053K

1080k苏州广播

1089K神州之声(貌似这个电台在福建)

1198K

1107K

1142K

1160K

1169K

1197K本地戏曲广播

1238K,江苏海门电台

1251K

1296k

1314K

1359K中国之声

1422K本地

1521K

1530k
由于覆盖没有盖住,频率最高只能到1540k

共能收听到36个广播电台,而且上述的每个电台声音都清晰,小信号的电台也在可听状态!

周边外地台小信号音质清晰,大信号就不说了。上面每个频点的电台都是在可听的状况。极少数频点有点隔壁的干扰。但能听。这得益于SBL-的混频效果好。

天线是直径一米的铝管绕的环,环里绕3圈导线接300欧平衡馈线

以上的电台是中午12点左右收听的,测中波收音机接收环境,在正中午时最合适。

楼主:
由于天线是户外一米直径的环内绕3圈线直接接300欧平衡馈线的,收音机端直接接天线线圈SZP2,我刚才想想可能这个SZP2不一定匹配,就查看了SZP1-2-3的资料,换了一个SZP3S上去,发现灵敏度变低了,又换了一个SZP1上去,灵敏度比原来的SZP2更好些。

高放线圈看来也要换SZP1.

---SZP1是初级11T次级110T,
---SZP2是初级8T次级110T,
---SZP3初级是24T次级110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既然朋友有这仪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这仪器功能较多,其中有一个功能是扫频输出。我试了从460KHz扫到470KHz,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是扫频信号。但是,如果把这信号用于测量,需要用到示波器的X-Y功能。现在,这台EE1411没有同步信号输出(其共有4个接口:一个是主信号输出,这时输出的是扫频信号;一个是TTL/COMS输出,这时输出检测不到,也就是无输出;一个标准频率输入,这个口是输入口,用于外接标准振荡器的;最后一个口是外调制输入口,也是个输入端口,用于输入外调制信号的)。那么,示波器的X轴信号哪里来呢?没有同步X信号,这仪器的扫频输出有何用呢?

网友E:
终于要出生了,等待好结果。感觉很高大上,仰慕。

网友F:
J310前面好像没有2S

楼主:
引用 网友F:
J310前面好像没有2S

哦。可能,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我接触场管时间比较短,不熟悉型号,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要出生了,等待好结果。感觉很高大上,仰慕。

不需要仰慕,我做了10块PCB,另一位好坛友要给他5块,每个波段用一块,我手里还有5块,我打算做4个波段的,如果你有兴趣,告诉我地址,还多一块,我给你寄过去---前提是必须要去做

网友G:
关注一下老师的作品,但有几个地方看不懂,本振的T1场管输入阻抗比输出阻坑还小,混频后的共基管为什么基极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老师的作品,但有几个地方看不懂,本振的T1场管输入阻抗比输出阻坑还小,混频后的共基管为什么基极 ...

你好,本振的T1场管找的是成熟的电路,调试的时候需要调整电阻的阻值。

混频的基极确实有个33n的电容,漏画了,谢谢提醒。

---这位朋友很细心 ,能一眼就发现问题,---你是我的老师

网友A:
4块板子做4个波段,这个去库存的方法不错。。。

网友H:
波段开关用鼓形的最好,可惜现在难见踪影。要是自己做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块板子做4个波段,这个去库存的方法不错。。。

去库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的理念问题。

我的理念是,只要这东西是兼职的,一定会有妥协。我买电台或收音机都是这样认为。

一个5个波段的中短波收音机,由于本振,高放(如有)混频等都是共用的,能兼顾了中波,就不一定能很好地兼顾短波,所以性能一定不会是最好的!

各方面独立就不一样,在自己的本职波段内可以毫无顾忌地调试,直到调试完美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波段开关用鼓形的最好,可惜现在难见踪影。要是自己做就漂亮了。

波段开关是难题,我先前用琴键弄的5波段调谐高放(仿红灯845),自激很厉害,不容易调,所以烂尾在床底下!

既然波段开关不好搞,那就干脆不用,各波段线独立弄成试试,性能效果如果不错,在考虑波段开关的问题。

我刚才拍了一段收音的视频在一楼,老师如果有兴趣去听听,提提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库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的理念问题。

我的理念是,只要这东西是兼职的,一定会有妥协。我买 ...

视频已经看了,音质很不错,带调速的空气可变很给力!

网友I:
不愧是场效应管收音机,音质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愧是场效应管收音机,音质真不错。

谢谢求超版的鼓励。

中频电路正打算仿制你设计的场管中频电路,如果调试中有问题请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求超版的鼓励。

中频电路正打算仿制你设计的场管中频电路,如果调试中有问题请多指点。

没问题。我觉得,那款中频放大器电路,基本上是很成熟的电路的再组合,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不过,朋友的扫频仪已经出了,可这电路,想调试得好,离不开那仪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