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手电的疑问

楼主(2017-1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不会烧灯珠的!

网友:
廉价有廉价的道理,  廉价塑料壳手电,电路简单 没有任何恒流,灯珠众多,难免有不平衡的, 加上又没有恒流控制 烧那就是必然了,   铝合金手电也有档次之分,。好的手电 各种保护非常全面
精密恒流,配合灯珠 一般都没有坏的可能,铝合金手电带充电的,一般都是用电源适配器将220V降压成低压后给手电充电, 很少有220V直接进入手电的,  不安全 也不方便把从电器集成进去。

网友:
你说的那个手电,就和你现在手机一样,你见过现在的手机充电中不能玩的么?

网友:
普通塑料壳的LED手电调光基本都是用的串电阻的方法。铝合金外壳的一般都是用MCU控制专用恒流IC实现调光的。

网友:
肯定不会烧坏的,电路结构完全不一样

网友:
在发光板正负两端反向并联一个5.6V稳压管。

网友:
铝合金外壳手电与前者相比,高一个档次,充电方式也不同,一般不会因为充电烧坏灯珠。

网友:
      最近刚修了一个手提灯,也就是象楼主所叙述的那个灯的样子。
这个灯的照明灯泡是一只1W LED灯珠,由三档拨动开关控制,一个档位关灯、两个变光档位。侧面所附的LED小台灯,单独有一个微动开关控制,在给蓄电池充电时1WLED灯珠不能接通,也就是是说不会与充电电路连接的。而侧面的LED台灯由于是单独开关控制的,在给手提灯蓄电池充电时是可以打开这个灯的,测量了一下整个灯的充电电流为100MA左右,小于LED台灯的供电电流,所以说,这个台灯是不会过流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