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BCR)的3V指针表快速检测法

楼主(2017-11-02):
        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BCR)的3V指针表快速检测法

                                         小鬼头  2017.11.2

       开篇前先声明一下,本快速检测法仅适用于3V供电的指针表。
       本人是指针万用表的的fans。以使用数量计,本人指针表与数字表的使用比例约1:4,其中在指针表的使用上,3V表又占约80%的比例。目前,本人手头上可供使用的3V供电指针表,计有MF368(上四厂)、MF136(杭州表厂)、日本三和YX-360TR、宝工2018、MF30(本人已改为3V+12V供电,准备另发帖介绍)、MF47(已改3V+12V供电)
       虽然很多年前我就用上了当年的第一代手持数字表DT830,而且一直有使用数字万用表,至今手头上使用的手持式数字万用表,计有三位半的FLUKE FM27、横河7532-02、优利德UT2003和四位半的优利德UT71B,但是,长期使用下来,本人最爱用的仍是3V供电的指针表。因为他的电阻档能灌出较大的电流、适中的输出电压,能快速判别多种半导体器件的好坏,给本人提供了很多便利。
       本帖介绍的,就是如何用3V指针表去快速检测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BCR),在熟悉这种检测方法后,常常可以运用于在路测量(即无需拆下器件,在PCB不通电的情况对PCB上的器件进行直接测量)。而这两种半导体器件,一般情况下需要通电或临时搭电路才能进行好与坏的可靠判别。

       一、单向可控硅(SCR)的检测

       1、第一步,通过静态的DC电阻测量,识别出其A、K、G引脚。
       单向可控硅(SCR)在DC电阻测量下,其表现如图一所示。

    可看到,G与K之间为一只二极管与一只电阻的并联,二极管的正极就是G极。其中额定电流小的SCR,这只电阻的阻值很大,这时,G与K之间基本表现与普通的二极管一致。也就是说,若用指针表测量小功率SCR的3只引脚,某次测量时指针有大幅度的偏转(通过LV刻度判定其压降约0.7V),那么,这时黑表笔接的引脚是G极,红表笔接的引脚是K极,另外一只引脚为A极。
       1A电流的CR03-AM,DC测量下的内部电阻表现为无穷大,约5A电流的5P4M,DC测量下的内部电阻表现为200欧姆。

       2、第二步,通过临时短接法,检查SCR的触发及保持功能正常与否。
       完成第一步后,将指针表拨至X10档(5A以上的SCR一般需打至X1档),用黑表笔接A极,红表笔接K极,此时,指针位置显示所测的是高阻。然后,保持这样的连接,边观察万用表的指针,边用导电的镊子同时碰触A极与G极后即离开(目的是给SCR人为加上一个触发信号),这时,应看到在碰触之时起,万用表的指针迅速偏转至低阻的显示位置(表明SCR的A与K之间单向导通),即使镊子离开后仍停在低阻位置。
        若指针不偏,则说明此SCR的触发功能异常(触发电流不足或器件已坏,通常是后者)。若指针已偏转、但在镊子离开后指针又返回原位,则说明SCR触发正常,但触发后的保持功能异常,这说明,SCR触发后的保持功能异常(维持电流不足或器件已坏),但通常情况下,实际不是器件已坏,而是测量时提供的电流不足。

        若SCR能通过上述两步检测,则可判定此器件是好的。

       ——据笔者经验:对于日常见到的SCR,3V供电的指针表测量时灌出的电流和电压,能保证可靠的测量之用。而1.5V供电的指针表,对于某些SCR或许可以成功地作上述检测,但因为灌出的电流和电压偏低,更多的时候会带来误判。数字表的灌出电流太小,无法满足上述测量需求。

        二、双向可控硅(BCR)的检测

       1、第一步,通过静态的DC电阻测量,识别出其T1、T2、G引脚。
       双向可控硅(BCR)在DC电阻测量下,其表现如图二、三所示。
      其中图二是BCR的符号,图三是其DC电阻测量下的表现对照图。

        识别方法请参考SCR。
        本人曾测过功率甚大的FSM30C(约有30A/1000V规格),其DC测量下的内部电阻表现仅有25欧姆。若使用数字表和1.5V指针表,就几乎无法正确识别出其引脚。

        2、第二步,通过临时短接法,检查BCR的正向触发及保持功能正常与否。
        用黑表笔接T1极,红表笔接T2极,临时用镊子短接的是T2和G极,其余同SCR的检查方法。

        3、第三步,通过临时短接法,检查BCR的反向触发及保持功能正常与否。
        用红表笔接T1极、黑表笔接T2极(即互换表笔),临时用镊子短接的是T2和G极,其余同SCR的检查方法。

         若BCR能通过上述三步检测,则可判定此器件是好的。

         最后所附的图四,是本人当年所做的有关本检测法的潦草笔记。

网友A:
哈哈,不用那么麻烦,一个LCR T4就搞定,要不再就是加上十来伏的辅助源。

网友B:
本人一直使用1.5V的指针表测量小电流的可控硅,不过不使用小镊子短路,直接将表笔在不断开所接触的脚情况下,移过去碰一下触发脚,就能实现触发。

网友C:
3V指针表国外70年代就流行,测可控管和发光管等好,跑电路对晶体管组合导通好。
国内80年末和90年代初才有MF368等表,可惜没成主流。
数表二极档主流也是最大显示电压3V(不是开路电压)。

我支持指针表和数表的二极档都是3V的。二种表都用的人,方便数据共享。

综合功能考虑,现在大多数人已习惯用数表了。常用零件和小功率可控管,用二极档直接搞定,大功率的可控管维持导通和高压硅堆,用数表时,只要拿零件的手里多拿个9V电池,一样维持可控管和高压硅堆正向导通。

就二极档而言,最大显示电压越高越方便,定位工业用表的电阻档和二极档开路都较高,而若电用表二极档开路电压要小才安全,但低了又不便了。所以指针表和数表二极档 3V 较合理,而数表的二极档只有一档,电流0.5---1mA 较合适。

网友:
小鬼头老师的笔记本确实厉害!

网友:
小鬼头的总结一直是精品

网友D:
双向可控硅的T1和G还是蛮难判别的,楼主没有进一步说明用1。5V指针表与3.0V指针表在判别极性时候有何明显的区别,期待清楚的说明。。

网友:
好文章,学习收藏了!就是改指针为3V比较麻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一直使用1.5V的指针表测量小电流的可控硅,不过不使用小镊子短路,直接将表笔在不断开所接触的脚情况下 ...

都是你这样做的

楼主只是教新手才这样说的,这样好理解,待熟了自然只用二表笔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你这样做的

楼主只是教新手才这样说的,这样好理解,待熟了自然只用二表笔搞定。

楼上是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指针表国外70年代就流行,测可控管和发光管等好,跑电路对晶体管组合导通好。
国内80年末和90年代初才有 ...

现在的数字表之所以流行,是与人天生的惰性有关。

数字表读取数值简单,而指针表判读,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新进入来的电子爱好者不愿接触指针表,因此,会用指针表的越来越少,更遑论熟悉使用。而只有熟悉使用指针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指针表具有数字表所不能的好处。再进一步来说,指针表所具有的长处,现在也不是显得那么重要,可能也就是维修检修之用居多(市场上指针表仍有销量,可能主要是维修检修类人员的购买量撑起来的)。所以,现在无可避免地呈现数字表全面取代指针表的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可控硅的T1和G还是蛮难判别的,楼主没有进一步说明用1。5V指针表与3.0V指针表在判别极性时候有何明显的 ...

判别极性上,有一些差别,但不是本质上的。我以前也介绍过了,测量晶体管PN结的0。7V压降时,在3V表上,指针摆动幅度大,差大多占整个表的(1-0.7/3)X100%即约3/4的幅面,而1.5V表,指针摆动约1/2的幅面。相差近50%,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在路测量(防止受其他元件干扰)和判读这两个方面,3V表有明显的优势。

功率稍大一些的SCR和BCR,按照我上述方法使用1.5V表检测,常常会引致误判。这对于检测来说,误判是十分要命的,会造成费时失事,时间上的损失有时甚至足以再买一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用那么麻烦,一个LCR T4就搞定,要不再就是加上十来伏的辅助源。

你说的T4就是你头像上的那个测试仪?我也有一个(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测试仪适合离线测试,但我实际检测工作,多是进行在路测量,因此,这东西已束之高阁,仅作为备用工具。

我上面介绍的检测方法,看似复杂。但实际操作时,是很简单快速的,花的时间很少。

如果用T4作离线测试,就需拆下元件,那才叫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数字表之所以流行,是与人天生的惰性有关。

数字表读取数值简单,而指针表判读,还需要有一个学 ...

说的没错

我们都是用指针表开始的,后才用数表。

自动档数表:二表笔插在220V上,刀位开关各档(除电流档外)之间来回转没事,新手基本拿来就会用。 而指针表用起来就有注意事项,读数还要过脑算一下。要有一段适应时间才会用起来方便。

我也喜欢3V电阻档的表,手上有 MF368、368A,三和SH-88TR和U-70D。只有MF47是1.5V的。

事物都有二面性,3V指针表电阻档短路电流50uA、150uA、1.5mA、15mA、150mA范围宽,并且有LV、LI可同时看,这是数表不可能做到的。

但测短路和跑电路时,耗电和速度远不如数表(这是维修工最常用的),再加上数表的毫伏档(尤其是交流毫伏档)、电容档、频率档、频响宽等原因,再加上市场需求少,厂家又没动力做好、做新功能的表(有小电容档和交流毫伏档的表)。 数表成了主流。

网友:
楼主
这么好的经验帖,没几个人来顶,发个月经帖或发个旧表到有不少人回。
那有兴趣再说呢?

网友:
精华帖子,大家学习吧

网友:
好文,又学到一招

网友(2020-03-20):
感谢老师本贴指导

网友(2024-03-16):
理论功底扎实,善于总结积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