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稳压电源显示故障

楼主(2017-11-02):
双路输出电源,一路正常,一路显示故障,表现为电压电流都为负,过19.9(电流1.99)显示为E。交叉测试确定前面的小数码板故障。上面单片机好像打磨了,看不清型号,16脚那个是cd4052.上面零件也不多能是那哪个坏了?单片机?

网友:
能显示EE估计单片机没坏

楼主:
没有电路基础很是挠头啊,如果单片机没坏还好,晚上拆下来看看。

网友A:
应该不是-19.9V,感觉像是49.9V,然后超过这个电压,就显示EE。要是输出电压没问题,只是显示故障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哪个电阻虚焊了或者坏掉了,尤其是取样电阻和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19.9V,感觉像是49.9V,然后超过这个电压,就显示EE。要是输出电压没问题,只是显示故障的话,可 ...

感谢指导。
确定是显示故障,用表测输出正常可调,把排线接到对侧正常数码板上显示也正常。取样电阻应该是那个像康铜丝样的东西吧?基准电压是431?等回家量一下

补充内容 (2017-11-3 20:39):
测量一下431是2.5V,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和对侧正常的一样

补充内容 (2017-11-3 21:21):
表头单加5v电,数码管全部显示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确定是显示故障,用表测输出正常可调,把排线接到对侧正常数码板上显示也正常。取样电阻应该 ...

这个稳压电源以前正常使用吗?还是你买来就这个样?电压和电流都显198,可能就不是取样电路的问题了。从0v到30v都显示多少?单片机(假设是单片机)有没有发热?

网友B:
建议更换单片机,曾遇到过同样故障,更换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稳压电源以前正常使用吗?还是你买来就这个样?电压和电流都显198,可能就不是取样电路的问题了。从0 ...

买来就这样,显示是从0到199可变的,到199之后再往上调就显示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单片机,曾遇到过同样故障,更换后好了

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到型号,淘宝上28脚单片机好几种,不知用哪个。另外程序怎么写进去

网友:
空载的时候电流也有显示?

网友C:
楼主,可以将正常显示的表头的芯片和坏表头一个个互换。就能确定是哪个零件有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将正常显示的表头的芯片和坏表头一个个互换。就能确定是哪个零件有问题的了。

cd4052和tl062互换过了,正常的。稍后再试别的

楼主:
互换24c02芯片后,坏的那个可以正常显示了。淘宝已下单,等换上看结果

楼主:
中午找到一片不知从哪里拆下来的24c08,换上后问题依旧。百度一下发现24c02是存储器,那么更换空白存储器之前是不是还要写好数据?还是直接装上空白存储器。如果需要先写数据那只能从另一片好的上面复制了,用CH341能行吗?

楼主:
修复完成。把显示不正常的存储器拆下来,用341编程器清空后重新焊上,问题依旧。不得已把好的存储器焊下来,用编程器把里面的内容备份下来,再写进另一个存储器,装机后正常。至此维修完成,买的零件等收到后收藏吧。
存储器里面的数据受损可能是受什么干扰?不知以后会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厉害,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恭喜楼主!24c02 那个芯片我一直以为是个运放

网友:
单片机受到强的干扰或大电流冲击可能会使内部数据损坏

楼主(2017-12-16):
走了弯路

网友D:
我的显示最小是1伏,调不到0呀,输出用万用表测是0伏,也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最小是1伏,调不到0呀,输出用万用表测是0伏,也不知道咋回事

是同型号吗,要拆开调显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