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夏普575按停止键失灵,播放键弹不起开来了

楼主(2017-11-02):
请老师们指点:夏普575收录机,昨晚在正常播放磁带时,按停止键无反应了,播放键无法弹起,快进退和暂停都正常,没有绞带。仓门打不开,磁带也无法取出了,该怎么办?着急啊!请热心朋友指点一二,在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根据描述 磁头没有复位 这款机子是机械轻触机芯 皮带老化松弛使加载不能到位 卡在中间  开盖拨动主导轴大飞轮

网友B:
有个办法供参考:
       找一个废弃的银行卡片或类似的卡片(塑料材质的),插入故障卡的带舱门缝隙,小心的慢慢撬,可以把前面的有机玻璃面板撬下来(一定注意不能强行撬),然后就露出机芯。取出磁带比较麻烦:首先用小螺丝刀顶开舱门的锁扣(夏普双卡机器,用卧式机芯的一般是在舱门正上方),先让舱门能拉开一条小缝隙(注意不可强拉硬拽),然后用镊子或小螺丝刀慢慢的把磁头溜板往下拨动,当溜板、压带轮离开磁带时舱门即可顺利打开,磁带可以取出。
        该机之所以产生这种故障,是因电动机到飞轮之间的皮带老化所致。夏普GF500、GF7600、GF700、GF575等机型都是轻触按键的机械加载机芯,其放音时,磁头溜板的上升动力来自飞轮,若皮带老化打滑,则容易出现加载失败或虽然机器进入放音状态,但停止键失效的故障。建议更换皮带时,将机芯上所有皮带全部换新的,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故障。

网友:
这个时代还有人玩这种机器,真是了得。

网友:
直接开后盖,把病根去除,顺便机械滑动部分上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描述 磁头没有复位 这款机子是机械轻触机芯 皮带老化松弛使加载不能到位 卡在中间  开盖拨动主导轴大飞 ...

谢谢您热心指教啊,按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祝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办法供参考:
       找一个废弃的银行卡片或类似的卡片(塑料材质的),插入故障卡的带舱门缝隙,小 ...

谢谢版主热心指教啊!就是打不开仓门。我卸掉后盖螺丝,慢慢地把前盖给抖下来了,幸好没弄坏。然后用手拨动飞轮旁边的塑料轮,庆幸播放键复位,停止键恢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