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单管机!

楼主(2017-11-02):
前两天玩唱响管,唱出些只有两条腿的管子,(这些管子不是真的断腿,是一个PN节断路,)把它们利用一下!单管机要搭好也不是很容易!这次选用的电路是标准636,坛里有该电路的改进贴,本想按改进的电路装一个,可是由于外壳空间有限,就折中了一下,用了多用了一只二极管来代替改进电路的一些阻容!整机都是用几乎废品的三极管装的,简单的电路,简单的鸡鸡,!上图!

这是网友给的改进版!
这是我的折中版!可以多用一只断腿的三极管哈!
一些断腿的管子
扣底板,洞都是手挖的哦,没有电钻!
壳子内部
成品装箱
正面
侧面,耳机插孔兼开关
侧面,拨盘挖洞
舍簧耳机
面板好好光溜,搞个装饰物

补充内容 (2017-11-3 22:29):
感谢超版,版主,各位老师大大们加分!

网友A:
有些东东,该舍弃时还是果断点吧。那些外观不良的元件,如果不是性能特别好的,下决心扔了吧。但如果性能特别好的,留下来还是有点意义的。比如再接了腿的老锗管,如果放大倍数大,穿透电流小,断续用还是可以的。否则,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东,该舍弃时还是果断点吧。那些外观不良的元件,如果不是性能特别好的,下决心扔了吧。但如果性能特 ...

感谢超版加分!本来想用这个盒子装两管外差机来着,可惜经过两次努力还是失败,总结下经验可能是盒子太小太局限!心血来潮才搞了这个单管机处理下废弃管子,嗯!不好的东东果断扔记住了!

网友B:
舌簧耳机里面什么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舌簧耳机里面什么构造?

没拆过,交易区有老师出售!

网友:
做的很好,我喜欢

网友C:
这几个二极管,我测量过,如果使用普通的2AP9,由于反向电流比较大,远不如1N60,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整机灵敏度偏低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二极管,我测量过,如果使用普通的2AP9,由于反向电流比较大,远不如1N60,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整机灵敏度偏 ...

每个二极管都用1N60么。还是只有建波的用!

网友:
现在电磁干扰这么多,单管机还能用吗?

楼主:
在房间里靠近窗户就能收听!夜深人静躺床上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二极管都用1N60么。还是只有建波的用!

检波

网友:
Monky老师,我举手发言!

你这个,是4管机(四桶),不是单管机

分不够了,明天给你加。。。

网友:
物尽其用是好事,是否为“废物”就见仁见智了,想想距今70年前还是人类前沿科技所向往之物。

网友D:
你是不是还做了个中生代的直放机,做得很好想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还做了个中生代的直放机,做得很好想要啊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还做了个中生代的直放机,做得很好想要啊

哈哈!这个您还真记错了,前一段还真是装了几次中生代直放机!奈何都失败了,没敢在坛里说!有点丢人哦!

网友E:
赞一个

请问楼主的机壳是利用的什么盒子啊?

楼主:
马云家的小盒子!

网友:
做的好,为你点赞。

网友:
修旧利废,好传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

请问楼主的机壳是利用的什么盒子啊?

某宝上的防水接线盒,各种尺寸都有。坛友的最爱。

网友F:
电池夹用的是镀锡铁皮吧,我也用过,感觉久了之后弹性弱,容易导致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G:
        我小时候用唱响管装单管机,两管机,四管机,既没有万用表,也没有信号发生器,烙铁是自己用铜棒做的火烙铁.每次都能装成功,还帮同学和邻居家装过.可是现在各种工具都有了,元件也都是正品的,想重温一下单管机,装了几次都不成功,收不到一个台.修理一台636机,居然也没修好,都是收不到台,一脑火扔一边去了.是不是现在的接收环境太差,或者是电台的发射功率都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夹用的是镀锡铁皮吧,我也用过,感觉久了之后弹性弱,容易导致电池接触不好。

嗯嗯,这个太差劲了,以前有拆机的同挡板没有珍惜扔垃圾箱了,现在想来好后悔!另外镀锡铁皮可以用两层弹力就可以了!永久了会上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小时候用唱响管装单管机,两管机,四管机,既没有万用表,也没有信号发生器,烙铁是自己用铜棒做的火 ...

是的,如果用短磁棒,装老的锗管更不容易出生,要到阳台上仔细调整才能收到电台,现在中波在钢筋混凝土里收的超差!而且各种电磁干好烦!要是能架一个好天线就更好了,可以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小时候用唱响管装单管机,两管机,四管机,既没有万用表,也没有信号发生器,烙铁是自己用铜棒做的火 ...

现在一般来复再生1-4管子的鸡鸡,在城市里收听环境不行,拿到郊外听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小猴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小时候用唱响管装单管机,两管机,四管机,既没有万用表,也没有信号发生器,烙铁是自己用铜棒做的火 ...

可能是你的技术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小时候用唱响管装单管机,两管机,四管机,既没有万用表,也没有信号发生器,烙铁是自己用铜棒做的火 ...

装完了去野外调试,最好是晚上

网友:
王律师的手艺  还是 不赖的。。

网友(2018-10-16):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条件艰苦用手钻孔,刀耕火种,现在手电钻很便宜了,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