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刹制动力 多大年审才算合格?

楼主(2017-1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丰田海狮 手刹在仪表盘那? 那个好拉   不过 踩脚刹 不是更练水平么?直接 脚刹  离合配合 更省事嘛

...

海狮车手刹都是在一个位置,

     你的方法行不通,  因为后轮没有负载, 而刹车的状态完全取决于刹车系统的左右阻力。  测试左右轮刹车是否平衡的唯一办法是试车,   在安全道路上行驶后 刹车,  观察车辆在刹车过程中是否有跑偏, 抢方向问题 即可确定, 所有的刹车不平衡问题在刹车状态下都可从方向盘上感觉得到
      现在的鼓刹基本都带有自动调整机构, 只是自动的方式不同而已,  没啥值得怀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型的   我估计 还是不够紧   后轮悬空   拉上手刹 使劲转还能有点动静~~~  原来是拉起来几乎没什么阻 ...

T头的手刹  操作方式和闸刹是有区别的。   闸刹停车状态 提拉手刹把手即可把轮子杀死,  而T刹拉手刹前先要用脚把刹车踩死, 然后拉动手刹把才能驻车,  单纯靠拉动T刹把把车拉死估计有点难度。 这个是正确的T手刹操作方式。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操作 所以 都说海狮车手刹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检查卡位, 拉动手刹 可以听到棘轮发出的锁定声 从完全放松 一直拉到刹车起效 好像是12~15咔(闸刹是6~8咔),超出了就是 刹车片磨损 或鼓刹间隙补偿机构失效。

   处理方法, 在平地将车停稳,前后顶好三角木,避免溜车。先确定一次手刹作用锁定声有多少,(比如这一次有28声卡位),  然后 发动机怠速运行,空档 放完手刹,(注意:再次确认车子不会溜车)用力踩踏 刹车踏板, 松开,踩踏 松开 踩踏,反复 十几次, 后再次拉动手刹 ,确认锁定声有多少,有明显减少 (从原来的28咔 变成了21咔)说明是刹车间隙大,  并已经调节恢复,  剩下的就在车底调节手刹锁定螺丝长短  即可。   如果卡位数量没有改变,  则用手刹在解锁状态  反复用力拉十几次,  后对比卡位数量变化, 有明显减少的  调节车底拉线螺丝 恢复即可,、

    后轮鼓式刹车一般都有刹车片间隙自动调节机构, 用力空踩(拉)几次刹车间隙就能自动补偿     如果以上操作无效 那就要拆刹鼓下来检查调整机构是否失效或者损坏了。

    手刹问题 先检查刹车片间隙自动调整机构,确定刹车片能够自动调节间隙,并且确认刹车片与轮毂间隙调节到位后再调节拉索。 禁止利用手刹拉锁调节螺丝收紧方式 解决手刹问题, 这样的方式有安全隐患,

网友B:
车管所外面花两百找个串串,包过。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网友:
平时都把官方文件摆案头的怎么这下哑火了?

    不知道你的车是闸刀手刹 还是T头手刹 分别都有对应的处理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管所外面花两百找个串串,包过。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最好别找黄牛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原来如此啊   版主啥都懂啊 哈哈哈 谢谢 我赶紧去看看去    那是不是 T型手刹实际是  靠脚刹 拉紧刹车 ...

其实手刹和脚刹都是控制一个 刹车蹄,  只是说 闸刹的结构天生有个杠杆可以将手提的力度放大,有能力自行将刹车皮顶死,  而T闸 是用钢丝牵引,力的传递过程损失比较大,力度不如前者, 所以 先用脚刹把刹车片顶到位后 在将手拉起将车蹄顶死,

   轻型车的刹车系统强度远比小车大  各种弹簧的强度也比小车强很多,  如果手刹操作还是按照小车的 直接拉到位 那手刹钢丝线的损耗率将会非常高,  这类轻型车  其实不管是闸刹还是T刹, 都应该 先用脚刹把刹车顶死后再拉手刹进行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路问一句  禁止利用手刹拉锁调节螺丝收紧方式 解决手刹问题, 这样的方式有安全隐患,   主要的隐患是  ...

不是!!

     刹车蹄的 间隙补偿是靠补偿机构随时跟进的,随着刹车片的磨损 ,刹车蹄的相对位移会增大,补偿机构上有个棘轮, 当刹车片间隙大于棘轮一个齿距的时候 补偿棘轮自动进一齿 限制刹车蹄的回位 达到补偿间隙的作用,这个机构在不刹车状态下由蹄片回位弹簧卡紧并自锁, 当手刹线收紧后, 蹄片的间隙变成了由手刹杠杆支撑,手刹钢丝不管在任何状态下都处于受力绷紧状态,而补偿机构处于松弛状态,随着刹车蹄片的间隙增大, 补偿机构的间隙也会加大,在车辆震动下 补偿机构可能出现解锁失效,恢复到最小状态,手刹线在长期紧绷状态下随时发生疲劳断裂, 一旦手刹钢丝断裂, 刹车蹄在回位弹簧的作用下收缩到最小极限(即刹车间隙最大),如果此时正好处于行车状态, 驾驶员未知,遇突发时间,急刹车  刹车踏板会变成空隙, 也就是老司机说的刹车失效 ,这个问题就TM严重了~~   所以 修车 不是一路学一路修就能成师的,  这里的很多细节都和安全挂钩, 不懂 乱调那都是玩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  150 人家可没说包过  包过的不便宜  最主要是新买的二手车 还是 检测下  查下有什么隐患   所以 ...

你哪黄牛太黑,我半张红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理解了 果然高手  这个问题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我说怎么有时候手刹不灵 原来是要踩下脚刹后 再拉手 ...

制动蹄间隙自动补偿有些车是 脚刹随动, 有些是手刹随动,有些是联动。

     脚刹随动系统:也就是只有使用刹车踏板使制动蹄动作,间隙补偿机构才能工作跟进;而用手刹使制动蹄动作,间隙补偿机构不会工作跟进的结构。这类补偿方式 在日常行驶和使用中, 刹车间隙都会随着刹车片的磨损而自动调节,免于定期维护。   系统调节好后, 在刹车片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手刹的制动卡位理论上永远不变。但是实际上由于手刹钢丝的拉伸会有2~4齿的增加,这个可以通过手刹调节螺丝校正。

      手刹随动系统:   这个系统的控制方式和脚刹随动方式正好相反, 刹车间隙补偿机构只有在手刹作用制动蹄动作下,才会进行补偿;脚刹踏板作用刹车蹄动作 不会触发补偿机构。  这类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日常使用中,手刹的制动卡位和刹车踏板的行程 会随着制动蹄的磨损逐步变高(大), 当手刹杠杆达到极限值后手刹作用效能降低,所以这类系统也会有定期维护刹车系统。 其实维护就是  定期 用力拉扯手刹十几次就行 ,   在拉扯过程中 会明显的感觉到 手刹的行程会一次比一次短,直到回复到原有卡位。

     联动系统:   联动系统 就是 集成前两者优点,  不管任何一个机构使刹车片动作 都会触发补偿机构。

     有些车没有自动补偿机构, 而是螺丝人工调节,遇上这类车子 ,找个没人的地方哭吧, 没有几年手艺真心调不好,   还好,这类车子基本都到了报废期

     检查和修复其实也很简单,  车子上举升机 ,放松手刹线,在刹鼓内侧找到蹄片复位孔,用一字螺丝刀撬开补偿棘轮,解锁补偿机构,使刹车蹄片复位到最小值(左右轮同时复位)。然后一人用力踩踏刹车踏板(发动机怠速运行), 一人在轮毂内侧注意听棘轮动作的卡位声,如果棘轮有反应  则可确认为 脚刹随动或者联动系统, 如果没有  就是手刹随动系统,   脚刹系统和联动只要用力踩踏刹车踏板几次   补偿机构即可调节完毕, 间隙调节完毕后, 最后调节手刹钢丝螺丝, 逐步收紧手刹钢丝,使手刹放完后 钢丝轻微松弛, 手刹把手在规定卡位内达到有效制动即可符合要求。   对于手刹随动的系统, 先临时将手刹线收紧, 然后 用力拉手刹几次,感觉手刹位置的变化, 根据情况 张紧或者放松钢丝调节螺丝,等手刹卡位没有明显变化后,在通过调节钢丝螺丝 使手刹线放完后 钢丝轻微松弛, 手刹把手在规定卡位内达到有效制动 ,即可锁定螺丝,检修完毕。

   手刹的卡位就是给你方便检查和维修的      闸刹7~9咔必须能把车子刹死,  T刹10~15咔必须刹死   一般是这样  具体的参看车辆技术要求。

网友C:
    看了这个帖子,我想到了我的09款途胜手刹行程比较大,是不是需要调节,在哪里调节,哪位老师知道讲一下,在这里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帖子,我想到了我的09款途胜手刹行程比较大,是不是需要调节,在哪里调节,哪位老师知道讲一下 ...

参照11楼自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去试了下   在不踩刹车踏板的情况下  棘轮的声响 10-16声 最多貌似就16声 因为拉动的时候 不是匀速  ...

刹鼓内的 间隙补偿棘轮 你在驾驶室是听不到的,  声音大小只有类似 指甲在梳子上刮动的响声, 只有在举升机上两人配合,一人刹车一人贴在刹鼓上 仔细听才能听到。 所有维修手册中 描述的手刹卡位都是你拉手刹时听到的锁定声。

    我的描述已经很清楚了, 不是说有的声音都可以在驾驶室能听到,   把思维自己扩展一下 会明白更多东西,   修车 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找了几个图 自己研究一下 看看能找到补偿棘轮么

网友:
手刹很松楼主开的习惯,还是刚买的二手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啊  6000多买了个 福田风景 国四的 加长版的  家里搬家用这个正好方便   就是手刹有点松  正研究呢

那就是了,我经常跑的路桥多,而且红路灯处多有坡度,车子也是停地下3层,没个松紧合适的手刹,脚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您说的 要进行复位后 再调整 我那个应当不用吧 因为我那个手刹拉到头  车轮还能 用手拧动 就是比较费 ...

复位的意义是检查间隙补偿机构能否正常工作, 确定正常工作后再考虑调节手刹的事,   如果车子在你接手之前 有涉水,或者刹鼓进水后 导致补偿机构生锈失效,这个问题你不去怀疑么??? 修车检查,切不可用假设或者自觉去确定问题, 而是确认一遍方为可靠。  往往很多大事都处在小处。    因为检修不可靠导致的事故 也不少的, 只是很多时候无法追责而不了了之,自己的车还是确认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