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详细介绍MF30指针表改为3V+12V供电

楼主(2017-11-03):
                  图文详细介绍MF30指针表改为3V+12V供电

                小鬼头    2017.11.3

        一、前言

        本人是指针万用表的的fans。以使用数量计,本人指针表与数字表的使用比例约1:4,其中在指针表的使用上,3V表又占约80%的比例。目前,本人手头上可供使用的3V供电指针表,计有MF368(上四厂)、MF136(杭州表厂)、日本三和YX-360TR、宝工2018、本帖介绍的MF30(本人已改为3V+12V供电)、MF47(已改为3V+12V供电)。
        虽然很多年前,我就用上了当年的第一代手持数字表DT830,而且一直有使用数字万用表,至今手头上使用的手持式数字万用表,计有三位半的FLUKE 27/FM、横河7532-02、优利德UT2005和四位半的优利德UT71B,但是,长期使用下来,本人最爱用的仍是3V供电的指针表。因为他的电阻档能灌出较大的电流、适中的输出电压,能快速判别多种半导体器件的好坏,给本人提供了很多便利。
        本人在改装之时,曾总结过3V指针表、1.5V指针表和数字表在检测半导体器件方面的对比。见后面的笔记图。

        二、改装缘由

        MF30是一款国内早期设计、做工精良的便携万用表。他的档位齐全,内阻高(20k欧姆/V),采用可靠耐用的档位开关和搭棚设计,堪与当年的主流大表一争高下。他最为突出的优点是,他体积细小,可归入袖珍表一类,方便外出携带,是国产细小表型中独一无二的设计制作质量之王者。
该表的欧姆档采用1.5V+15V设计。其中,X1至X1K档由一节5号电池供电,100k档则单独由一节15V电池供电。时至今日,15V电池在市面很少有供应,给该表的实用性带来了问题。而该表采用的是1.5V设计,属于早期锗管时代万用表的标准设计,与后期那些为适应硅管时代的到来、改为3V供电的万用表(如MF368等)相比,其应用场合受到了限制。
        本人多年前得到了MF30,就囿于上述两方面的限制,很少付诸实际使用,一直闲置下来。后来,无意中看到其欧姆档的电路图,发现该表容易改装为3V+12V供电。即是,可改由2节1.5V的5号电池为X1至X1k档供电,X100k档则由一节在超市中常有出售的12V电池配合这2节5号电池来获得15V的供电。
        若按此思路改装,MF30既可改为3V电池供电,有效地扩展用途,又一并解决15V电池难买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其实用性大大增强。于是,就促成了本次改装。

        ——附记:本人同期也改装了MF47。与MF47的改装相比,本MF30表的改装更为简单、明了、易实施。因此,本帖重点推介MF30的改装。虽然MF47的改装同样取得7成功,但因MF47改造难度和工程量都较大(主要是开关档位的改装相当麻烦),电池仓问题解决的完成度不足,改装时也没有留下照片(需深入拆解才能拍到开关的改装),因此,不打算作推荐和介绍。

图一  本人的MF30正面照片
图一

        二、改装原理

        本人改装这台MF30的原则,是要尽量保留原表的设计模样和使用方法。换言之,就是要在改为3V供电之时,仍使用原来刻度盘、原来的欧姆调零。
        由于改装只涉及欧姆档,我们先看一看MF30的欧姆档电路。

图二   MF30的欧姆档电路图
图二

        下面介绍改装思路和原理(更详细一些的电路分析,见下面照片里的本人改装笔记):

        1、由于供电由1.5V改为3V,供电电压升高一倍,若不改欧姆档电路,则流过表头的电流将增大一倍,指针偏离正确位置。因此,需将流过表头的电流控制为原来的一半。此为要求一。
        2、使用原刻度盘,意味着表内的内阻不能变。其中心阻值需为原表的24欧姆,不能因为改装,而造成内阻偏离原来的值,否则,指针的指示就会有误差。此为要求二。
        3、从要求一出发,需将表头电流减半,因此,需给欧姆档的表头电路并联一只电阻来分流,此电阻等于欧姆档的表头电路的内阻(即24k欧姆)。
        4、并联这只24k欧姆后,表头电路的外在表现电阻下降一半。这样,会影响到整个欧姆档的内阻。因此,需改为,先给表头电路串一只24k欧姆,再在外面并联一只48k欧姆电阻(由2只24k欧姆串联而成),这样,就能同时满足要求一和要求二。

        笔记中没有分析介绍X10k档电路,这里专门说明一下:经上述修改,可完成X1至X1k档的改造。但对于X10k档来说,由于供电电压不变、仍为15V,因此,不能按要求一来做,需仍让表头电路流过原来的电流。也就是上述第4项中,在串了一只24k欧姆后,不能再并联一只48k欧姆电阻来分走表头电流。又由于原设计比较紧凑,现在无法获得合适的开关档位切换,10k档需共用X1至X1k档的表头电路,而此时,表头电路的内阻已由原来的24k升至48k,共增了24k的阻值,所以,需将原10k档的串联电阻224k减去24k的阻值,即224k改为200k,这样,才能让整个X10k档的内阻与原表完全一致,满足要求二的要求。

        由以上原理出发,结合MF30的欧姆档实际电路,就可以设计出其改造后的欧姆档电路图。

图三  改装思路与原理的笔记照片
图三

图四  改装思路与原理的笔记照片2
图四

         三、电路的修改

        改装时,主要是对原表欧姆档电路进行改造。改装前、改造后的欧姆档电路图,分别见图二、图五。须注意的是,本人当时画改装后的欧姆档电路图时,漏画了保险管,即是说,原保险管的连接线路不变。

        由图可知,电路改动内容有:
        1、割断了原X1k档的开关片连接。
        2、稍改电池的接线。
        3、增加了5只电阻(图中的R101至R105)。其中R101、R102、R105为24k电阻,R103、R104为47k电阻。
        4、减少了1只电阻的阻值。即,X10档的R19由224k改为200k。
        严格来说,R103和R104均应使用48k电阻,但考虑到MF30欧姆档精度有限,采用47k欧姆已满足要求。类似地,X1档的R16本来也应并联一只48k欧姆电阻,但R16本身阻值很小,不并联48k欧姆电阻也完全没有问题。

        这里多说一句,由于MF30设计上的原因,表内保险管的内阻(额定为0.8欧姆)偏差,会较为明显地影响MF30的X1档测量精度。若MF30的X1档出现测量的明显偏差,请先检查表内保险管。所以, X1档并不并联那只48k欧姆电阻,其带来的影响简直不值一提。
       再多说一句,MF30的保险管规格特殊,稍短于常见的5X20mm保险管,若烧掉了此管,很难找到配件,因此,使用MF30时应更加小心。我曾烧过此保险管,也找不到配件。我的应急处置方法是,找一只有引脚的0.5A短小保险管,利用原保险管的外壳来焊接自制。另要注意该保险管要求有0.8欧姆的内阻,若不符合、且对X1档的精度有要求时,请想办法通过给保险管串并电阻或修改原X1档电阻来解决。

图五   MF30改装后的欧姆档电路图
图五

        四、改装实操要点

       1、X1k档开关接片的改造
        这是本次改装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里多介绍几句。
难就难在于割断开关接片后,留下的X1档那一小段接片没有东西固定。在这里,宜采用类似本表开关工艺的铆接固定法。具体做法是,在割断接片前,先给X1档那一小段接片钻2个小孔,然后用2个铜铆钉把他固定在PCB上。这2个铜铆钉我是利用空心的插接件铜质引脚截取得到的。将其穿进小孔后,用钳子或其他东西把两头压宽压紧(现在忘了当时的操作办法),即可达到固定接片的目的,但须注意,铜铆钉要尽量压平一些,以免阻碍开关活动部件的移动。

图六  改装前的开关档位照片(网上图截取得到)
图六  改装前的开关档位照片(网上图截取得到).JPG

图七  改装后的开关档位照片(注意红圈处是断开的)
图七  改装后的开关档位照片(注意红圈处是断开的).JPG

        2、第二只1.5V电池
        购买单体5号电池(即AA规格)的电池盒,利用原15V电池的位置来安放。事前需拆走15V电池仓的簧片。

        3、12V电池。
        12V电池采用最常见的23A规格,其电池盒现在可从网上购买得到。我最初改装时,用的是AAA(即7号)电池盒截短改造而成,后换上网购回来的23A专用电池盒。该电池盒放置在表头和保险管安装座的旁边,刚好能放下(可能需将AC档整流小板上的零件稍作压平)。

       4、电池接线。
电池接线的改造,较为简单,按改装电路图连接即可。其改接原理是,让两只1.5V电池串联后,再与12V电池串联,3只电池一起为X10k档供电。

        5、X10k档电阻的更换
        将串在X10k档开关接片上的224k电阻,换为200k即可。

        6、增加的5只电阻
       按照改造电路图进行电阻的添加。
       所增加的5只电阻位置,凭记忆,应大致是下面图八的黄色圆圈处。但因改装是8年前进行的,记忆得不是太清晰。如果你要进行实际改装,请根据改装电路图确定这5只电阻的准确位置。

图八  改装后的MF30内部照片(5个黄色圆圈为凭记忆标出的5只添加电阻位置)
图八  改装后的MF30内部照片(5个黄色圆圈为凭记忆标出的5只添加电阻位置).JPG

        五、改装后的应用

        改装后,其使用方法与原表基本没异,仍使用原刻度来测量DC电阻(但现在变成了欧姆档3V供电的万用表,用途明显拓展)。此外,欧姆调零也很顺利,基本与原来无大的差别,这说明改装非常成功。

        MF30原表没有LI和LV刻度,但在实际应用上,LI/LV刻度还是有其用武之地。可以利用LI、LV刻度(不一定要在表盘上画出这些刻度),去扩展此表使用。比如测二极管的压降,借助LV刻度看一看他是硅管,还是锗管,抑或是肖特基管。又如,可去测JFET的Idss,利用LI刻度看一看他有多少mA。再如,用X10k档测一下稳压管,通过LV刻度,大致判断此管的稳压值约为多少V。虽然LI、LV的天生精度甚差,但也能得到个大概,做到心中有数。更多的LI、LV刻度应用知识,不是本帖的重点,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改装后,由于X1至X1k档的供电电压为3V,灌出的电流相应增大。因此,其LI/LV刻度与1.5V指针表有明显差异。 经核算,该表的LI/LV刻度量程应为:
        X1档,LI刻度满量程约为125mA,LV刻度满量程为3V
        X10档,LI刻度满量程约为12.5mA,LV刻度满量程为3V
        X100档,LI刻度满量程约为1.25mA,LV刻度满量程为3V
        X1k档,LI刻度满量程约为125UA,LV刻度满量程为3V
       X1k档,LI刻度满量程约为62.5UA,LV刻度满量程为15V

       其中,LI刻度可借助表盘上的250刻度进行反向读取。而该表盘没有三等分的刻度可借助,因此,3V和15V的LV刻度,只能靠自己实际使用时去估算。

图九 MF30背面的LI及LV刻度量程贴纸
图九

       最后上几张当年改装MF30时所做下、字迹潦草的完整7页笔记照片。

图十至图十六  字迹潦草的完整7页MF30改装笔记照片

图十至图十六
图十至图十六
图十至图十六
图十至图十六
图十至图十六
图十至图十六
图十至图十六

楼主(2019-02-03):
改不改为3v表是个人的自由。想泼冷水的,请到别的帖子去,这里不欢迎。

网友A:
斗表的不在意3V
只有维修工在意3V

90年代上海表厂仿三和先后出了MF368和MF368A

不要说矿坛,就是今天的中国表厂还在做1.5V的表。

大家不要在意,看重3V指针表和3V二极档的,最多是个维修匠。

网友(2017-11-12):
上海电表四厂368比较好用

楼主:
刚发现,由于时间相隔较久,又错把MF30的中心阻值25欧姆当成是24欧姆。因此,文中有关阻值的计算相应产生偏差。编这个帖子花了不少时间,现没空再作修改了。

为此,特补充说明:改装电阻的取值,请应以笔记中的第四部分“改装试验”内容为准。

网友:
高手,改的好。

网友:
敬佩。楼主下了不少功夫哇。

网友B:
手里没有3V指针表,刚在网上购买了鬼子 的YX360TRF,欧姆档电流是15E,小鬼头老师的电流应该是12E,只是鬼子的是100k档开路电压只有3V,估测不了稳压管,有点不爽。

网友:
很详细,有理论有实践。拓宽了用途。

看到笔记,被认真、严谨的态度感动,好似看到老师在课堂上的板书。

网友:
深入剖析电路的精神值得学习,改造后应该更适用。赞!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把老表改3V的很少看到,因为现在用3V表的都不多。

网友C:
就喜欢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帖子,楼主说明的很详细,一点也没藏着掖着,为你的DIY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3V指针表,刚在网上购买了鬼子 的YX360TRF,欧姆档电流是15E,小鬼头老师的电流应该是12E,只是鬼子 ...

看来你也懂了不少指针表的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帖子,楼主说明的很详细,一点也没藏着掖着,为你的DIY精神点赞。

原改装已完成好多年了。以前曾想在矿坛发帖介绍,但一直缺乏动力,加之有甚长时间没上矿坛。

最近才找到一些时间,把他它写出来,与同好们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懂了不少指针表的门道

谢谢小鬼头老师的夸奖,手里有个色环的30表,改起来也不心痛,有时间,准备按老师的方法进行改造。

网友:
学习了,收藏,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十分敬佩楼主精益求精的DIY精神和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

网友:
有理有利有据!改的好!

网友:
楼主啊
这么好的帖,没几个人回,来个月经帖或发个旧表到有不少人起哄。
写成书到有人买,免费的到不要。那有兴趣再说呢?

网友:
要是发一款82年的MF47,那就许多人起哄了。

47比500型确实实用,84年我在上海单位里申请买47,全单位人都是500型,人家背后都笑我用乡下人的表。要不是我能干活,当面就说我了。

47我买来新表调零就接触不好,里面二个不大调的用线绕被抄成金蛋,与上海表比,二蛋吊在空中,连个坑都没有,而经常反复要调的却用碳膜电位器。

电器我喜欢接受新的、小巧的,手上有过MF35和10二老表,都处理了。指针表喜欢30这种小表(同级别最小的)。

网友:
好,收藏了,看什么时间要不要改一下家里的MF30表!

网友:
建议楼主将文章生成Doc文档。便于下载

网友:
MF12万用表的刻度有3伏的刻度。

网友:
最近20入手一块96年的哈尔滨产的FM30表,做工那是没的说,好喜欢。楼主改装的工程量太大,本人无法完成,但还是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分享改装资料,正在改装自己手里的960指针表,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现在要改的话,不用加5号电池了,直接换一节磷酸铁锂电池,就是3V。简单粗暴

网友:
很好!楼主的改装是个创新。我倒有个想法不知可行否,改成1.5v/3v通用的,用波段开关切换,这样就完美了,1.5v还是有它的优势的,一个是方便在线测高阻值电阻,而且测PN结的分辨率也更高些

网友:
学习楼主“工作严谨,求真务实”的DIY精神,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贴,mf30确实是当年精度很高的袖珍表。也许再过几年15v电池就真的完全退出市场了。楼主的改造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昨天晚上把手中一个30表按小鬼头老师的方法进行了改造,效果很好,电阻档各档基本压线,XIOK档因没有合适的电池仓,暂时空着。手里有个30配件开关板,xlK档位是在板上用刻刀挖孔,嵌入的,看起来比小鬼头老师的漂亮些。

楼主(2018-08-21):
俺最近改装哈精艺的mf30万用表,由1.5v+15v改为3v+12v,就采用了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作3v供电。

按此改装后,发记其优点有二:

一是不需额外增加增设AA电池仓,令整个改装工程的完成度提高。23A规格的12v电池仓可塞进原15v电池处。

二是由于电池内阻降低,x1至x1k档欧姆调零一致性明显提高。x10至x1K档之间切换,基本不用重新调零。x1档与其他档的零位指针位置相差不足2小格,要求不高时不作重新调零也可使用。

网友:
期待老师9V版47表的改装思路,要说改15V版47会挨砖头的,

网友D(2019-01-31):
楼主的发改造方法繁琐,按照你的原理图把11.02K电阻分成两个电阻,一只放到4K调零电位器的上面就行了,不知对其它电路是否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发改造方法繁琐,按照你的原理图把11.02K电阻分成两个电阻,一只放到4K调零电位器的上面就行了,不知 ...

按你所说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将MF30表原图中的4.22k电阻与欧姆调零电位器(4k)对换,可以比较简单地改动,电路板不用修改,电池电压在2.5V~4.8V之间均可正常调零,用锂离子电池(3.7V)和铁锂电池(3.2V)比较好,如果将R20(21k)电阻稍微减小一点,电池电压可调零范围会往下移,为了保证测量精度Rx1、Rx10、Rx100档位的分流电阻可能要做适当的修正。
但是这样改动后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10k档不太容易实现了。其他档位不受影响。
不知为什么上不了图?换了几个浏览器都不行。

补充内容 (2019-1-31 14:32):
改动后,交流电压档的可调电阻需要适当调整。

网友:
这种改动隐含了一个信息。设计欧姆表时,一旦中心阻值确定,其他阻值相对中心阻值的位置也确定不变。故刻度片可以沿用。不因为表头的内阻,满度电流,供电电池个数等因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你所说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将MF30表原图中的4.22k电阻与欧姆调零电位器(4k)对换,可以比较简单地 ...

我没看整个表的原理图,谢谢您的分析。

网友:
我就容易被这样的精神所感动!

楼主:
R1~R8(共11.02k)这8只电阻的阻值,是因应DC电压、DC电流和AC电压等档位的需求而设定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任何一只电阻的阻值不可轻易改动(否则,就要修改DC电压、DC电流或AC电压等档中某些电阻的阻值,才能达到原设计要求)。这也是因为本表节省了一个开关档位,故造成了几个功能电路之间相互牵扯,彼此之间失去了独立性。

我主题帖这种对欧姆档的改造方法,是对其他几个功能电路(即DC电压、DC电流和AC电压档)产生影响最少的改造方法之一。理论上,我这个改造方法,对其他其他几个功能电路(即DC电压、DC电流和AC电压档)完全没有产生影响——而改动R1~R8中任一电阻的阻值,都难以避免会产生这种影响

网友:
将MF30表原图中的4.22k电阻与欧姆调零电位器(4k)对换,除了电阻档外,直流电压和电流档不会受任何影响,交流电压档适当调整一下可变电阻即可,如图: MF30-I
这是本帖中MF30表的原图:

楼主:
刚才认真核算了楼上网友的改造法,证实其可行性也很高,而且不需改动任一只电阻的阻值,确实是一个好想法。验证计算见附上的照片

楼主:
计算表明,这种新改造法,朝21k电阻以及表头等看过去的视在电阻,其值在24k至25.5k之间,与原表相近(设计上的目标值是25k),这说明,此改造法允许不改动电阻挡上的电阻,也能得到接近原表的效果。

楼主:
看来,liiqi所提出的改造法是mf30最简单实用的改造法:不需换电阻也不需增设电阻,连开关片也不需改装!

可以将mf30改为3v+15v供电,也可改为3v+12v供电(需将电池接线按我的主帖方法来改造)。其中的3v还允许采用3.7v的锂电池

楼主:
楼上的来泼冷水。改不改为表是个人

楼主:
再说一次,改不改表,是个人自由。来这里拆台,作为帖主不能坐视不管

楼主:
我可能误会了楼上的意思。但我用手机编辑不了帖子,只好留着上面几个回帖

网友:
非常实用,该用三伏电压之后,不但可以测量LED,而且可以测量小功率的可控硅。

楼主:
今天再进一步研究liipqi的改造法,发现优点很突出,就是简单易行:仅改动欧姆调零电阻和另一只电阻的接线,不需改开关片,也不需增设电阻或改阻值。

但也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按此改动后,x10k挡难以找到合适的电池,因为现在要求最低要有24v,最高至50v。换句话说,若找不到合适的高压电池(约三十来伏)的话,按此改动就等于废了x10k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进一步研究liipqi的改造法,发现优点很突出,就是简单易行:仅改动欧姆调零电阻和另一只电阻的接线, ...

就用原来的升压电路就可以升到您要的电压,我试过,这个电路可以升到50V-70V。
更换稳压管就行了。

楼主:
加装升压电路的方法并不实用,比不上电池,因为升压电路的静态耗电问题难以解决

楼主:
哈尔滨精艺的老mf30最容易改装,他的x1k挡开关片不同于常见的mf30,不需动手术,可大大提升成功率

网友E:
印刷电路板的30表最容易改动。

网友:
路过学习。我还有两块30,一直在吃灰。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俺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刷电路板的30表最容易改动。

采用PCB充当开关的“现代”MF30,可靠性、耐用度都远远比不上老MF30。由于改造工作挺费功夫的,还是找底子好得多的老MF30更合算。

PS:虽然老MF47好评度高,且在本坛里被不少网友推崇,但论主开关的接触导通可靠性,个人使用感觉,老MF30要优于老MF47。

网友:
用这个思路是否可行,加一个多刀两档【掷】拨动开关,
两档,分别是A档和B档;开关一刀控制表头的灵敏度,A:仍旧为原来的灵敏度不变,B:使之灵敏度降低到原来的一半。  开关另二刀,控制电池电压,A:仍旧是一节电池;B:转换成为两节电池串联;【RX10K的15伏电池暂时不改】,这样线路改装比较简单,在表盒上需要钻一个孔装一个拨动开关,但是加工好的话也是很好看的。 改了之后,有如下优点:把拨动开关拨到A时候仍旧是原封不动;把开关拨到B时,RX1,RX10,RX100,RX1K选用了3伏电池【此时RX10K仍使用15伏电压,表笔短路指针在中间,要使用这档需要选择A档】,
在B档,所有电流档、电压档(含交流电压)都X2了,电压1伏档变成了2伏档,5伏档变成了10伏,.......电流档50微安档变成了100微安,500微安变成了1毫安,........使万用表的电压档电流档量程增加了一倍。【这个是看到了上四表MF96vp后得到的启发】
当然也可以考虑使用两组15伏电池通过拨动开关的3刀来转换,A档15伏B档30伏;可以选用1.5伏手表电池10个串联为一组。
改成了两节五号电池之后,15伏电池不管是使用一组还是两组,都需要改成多节1.5伏手表电池串联或者多节2032串联。

楼主:
按yhg的思路,我昨天分析了一下,得到如下方案:增加一只开关,两只电阻,两个电池仓,可将mf30改为1.5v与3v两用,且具备量程扩展功能。详见附件的照片

楼主:
电路部分给多一张照片。其中,开关为3p2t(三刀二掷),淘宝网上较少见,但易找到的4p2t也可用于这里。

楼主:
因对1.5v供电兴趣不大,该方案俺没打算实施。以上供有意的网友参考。

楼主:
该方案不需改动开关片,只增加开关等几只元件(其中的电阻值需通过拼凑得到),以及稍改一下接线。改造工作量也不是很大,可行性很高。突出的优点是,开关打在x1时,功能与原表完全一样。打在x2时,获得3v供电和量程扩展(但x10k档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部分给多一张照片。其中,开关为3p2t(三刀二掷),淘宝网上较少见,但易找到的4p2t也可用于这里。

这样改后,在x2上时,表头上相当于并了一个8.2k左右的电阻,与原来15k相差了将近一半,不知对表头的阻尼有多大影响?我没有这个版本的MF30表,未做实验。
我对一个37.5μA表头的MF30做了实验(4K+2K电阻),在x2时,表头上相当于并了一个4.4K的电阻,差不多是原6K的70%多,对阻尼有一点影响,但不大,完全可以接受。

楼主:
x1时,阻尼不变。x2时,表头加并有分流电阻,因此,阻尼会变得更好一些

网友:
工程浩大,佩服楼主

网友(2019-04-28):
于脆用锂电池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斗表的不在意3V
只有维修工在意3V

朋友说的有道理,无奈忠言逆耳。
现代万用表设计追求的是低于0.7v的测试电压以方便在线电阻测试,其实即便是修理,在线电阻测试带来的方便性也远大于3v的高电压的led测试。
楼主的改造使老表更容易找到电池方便使用。
但如果新买数字表还追求所谓的3v高电压,可能连维修匠都不够资格了

网友:
朋友说的有道理,无奈忠言逆耳。
现代万用表设计追求的是低于0.7v的测试电压以方便在线电阻测试,其实即便是修理,在线电阻测试带来的方便性也远大于3v的高电压的led测试。
楼主的改造使老表更容易找到电池方便使用。
但如果新买数字表还追求所谓的3v高电压,可能连维修匠都不够资格了
在线测量指针表根本不可信,只使用数字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朋友说的有道理,无奈忠言逆耳。
现代万用表设计追求的是低于0.7v的测试电压以方便在线电阻测试,其实即 ...

早期的数字表的电阻挡开路电压都很低,厂家要照顾到指针表的习惯用法,不得不加入与数字表不协调的二极档。

现在高档手持表的电阻挡开路都很高:289、87V、4282、TY720(还有低能电阻挡)。

3V指针表使用时应该看LV和LI(是同时显示,也就是一次测量有二个结果),这是特色,也是数字表到今天都无法超越的(没大量用户的支持厂家更不会在数字表上设计)。
或许大多数人习惯没有LV、LI刻度的表,今天就是用了数字表的人,二级档还叫打阻值。

在线测电阻值,开路电压低好
在线打阻值( 集成块和电路板),开路电压高好。
3V————是兼顾发光二极管和电路上多个二极管的串并联和低压微功率被测品的安全而折中。

指针表的5个电阻挡,二极档确实不如它,
数字表的分辨率和其它功能及自动档等等优势,我个人现在只用数字表。
如:二极档能简单快速区分bc和be而指针表很吃力。

指针表电阻挡的不正规的用法也是人为适应表,
二极档大都情况都能搞定,个别如:高压硅堆和大功能可控管的导通,也只要在拿被测零件的手里都拿个9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数字表的电阻挡开路电压都很低,厂家要照顾到指针表的习惯用法,不得不加入与数字表不协调的二极档 ...

满满的经验和技巧,受教了!谢谢

网友:
我就是心烦经常换电池,既不环保又不经济,改后直接用锂电池

网友:
学习一下,先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第二个改造好的mf30,已成为我的主力表

网友:
我后细想,中阻值小的500表并不合适改,否则x1档电流则高达几百ma

网友(2022-04-29):
曾经将MF91的ADJ改为x0.1,应该说是不成功了,没有后续,后来工作,也不是做这行,所以没有搞了。

网友G(2024-04-21):
MF30改3V后各档电流都是比原来大一倍吗?我在琢磨MF104如何改3V供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MF30改3V后各档电流都是比原来大一倍吗?我在琢磨MF104如何改3V供电方案

基本是这样。除了x10k档之外,各个欧姆档的测试回路电流是比原来大一倍。

而改装成3V的要点,是要让实物表头分配得到的电流跟原来一样(即是为表头构造一个2:1的分流关系),并保持该档测试回路的总电阻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