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源无法进行RS232通信

楼主(2017-11-03):
手上有台可编程电源,型号是PDS6005,通过按钮操作都能正常输出。但是无法通过232进行上位机通信。电源的参数设置都正确了,我怀疑是不是硬件的通信模块坏了。请教一下有维修经验的大神们,如果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设置问题?目前用串口助手通信不上,不知道怎么查看硬件是否有问题,也没有电路图。。

网友A:
楼主之前用串口助手可以和电源正常通讯吗?
电脑和电源的波特率,停止位等等一致否!
看下是不是要用厂家的软件才可以的!
串口线或线序是不是一样,命令格式对不对等等。。
楼主,
一个一个排查后再确认是不是电源硬件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前用串口助手可以和电源正常通讯吗?
电脑和电源的波特率,停止位等等一致否!
看下是不是要用厂家 ...

谢谢坛友的回答,以前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怎么样。
电脑和电源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参数都设置过了。
目前正在问厂家要专用的测试软件。
厂家说用标准的串口线就行,我用了USB转232的串口线,芯片是PL2303。
目前已经测试了三个晚上了,还是无法通信,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硬件出了问题。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证明是软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

网友:
是不是线序的问题,可以把9针串口插头的2,3线,交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找台XP系统的带串口的台式电脑试试。

网友:
没用过的话,看看线序吧。市面上的线,不一定符合你的机器。

楼主:
试过好几个晚上了,确定是硬件问题。
通信部分用的是SP3232EEN芯片。如何进行维修?目前还不会

网友B:
你的电脑是否安装了USB转232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是否安装了USB转232驱动?

已装过了,今天试了一下485通信口,这个电源有232和485两个通信口,发现485通信正常。说明232那个转换板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