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拉杆天线断了怎么修?

楼主(2017-11-03):
天线头断了,最末两节也被折弯了,这怎么修?

网友:
慢慢拗,抽出里面一截再整形装回,焊上帽子。其实买根新的会方便美丽一些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好整,也可以用镙丝焊上,再把帽子粘上

网友:
管壁太薄,不好整。

网友:
这个基本无法修复,那个铜很脆,一整就烂

网友:
两字  报废

网友:
这玩意儿就像玻璃暖水瓶,坏了没得修

网友:
那个天线铜,很难用焊锡焊上哦!我的只有换新了

网友A:
就是最细的一段变形,可以将弯曲的一段截掉,用热熔胶或其他胶将帽子粘接上去继续使用,天线不在乎短这么一点,不影响外观及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细的一段变形,可以将弯曲的一段截掉,用热熔胶或其他胶将帽子粘接上去继续使用,天线不在乎短这么一 ...

谢谢指导,很有道理

网友:
不能修了,只能更换,天线是空心管,矫正的话很容易折断,并且差一点也难以收回去。

网友:
买个亲的天线换!这个不要了!

网友:
一般的维修方案就是找一个不用的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拆下来。取其头部几节好的部分。两根天线凑一根!

网友:
要么凑活着用,要么换新的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弄直后有没有影响,或者再找一截细的插进去会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
以前试过用大小差不多是铁棍塞进去慢慢恢复,但不好弄

网友:
用防风打火机烧后整形回来

网友:
换一个吧,这个基本没有修的

网友B:
可以修复:先大概整直了,然后打开底座拆开,一节一节分离出来,接下来是关键!用切铜管的微型割刀旋转切除弯曲变形部分,一定要慢慢旋转,进刀量要小,一点一点进刀,慢慢旋转,这样切断以后管口也就收缩回来了,再一节一节装上就好了,虽然短了一些,但是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复:先大概整直了,然后打开底座拆开,一节一节分离出来,接下来是关键!用切铜管的微型割刀旋转切除 ...

厉害啊,受教了

网友:
这个办法还可用于修复拉脱的拉杆天线,先把脱落的天线塞进去,再在原口下面大约5毫米的地方用微型铜管割刀压一圈沟槽,脱落的天线杆就不会再被拉出来了!

网友:
内外管配合较精密,想修复难度很大,也就是几乎不可能。
本人以前曾尝试修理过,失败。
将就用,短2节影响不大,追求完美只有换新的。

网友:
没有影响,就不要焊了

网友:
报废,我的也一样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