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玩单端(续)—6P12P PK 2A3

楼主(2017-11-04):
随心所欲玩单端(续)—6P12P PK 2A3

        前段时间,在本坛《电子管技术区》浏览贴子时发现有一制作6P12P单端的帖子。在回帖中有人叫好,也有人不屑一顾,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人回帖称“白菜价必然白菜味”。
        诚然,6P12P在功放管子里面算是白菜价了,甚至是白菜帮子价。6P12P的价格沦落到如此地步也是有原因的:其一出身不好。6P12P原来是电视机行输出管,不是专门设计用于音频电路的;其二长相不好。6P12P是个小直棒,既不魁梧也没大家喜欢的形状,比如:葫芦形、茄子形、洋葱头等形状,最可恨的是上面还带个小辫子;其三是出生较晚。前面已经有了很多的音频用功放管谁还稀罕这个既不是嫡出、形象又不佳的玩意?!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在这儿就应验了,甚至还不如驴,唉……
        但要说是6P12P白菜味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何以见得?6P12P是只束射四极管,要说标准接法时性能也不咋滴,但是三极管接法时的参数就跟大名鼎鼎的2A3比较接近了,你说出来的声音还能有多大差距?下面是借用别人给的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制作中会有不小的出入(2A3也是)。
2A3与6P12P参数比较表
前段时间,在本坛《电子管技术区》浏览贴子时发现有一制作6P12P单端的帖子。在回帖中有人叫好,也有人不屑一顾,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人回帖称“白菜价必然白菜味”。
        诚然,6P12P在功放管子里面算是白菜价了,甚至是白菜帮子价。6P12P的价格沦落到如此地步也是有原因的:其一出身不好。6P12P原来是电视机行输出管,不是专门设计用于音频电路的;其二长相不好。6P12P是个小直棒,既不魁梧也没大家喜欢的形状,比如:葫芦形、茄子形、洋葱头等形状,最可恨的是上面还带个小辫子;其三是出生较晚。前面已经有了很多的音频用功放管谁还稀罕这个既不是嫡出、形象又不佳的玩意?!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在这儿就应验了,甚至还不如驴,唉……
        但要说是6P12P白菜味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何以见得?6P12P是只束射四极管,要说标准接法时性能也不咋滴,但是三极管接法时的参数就跟大名鼎鼎的2A3比较接近了,你说出来的声音还能有多大差距?下面是借用别人给的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制作中会有不小的出入(2A3也是)。

网友:
好贴。相比管子的制造技术,12P的要求更高了。玩起来的难度却低得多。便宜管子玩出好声音,是业余发烧的正途。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能把图中的各点电压标出吗?以便仿制,谢谢!

楼主:
2A3与6P12P参数比较表

管名                                 2A3      6P12P
负栅压(V)                 45             36
屏压(V)                 250             250
屏流(V)                  60              60
内阻(kΩ)                 0.8            0.75
跨导(mA/V)                 5.25    7.5
放大倍数                   4.2            5.6
负载阻抗(kΩ)         2.5            3.2
输出功率(W)         3.5            4.3
屏耗(W)                 15           15
失真度(%)                  5            7

楼主:
      啰嗦了这么多也该进入正题了。首先声明,我以前只做过2A3单端(见《随心所欲玩单端——模块化设计多用电子管单端》一文,可在本栏目搜索)而没做过6P12P的任何电路!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呢。
先上电路图:
如果看不清的话,下载后再看。
下面是2A3C的主电路图,便于比较。

楼主:
        两个电路的差异:一是主电路部分,2A3C是直热式电子管,灯丝部分需要设置调平衡电路,否则交流声较大,而6P12P是旁热式电子管,只把灯丝一端接地就能解决问题。二是灯丝供电,2A3C需要两组灯丝绕组独立供电,而6P12P在这里一个绕组就能解决问题。其余的完全相同。
        拿白菜价的6P12P跟2A3C相比,确实有点不太公平。但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6P12P这只管子,二者的电路还是应该做到尽量一致。这次实作做到了以下几点:除功放管及部分附属电路外,电路相同,电路布局相同,元件数值相同,甚至所用元件的牌号都是相同的,为此还专门邮购了几个耦合电容。机箱、变压器及电源部分原封没动,只是为主电路部分重新做了一块板子。更为巧合的是,在调试时发现连两种管子的阴极电阻都可以用相同数值的。所用电子管也进行了屏流、跨导双参数配对。
        为节省矿坛资源,也为节省我的流量,这里就不上实物图了。

        下面是测试数据:

测试项目                                                                  2A3C单端                                                           6P12P单端
                                                                      左声道                  右声道                               左声道                           右声道
本底噪声(mV)
(8Ω输出端)                                                  2.8                            2.8                                    3                                  2.8
频响(1kHz,1W时为0dB)                   5.0Hz—81.26kHz    5.1Hz—79.74kHz         4.6Hz—82.8kHz           4.5Hz—81.8kHz
                                                              +0.5,—3dB           +0.5,-3dB             +0.09,—3dB              +0.18,—3dB
                                                             峰值:29.1kHz        峰值:27.5kHz            峰值:26.5kHz             峰值:25.5KHz
失真度(%)(1kHz,1W时)                       0.36                           0.56                               0.48                               0.4
正弦波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W)                   2.88                   2.88                               3.78                                     3.78
灵敏度(mV)                                                        500                         500                            540                               540
屏流(mA)                                                         60                            60                                 63                                 63
屏耗(W)                                                         16                            16                                15.12                            15.12

注:这两组为不同时期测试的数据,受电源电压的影响,屏耗有所变化。

所用测试仪器:
        UT61E数字万用表
        菊水COS5041CH双踪双扫40MHz示波器
        YB1631型功率函数信号发生器
        DA—16晶体管毫伏表
        BS1A失真度测量仪。兼做毫伏表

楼主:
        从上面表格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多数参数测值出入不大,唯独输出功率一项差别有点大。这是因为2A3使用了3.5k的输出变压器,如果使用2.5k的输出变压器,二者的数值会比较接近。

        下面再说说大家最为关心的声音表现吧。
播放器材:
        步步高EVD机做转盘、翔声的DAC—01A解码器、二手的JVC TD—W718双卡座、声韵的6.5吋钴磁全频。同轴线是解码器附赠的、过机线是秋叶原的低档货、喇叭线若干年前麦格露华几块钱一米的。
        总体感觉是6P12P多了一分厚实、2A3C多了一分飘逸。2A3C的声音确实让人难忘,它所营造出来的声场有种清晰透明的感觉,高频华丽、飘逸,这可能跟使用了3.5k的输出变压器有关系,虽然输出功率小了,但高频有所改善。我原先使用的EL34推挽机配接的是惠威S8的箱子,惠威的S8缺德啊!它既不是4欧、也不是8欧,而是5欧,再加上分频器和喇叭线,估计阻抗在6欧左右了,而胆机一般只有4欧和8欧两个输出端,你说该往哪个上面接啊?最后发现还是接在4欧的端子上声音好听。6P12P和2A3C的声音也就是很细微的那么一点点差异,估计2A3C如果用了2.5k的输出牛,也就成了6P12P了,可惜手头没有2.5k的输出牛,没法试听了。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在制作时,电路选型、输出变压器、退耦电容、旁路电容、耦合电容、线路布局以及工作点调整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点问题,那2A3就可以和6P12P划等号了 。6P12P这只管子还是值得我们这些穷屌丝花点精力玩玩的,土豪飘过就行了。
        这次拿6P12P PK 2A3C还是很值得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如果2A3是海鲜的话,最起码6P12P已经做出了红烧肉的味道了,而绝不是白菜味!

楼主:
这发个帖子太难了,本来做好的表格发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路的差异:一是主电路部分,2A3C是直热式电子管,灯丝部分需要设置调平衡电路,否则交流声较 ...

甭看啥出身---只要出好音-----都是好管,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6P12P三极管接法的参数有根据吗?还是你的实验实测数据?因为本坛以前有老驾新偏坛友介绍的参数为:
Ua=165V,Ia=100mA,Ug=-20V,ZL=1K,Po=4W(有曲线图的)。而你的参数与之不同,不知那个更准确呀。
能把你这电路的各工作点的电压和电流实测一下吗?多谢了。
另外问一下你这个续之前那个贴在那里,没找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6P12P三极管接法的参数有根据吗?还是你的实验实测数据?因为本坛以前有老驾新偏坛友介绍的参 ...

这是之前《随心所欲玩单端——模块化设计多用电子管单端》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53459

补充内容 (2017-11-4 17:29):
12P这管子潜力很大,看看手册给出的极限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补上6P12P单端的照片

网友:
的确有点儿随心所欲! 不过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好文,好机,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海鲜吃多了易痛风。

网友:
用前苏联军用6n44C非常好!

网友:
这个管准备火,在6p12涨价前,在某网赶紧先购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6P12P三极管接法的参数有根据吗?还是你的实验实测数据?因为本坛以前有老驾新偏坛友介绍的参 ...

     你研究一下电子管(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图,图中有很多条曲线,不同的栅负压有不同的曲线,对应不同的屏压有不同的屏流,可灵活运用但不能超屏耗!当然6P12P三极接法的曲线很难找到,要自己测绘。

网友:
估计12P要涨价了,现手头还有几只。哪天翻出来折腾折腾

网友:
6P12P是好管子,功率大,内阻低,JS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一下电子管(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图,图中有很多条曲线,不同的栅负压有不同的曲线,对应不同 ...

6P12P实际屏耗在20瓦,比手册大。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6059-1-1.html
这个帖子当中我曾经贴出过特性曲线,大图不在身边,等我回学校再发。
有负反馈的话6P12P表现还算可以,但是单端无负反馈的话,曲线还是太烂,作负载线一目了然。
电源部分看负载电流,13003和1554深度饱和,仅相当于一只二极管,此电路10K取值导致达林顿系统没有足够压降进行稳压(13003 hfe>20,1554hfe典型为15)。同时RC常数也小,起不到软启动作用,同时也可能因为较长启动过程将1554置于险境(假设灯丝尚有余温,再次通电),因为1554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很窄。
推动部分建议用6J3,6J9这个工作位置完全是靠增益和feedback在往回拉,6J9推动级开环线性并不好。

网友:
好贴,机箱不错就上面感到有些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6059-1-1.html
这个帖子当中我曾经贴出过特性曲线,大图不在身边, ...

1.6P12P工作在三极管状态。
2.13001和1554既不用于稳压,也不起延时作用,只是给前级滤波。
3.6J9负载电阻是8.2k而不是82k,屏极电流在17毫安左右,有的管子恐难胜任。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P12P工作在三极管状态。
2.13001和1554既不用于稳压,也不起延时作用,只是给前级滤波。
3.6J9负 ...

首先我发的就是三极管接法别人实测的图
然后,根据电流分析,达林顿系统没有起到滤波作用。
6J3没让你直接代替,要改动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发的就是三极管接法别人实测的图
然后,根据电流分析,达林顿系统没有起到滤波作用。
6J3没让 ...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这么做只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跟2A3做个比较,不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电路也许不尽合理,只是随意做着玩的,不要当真。如果要改变6P12P的工作条件,其他的也要跟着改变,经济上不堪重负。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只是想说6P12P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堪,不要当做教科书来看。

网友:
趁现在没涨价赶紧备上点

网友:
这习惯不好,一说玩冷门管就立刻联想到价格,炒作。那么多已经炒作热门的管子咋没人说呢?

网友:
以前DIY过6P13(苏联产)效果很不错的。刚中有柔。好听

网友:
看得舒心,俺一盒子的6P12

网友:
做过6p12的朋友上个电路

网友(2017-12-04):
前段时间我抄火星老师的图 装了台6p12p推挽 没听出特别之处  估计是用料太差了  输出变压器是0.5的片子 王子骨架 直接乱绕 一边初级一边次级

网友D:
还请各位老师给看看 这个是不是三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请各位老师给看看 这个是不是三极管接法

是三极管接法。输出牛的品质对胆机的性能起决定作用。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D:
另外还有电流声 电源变压器烫手 估计70度以上 就换了一个R型的 标称功率395VA 这下不烫了 但是电流声明显增大了 所以准备把电源做成外挂 估计效果很干净吧 输出准备换掉 请大家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还有电流声 电源变压器烫手 估计70度以上 就换了一个R型的 标称功率395VA 这下不烫了 但是电流声明显增 ...

交流声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太好说。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也花了心思作对比,辛苦啦。有时间我也做一台试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辛苦老兄了

惊动进修老师了,不好意思!

网友F:
6P12比较麻烦是用的大九脚管座,一般不太通用,不如用6P13P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6P12比较麻烦是用的大九脚管座,一般不太通用,不如用6P13P来制作。

有啥用啥就好,本来就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进修老师了,不好意思!

我们是兄弟

网友(2019-12-09):
6p12三极管方式。低压工作输出阻低,有较大直流电流在输出变压器初级流过,使输出变压器体积大要求大,但易推动。反之高压工作输出高,输出变压器要求降低,但推动要求电压大了。这个问题我买了管就闲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管子比较便宜

网友(2022-02-10):
楼主这个实验好,我的2A3C单端也是用的3.5K输出牛,双290V 5Z3P整流,这么说我可以直接拔掉2A3C,在旁边加一个6P12的管座,就可以听一听6P12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