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进的无名四管机。请知道的朋友说说。

楼主(2017-11-04):
元件有65年66年的,是DIY的,还是厂机。

网友:
没见过。
楼下的,请~~

网友:
不知道,看外壳感觉是厂机,里面又像DIY的。

网友A:
用料奢华,排列考究,DIY无疑!此人当时与部、队通信有关。

网友:
够老的、用的电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奢华,排列考究,DIY无疑!此人当时与部、队通信有关。

俺也基本上认为是这样。另也有可能是有“实力”的部门譬如研究所、部队通讯部门少量生产未曾“面市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奢华,排列考究,DIY无疑!此人当时与部、队通信有关。

你说的有道理,可以肯定就是DIY 的机器。拆开看了里面的铝壳很不规则,指针也是自己用铜片焊的。现在就是天线断了,用镊子捏住两个线头还能收到台。

网友:
不一定,看一下印板反面,还有就是金属附件。是否有人工的痕迹。从电池夹片来看是像冲制件。

网友:
纸介电容像714厂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奢华,排列考究,DIY无疑!此人当时与部、队通信有关。

赞................同

网友:
不看后面不能确定是否DIY;
如果说是用料奢侈的话,这个人应该非常有条件做一个标准的6管机;可是这确是一个4管机,与面板上表明的“4晶体管收音机”一致;况且那个面板不可能是DIY的;

网友:
这个鸡鸡是DIY的,只不过这人当时的经济条件应该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