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洗脚盆上的温控开关是常闭还是常开的?

楼主(2017-11-04):
我的洗脚盆昨天罢工了,打开一看是温控开关烧断了,型号是KSD301   250v10a  55°.某宝搜了一下,这种开关有常闭式的也有常开式的,于是迷茫了。。。。。
还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前辈给予指点,我是该买常闭式的还是常开式的呢?
谢谢了

网友A:
洗脚盆上的温控开关应该是常闭型,当水加热到55度时自动断开,这种开关也叫温度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脚盆上的温控开关应该是常闭型,当水加热到55度时自动断开,这种开关也叫温度断路器。

非常感谢,确实是常闭型

网友:
一般都是常闭的,温度高了,自动断电

网友:
是常闭型的,加热到55度断开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