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伏电动车值得一玩?

楼主(2017-11-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实际生活中电动车不可能一直在理想环境中运行。72v改成48v,控制器的换,搞不好电机也的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这还用问吗,不管平路还是坡路,72V20AH的电动车,都会比48V20AH的车子跑得远(只都跑相同的路),你再改成48V40AH,那就是电池容量比原来48V20AH时都多一倍了,能不远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的续航能力,电池的容量决定行程的远近。

网友:
:lo
这个可以理解成1.5V电池和6V的电池两收音机,开响到小音量到同响度(分贝),哪个能坚持到最后(不考虑电路漏电流的无用功),大家都知道结果。。。。。。
要是一个12V电池能搞定电动车行驶性能,何必弄48V,60V,72V等电源的?

网友:
能量守衡定律.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它物体,而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

网友:
控制器和电机都得换 不直达试

网友:
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供电电压高的相对比电压低的电流要小。蓄电池小电流放电比大电流能释放出更多的电量。

网友:
相同条件下,“48伏20安时电动车是否在里程上不输于72伏20安时电动车”???什么理由?

网友:
改成48伏完全可行只不过速度不如72伏的了,容量增加一倍里程也随之增加。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的续航能力,

网友:
72v 20a改48v 40a还得加两块电池,加电池,你说跑的路程会相同吗??

网友:
本来,问的问题有矛盾。。

网友:
学过能量守恒吗?

网友:
一个以经济时速,一个以最高速,你怎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这还用问吗,不管平路还是坡路,72V20AH的电动车,都会比48V20AH的车子跑得远(只都跑相 ...

大实话!如果这样谁还买72的?

网友:
72的速度快 ,里程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
48V40安时肯定大过72V20安时。光质量都大了啊

网友(2017-12-18):
72   乘以   20   等于   1440   瓦时。

48   乘以   40   等于   1920   瓦时。

一个一度半电不到。

一个是近两度电。

两度电,当然电更多。

某楼讲了,同样功率,电压高,电流就小。小电流放电,对铅蓄电池有利。

(不过,48v40Ah的情况下,相当于是两组20Ah并联,每组只担负电机电流的二分之一。也对蓄电池有利。)

某楼提到,骑得快和骑得慢,对耗费的电能的多少,差别也很大。

越快,风阻越大。

追求速度,会影响续驶距离。

网友(2018-03-29):
那都不用想,72v肯定跑的远,有劲啊

网友:
要跑得远必须要跑的慢

网友B:
用电压乘以安时数算出电量,电量大致跟路程成正比,还要考虑效率、载重等因素。

网友:
可以理解成1.5V电池和6V的电池两收音机,开响到小音量到同响度(分贝),哪个能坚持到最后(不考虑电路漏电流的无用功),大家都知道结果。。。。。。
要是一个12V电池能搞定电动车行驶性能,何必弄48V,60V,72V等电源的?

8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一般电量越大跑得越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压乘以安时数算出电量,电量大致跟路程成正比,还要考虑效率、载重等因素。

这位朋友说的正确,

网友:
23楼说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