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的海尔品牌机,开机近2分钟,怎样能让它快些?请教.

楼主(2017-11-05):
主机是孩子淘汰给的,作用是插个U盘,听音乐,存照片,看照片,开机2分钟,有时不止,正常吗?能否让它快些?CPU:奔腾2.8G,1G内存,独显.我已打扫卫生,除灰.是不是要删掉一些东西,指点一下.

网友A:
配置太差了,再怎么删也不行,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下系统,然后保持一个干净的系统,什么杀毒啊,这个那个的管家,统统不要。能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太差了,再怎么删也不行,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下系统,然后保持一个干净的系统,什么杀毒啊,这个那个的管 ...

不会安装啊!69岁了,接触电脑迟,跟不上时代啊!只知道C盘里的东西不能删,上次就干了荒唐事!那个"我的文档"里的东西能删吗?这个配置差在哪?能告诉我吗?孩子整天忙,只好求助大家了.

网友B:
换ssd,重装系统即可

网友C:
系统是XP,还是win7.
xp还行,win7则内存小了。
另外开机时间不代表什么,只要使用得手,何必管他呢?

网友:
也可以找信得过的懂电脑QQ好友,远程控制替你卸载一些不要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ssd,重装系统即可

一个120g 的固态硬盘可以买这么两台主机了

网友:
PD大火炉 …… 真的可以淘汰了

现在最有性价比的二手平台: X3430+H55,200块左右就行了

网友D:
电脑不上网,不打游戏是够用的,装个XP当年还是很快的,现在重装不更新也是很快的,前提是电脑硬盘没有坏道,可下载1个HDTunePro检查一下硬盘。其实装机也不很难,用光盘装机最易掌握,可买一张碟,大约5块钱,买不到就下载一个,叫卖碟的店帮你刻1张也是几块钱。设置电脑光驱启动,放入光碟,差不多是自动化了,没有光驱的话,淘宝买个装机U盘也就20块钱,希望帮到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120g 的固态硬盘可以买这么两台主机了

这个固态在这台机报废时候还可以继续在其他机器使用,并且,换ssd提升使用感的效果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是XP,还是win7.
xp还行,win7则内存小了。
另外开机时间不代表什么,只要使用得手,何必管他呢?

谢谢您的关心,是XP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不上网,不打游戏是够用的,装个XP当年还是很快的,现在重装不更新也是很快的,前提是电脑硬盘没有坏道 ...

谢谢关心,让我学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态在这台机报废时候还可以继续在其他机器使用,并且,换ssd提升使用感的效果是最大的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全部删除杀毒软件,

最好重装,先上百度学学再重装,很简单的。

系统干净,你这配置开机不会很慢的。

1G可以上W7的,现在再上XP,有些软件不支持的。

加个二手内存连邮费20元,换个CPU 也是20元

网友:
1G内存是小了一点 几十元加一条内存  重做个系统会好些

网友:
重做个Win7-32的系统,不会这么慢的,开机20s左右吧。

网友:
换个32G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保证你启动时间在45秒打下

网友E:
小区的一位老年朋友的机器配置基本和你的一样只是用AMDK8cpu,内存DDR1G,AGP独显,IDEas80G硬盘。开机时间也是2-3分钟,看视频卡。3个月前针对C盘给他删减一下,基本保留了他原来的360安全软件(他炒股)。能够流畅的用爱奇艺看电视剧。月前淘宝购(含邮费70元)为其升级双核AMD,DDR2-2G。
开机时间不主要,你的配置正常开机时间应该50几秒。系统只能用XP,重装吧。我的文档里面的东西可以删除的。按照你的使用要求当前机器还可以用,如果是单条内存,还可以再加1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区的一位老年朋友的机器配置基本和你的一样只是用AMDK8cpu,内存DDR1G,AGP独显,IDEas80G硬盘。开机时间 ...

谢谢版主与大家的关心!我再想办法.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就没有必要折腾硬件了,花不来,不如搞台新的,老机器把系统重装优化下(装winxp,软件尽量少,实在太慢的话杀毒软件可以不装)揍和用吧。

网友:
机器太旧了,没有必要再去折腾。上面网友讲得对2分钟开机不算太大的问题。
重装系统是正途,能加快开机时问。但弄不好会把电脑变砖。不懂的人会觉得很难,懂的人会觉得很容易。
减少机器内的软件也是一种办法。但如果觉得有难度最好还是不要动。
机器本身带有碎片整理功能。如果可以,整理一不硬盘的碎片可以加快开机速度。
如果可以,我建议你装个360。上面全中文介面。你可以跟着慢慢学。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与大家的关心!我再想办法.

       看来你对电脑不是太懂。老年了不追求快,多任务。配置一般够自己用就可以。一个是求助年轻人,最好是身边的,也可以远程(淘宝有收费的)。另一个你按照C盘文件名百度百度看看需要删除的。你如果没有网银就不用装安全软件。不做文档处理就删除Office等等。用你电脑上的软件管理(想象你应该有)去删,如果没有就用控制面板去删。清理完以后把安全软件诸如卫士,保镖,管家卸载就会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就你的电脑配置估计你的内存应该是DDR1或者2代,建议你在用10-30元加内存至2G,然后试试在网上下载XP的克隆系统,进行重装。

网友:
首先升级内存,当然主板得支持。如果是XP,2G内存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硬盘。05年的机器到现在至少12年了。重装XP系统,还是慢就是硬盘不行了。

网友:
硬盘空间不够用要清理软件和资料,启动慢一般是开机启动项太多,清理硬盘大多无用,除非C盘将满。开机启动项清理方法:在开始-运行栏中输入msconfig,不必开机启动的项目统统取消,如QQ、股票软件等,到用的时候再点开即可。

网友:
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加一条DDR 1代内存,很便宜,1G内存太小了。另外这电脑应该是不能用SSD的,应该没有SATA接口。

网友:
我装xp,开机27秒

网友(2017-12-05):
换个固态硬盘,速度会有明显的提升,增加内存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吧!系统小了启动也就快了!建议装个原版的XP,克隆版的夹带私货太多了!里面各种流氓!比如腾讯,360的卸载都卸不干净!
在原系统在xp以下,没彻底崩溃装原版系统简单!就是装驱动有点费劲!建议先用360驱动大师备份以下,重装完系统在手动装回去!

网友:
重新安装XP系统就好。

网友:
年代久了,硬盘速度不行,SSD   最好板U 一起换  还能凑合

网友:
加条内存估计还能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