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高放收音机---场管中频

楼主(2017-11-05):
受到调谐高放一次性DIY成功的鼓舞,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7848-1-1.html  而且这高放电路性能超群。想到双十一物流会有堵塞,所以下午就把场管中频的PCB画完善,交给工厂制作了。希望在双十一前到手。

这个场管中频是坛里的求超版设计的,先在这里谢谢求超版。

画了PCB,看还有空余的位置,就把低放LM386加上去,由于我手里有几片8.4V的锂电池,放在铝壳屏蔽盒里2片刚好,这样一个小小的铝盒能装电池和中频电路,接个音频输出口,就能接喇叭听,而且,LM386的音质也不错啊。更重要的是耗电省。

一般去工厂做PCB都要在洞洞板上搭焊测试成功才去做,这样才保险,这块场管的中频我没有实验过,希望装好后,能PK过我现在在试用的超动态中频。

网友:
共基电路输入端电位基本不动,共栅极输入电位是变动,削弱了隔离作用,噪音也略高,但用在中放可忽略。
电路妙在agc对中周状态的影响小,颇为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并解决了。

问题是我把高放的一个管子的偏置电阻调得太低了(怪信号太强),测管子的静态电流 ...

送上一个用我自制的扫频仪扫出的一个TTF-2-1中周的幅频特性曲线,以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康木老师,达着为先,您一句"物理距离可以拉长而不受连线的分布电感影响",让我彻底搞明白了这种接法的原 ...

这个C2的容量还能改变耦合系数,就是说,中频图调成馒头型还是调成双峰型,都与这个C2的电容容量大小有关系。

网友:
期待,看了视频声音真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有新作品了,很期待有好的性能表现!

这个中频配调谐高放的,属于一个收音机

网友:
模块式设计,这个很好呀!祝成功!

网友C:
楼主喜欢这个电路,我很高兴。楼主不但喜欢这个电路,还要亲自组装这个电路,这更令我很激动呢!所以,在这里,我就多说几句,权当为楼主助兴。
楼主的场效应管高放加上环形混频器,对于信号而言,大约能够提供0分贝的增益。我设计的场效应管高放加上场效应管混频,能够提供约30分贝的增益。如果楼主的天线比较好时,对于中等强度的电台,可以输出的信号电压大约也就在100微伏左右。如果需要中频输出信号达到1伏强度,依此计算,楼主的中频放大器,需要80分贝以上的增益。所以,如果楼主使用那个精简后的电路,恐怕增益不足呀。而我设计使用场效应管混频,混频级就可以提供出15至20分贝的增益,再加上高频放大级的增益,提供出30分贝的增益是没有问题的。此时,仅需要中频放大器提供50分贝的增益就足够了。这时候,使用这个精简后的中频电路,就十分地恰当了。即可以保证足够的增益,也可以有足够的AGC控制范围。因此说,使用哪种中频放大器,并不是可以任意的,而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还请楼主参考。

网友C:
当然,那个精简后的电路,如果选用跨导大的场效应管,如K427等,一级共源放大,可以提供出23分贝的增益,两级就可以有45分贝以上的增益,再加上后级中放的30分贝稳定增益,也是可以基本上达到增益需求的。但如果选用低跨导的场效应管,根据我的实验,3DJ6类的,一级共源电路只能提供15分贝的增益,两级就是30分贝,这就有点增益不足了。使用所谓的高跨导管3DJ7,一级共源电路,也只能提供出给20分贝的增益,两级是40分贝,还是稍显增益不足。K161的放大能力,大约与3DJ7相当。K241的放大能力较强,两级共源放大,足可以提供50分贝以上的增益。K30之类的,在中频频率时,仅有4倍左右的放大能力,也就是一级共源放大,只能提供12分贝的增益,更是不能用在这里了。当然,我的实验数据,仅是我手头不多的管子得出的,不足为凭。
所以,如果使用这个精简电路,场效应管的选用,请使用K427,最好使用K241。用此类型号的场效应管,基本可以保证增益的要求。

网友:
还有,共源共栅级联电路,一级的放大能力,并不比一级共源放大高,基本上是同一数量级。但这种电路的稳定性好,不易自激。还是值得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那个精简后的电路,如果选用跨导大的场效应管,如K427等,一级共源放大,可以提供出23分贝的增益,两 ...

谢谢求超版的指点。

我实际测试的高放增益,在天线二端输入1毫伏的高频信号,频率在600KHZ的时候,高放输出处电平在500毫伏,频率在1500khz的时候,高放输出处电平在600毫伏。

500倍的增益是多少?我用换算软件算一下,是54db,而且很稳定,不自激。真的是54db吗??希望没有算错。

疑问的是信号发生器输出的1毫伏不知道是VP-P还是rms的单位。但不管怎样,增益很高了。

1500KHZ,60dbu(1毫伏)

1500KHZ,60dbu(1毫伏)

600毫伏VP-P

600毫伏VP-P

网友A:
爱康木老师,请教一下,1#楼原理图中C1和C2的位置互换有什么影响吗,两者容量差很多时,信号电压主要加在了C1上,这两个电容取值的指导原理是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迷惑很久了,请教教小子.

网友:
我先说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因为C1,C2,L1谐振回路的主要谐振电容应该是C1,所以应该使它两端获得最大的电势,谐振才能获得最大的Q值,是这样吗.那C2对输入信号是否有衰减.加入信号从L1热端输入,效果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康木老师,请教一下,1#楼原理图中C1和C2的位置互换有什么影响吗,两者容量差很多时,信号电压主要加在了C1上 ...

你好。老师不敢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这个2个电容坛里有老师介绍过,设计者求超版也特为这个解释过。

我可能领会不全。试着回答你:

C1和C2相当于分压匹配和中频耦合,而且C1和C2串联成整体属于中周的谐振电容--主要容量看C1的510P,因为510p和0.01U串联的值近似510p.

我喜欢这个中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C1和C2的组合,我的与之配套的高频电路的尾级也是对称的类似C1C2加中周的电路,与这个中频的C1C2中周组成双调谐电路。C1C2连接处接输出,同理,这个中频的电路,C1C2连接处接输入,这样高频模块和中频模块的物理距离可以拉长而不受连线的分布电感影响。

下图是老收音机红灯735的高中频电路,你细看,它的中频也是类似于C1C2中周的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求超版的指点。

我实际测试的高放增益,在天线二端输入1毫伏的高频信号,频率在600KHZ的时候, ...

哇!库存真丰富,这台目黑显示您真是...

网友A:
谢谢康木老师,达着为先,您一句"物理距离可以拉长而不受连线的分布电感影响",让我彻底搞明白了这种接法的原理,分布电容相对于C2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开始不明觉厉,懂了才觉得道理真的很深.也感谢求超版,有些小问题没人点播,估计自己要很久之后才能明白.

网友D:
爱康木老师,我建议您先不忙提交去制pcb样板。
中放电路是否简化,以及用什么场管,最好洞洞板或热转印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康木老师,我建议您先不忙提交去制pcb样板。
中放电路是否简化,以及用什么场管,最好洞洞板或热转印试 ...

已经提交了,等不住了

双十一了,希望在双十一前发货。要不然,到月底都难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喜欢这个电路,我很高兴。楼主不但喜欢这个电路,还要亲自组装这个电路,这更令我很激动呢!所以,在这 ...

中频增益80db,粗算输入0.1毫伏(40dbu),输出1000毫伏(120dbu).觉得这个高频电路可能难达到。但我还要努力一下,

我在高频线路的混频输出加了一级共基放大以弥补混频的信号损失。所以现在实测高频的增益已达54db。中波很稳定,不自激。

短波如果自激,PCB板上有个微调电阻,可以调整输出增益。

问题是小信号测试的环境不行(需要屏蔽房 ),我试过,下午或晚上我这里干扰大,毫伏表的干扰信号就达十几毫伏,早上还好点,毫伏表最低能看到0.4毫伏。

信号发生器倒是能输出最低到-20dbu的信号。可是被干扰信号盖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频增益80db,粗算输入0.1毫伏(40dbu),输出1000毫伏(120dbu).觉得这个高频电路可能难达到。但我还要努力 ...

是啊,没有屏蔽室,这个问题真的解决起来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频增益80db,粗算输入0.1毫伏(40dbu),输出1000毫伏(120dbu).觉得这个高频电路可能难达到。但我还要努力 ...

那是你的电源有问题,连接方式有问题,测试过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不敢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这个2个电容坛里有老师介绍过,设计者求超版也特为这个解 ...

T型衰减器的耦合模式,把容抗替换成电阻形式您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的电源有问题,连接方式有问题,测试过程有问题。

电源是锂电池,有什么问题?

连接线是普通的屏蔽线50cm长,头上二个鳄鱼夹夹住输入端,感应电平已经是超过输出电平。

我是怀疑我的电脑或家里的电器对这个鳄鱼夹和线有干扰。

有时我用手抓住示波器或毫伏表,看到能感应出好几伏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最后定型了吗?

定型了,PCB在双十一前寄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是锂电池,有什么问题?

连接线是普通的屏蔽线50cm长,头上二个鳄鱼夹夹住输入端,感应电平已经是 ...

输入阻抗设为低阻,干扰会好得多。

网友F:
此类电路中,场管共栅逊于双极共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阻抗设为低阻,干扰会好得多。

输入阻抗已经是低阻了,输入是接天线线圈的初级,初级是12圈,次级110圈为调谐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类电路中,场管共栅逊于双极共基

哪方面逊色,增益?AGC?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方面逊色,增益?AGC?噪音?

任何设计都有侧重。我设计的这款场效应管中放电路,侧重的是AGC的能力。使用场效应管,可以用最简单的电路,实现AGC起控与否,都不影响LC谐振回路的特性曲线形状。这一点,对于高质量的接收是很重要的。用双极性管,简单AGC难以达到不影响LC回路谐振形状的要求。微信号和强信号时,LC回路的形状变化极大,用扫频仪测量,有时可以看到中放通频曲线,真的是惨不忍睹。

网友:
另外,由于中放级要给出很大的高频增益。而用场效应管,无疑,噪声性能会比用双极性管好得多。原因很简单,场效应管,尤其是结型管,在这个频率工作时,噪声是很低的。

网友:
如果在楼主的手中,可以调试出一台稳定增益高,噪声性能好,AGC的起控不影响通道的曲线形状,那就算是基本上达到目的了。至于稳定增益,根据需要,可以是60分贝,也可以达到80分贝。这个条件,在元件合适的前提下,本电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噪声性能好是用场效应管来保证的,这个,当然我们还无法测试,只能凭感觉吧,虽然这样的感觉是不太严格的。至于AGC的控制能力,要达到40分贝,还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本电路还具有AGC延迟能力,所以,40分贝的控制量,足够用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为什么是稳定的,可以保证中频放大器所要求的稳定增益?这从电路图中就可以看出。第一,这电路的各个放大级,都有独立的电源滤波器,保证了级与级相互之间没有干扰。这样的设计虽然有时显得很多余,但也不过是多用几只阻容元件。第二,从各放大电路来看,电路第一,第二级,是宽带共源放大,不存在自激的可能(如果再多一级,就可能会自激,请自行分析)。电路的第三级,是一级共栅放大,本身性能是稳定的。最末级中放,是共射共基级联电路,也是稳定的。这样,各个放大级都是稳定的,所以,这个中放也是稳定的。第三,级与级之间,不存在有害耦合(或者说有害耦合很小)。这从电路的设计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是阻容耦合,以上已经说过,这两级是稳定的。第三级与第二级之间,更是低阻抗的阻容耦合,也不存在有害耦合成份。第三级的输出是个双调谐回路,它的第二只中周与末级中放的耦合,是低阻抗的电容耦合,有害耦合全部被阻断,所以末中放与前级之间也无有害耦合。末中放的后而的电路,成了低频,并设计有完善的滤波电路,当然也不存在对前面的末中放有什么不良影响了。有了这三条,再加上外电源的稳定,正如楼主爱干的,用电池供电,所以,整个电路,稳定性能非常有保证。调试中,如果没有极端情况,电路是不会自激的。所谓的极端情况,就是输入信号十分强大,强大到各放大级都成了方波,各级都会辐射出强大的谐波,这时,自激就会发生。但撤掉输入信号后,自激会自动消失。这也说明,这个放大器电路,是十分稳定的。

网友:
对这个电路,我的实验是,当输入信号达到十几毫伏以上时,就会出现轻度自激,谐振曲线就会变形。

网友:
还有一点没有讲清楚,就是这个电路的输入级,采用的是内电容耦合。这种耦合方式,是所有耦合电路形式中最稳定的一种,它几乎达到了对无关信号没有任何响应的程度。也不在乎所用的与前级联结的同轴线的长度是长或者短些。
当然,良好的设计,需要优良的制作工艺来保证。印板设计最好按顺序直线排列,第一级与最末级最好离远些。级与级之间的热联结要直接了当,不可拐弯抹角。由于输入信号微弱,输出信号则很强,所以,最好整个电路加以屏蔽。如果能把末级中放单独再屏蔽起来,从空间上阻断前后级的耦合可能,则是再理想不过了。

网友:
屏蔽示意图如下。把整个电路用金属板屏蔽起来,然后再把前后级用金属板隔离。我爱用的屏蔽材料,就是用覆铜板当金属板用。

网友:
祝楼主早日焊接调试成功!

楼主:
手机上,看不清图,谢谢求超版了,可是我画PCb时没有考虑前后级需要屏蔽,待PCb到后试试能不能屏蔽

网友G:
agc用了两个二极管检波,有何作用,照抄的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共栅共基,比较容易改动和实现,线路更简单,直连即可,还省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阻抗已经是低阻了,输入是接天线线圈的初级,初级是12圈,次级110圈为调谐级

那看起来,你这里的环境干扰异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agc用了两个二极管检波,有何作用,照抄的吗

AGC启控门槛——提高启控电压——足够强的信号才启动AGC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看起来,你这里的环境干扰异常强大。

是的,只有上午清静些。下午晚上电磁干扰惨不忍睹。

楼主:
中频PCB到货,焊接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频PCB到货,焊接中......

祝早日取得好成果!调试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交流,相互学习提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频PCB到货,焊接中......

爱康木老师马不停蹄,看来马上要搞出成果了

应该很快可以看到享受级的收听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康木老师马不停蹄,看来马上要搞出成果了

应该很快可以看到享受级的收听视频了。。。

期望不要太高哦。

再怎么折腾,毕竟它还是个收音机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期望不要太高哦。

再怎么折腾,毕竟它还是个收音机而已

折腾,就是乐趣!

您先折腾中放,那个高放的帖子,我们继续往歪里盖楼了哈

楼主:
由于没有微调电阻调偏流,所以边焊边调整各管的静态电流,前面几个场管都好调,可是调到T5T6,发现没有焊偏置,电流就达8毫安,貌似不正常

--这T5我是用放大倍数为62的3DG管。T6放大倍数为68的3CG管。

求超版快来!

网友:
朋友可静下心来,复查一下周边元件用的是否正确。只要元件值正确,焊入电路时也是正确焊入的,当然外电源也正确时,就不会出现T6的集电极电流超过2.2毫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没有微调电阻调偏流,所以边焊边调整各管的静态电流,前面几个场管都好调,可是调到T5T6,发现没有焊偏 ...

朋友的焊接技术真好!看这板焊的,真是赏心悦目呢!

网友C:
焊接的横平竖直!真好看!
这只中周,也没有发现配谐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的横平竖直!真好看!
这只中周,也没有发现配谐电容?

谢谢求超版主。

基本焊好,除了几个威玛电容和发烧电解电容在双十一时候网上下的单,到今天还没有到货,看网上物流踪迹,预计明天能到。等明天电容到了焊好再正式调试。

场管用2sK92A,近2元钱一只,有点小贵。

几个管子都已经调整好在要求的静态电流范围里了。

家里的1000P云母电容用完了,但终于找出一只跛足的1000P老云母,焊上了,各位看官能在图片里找到这只跛足的云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就是乐趣!

您先折腾中放,那个高放的帖子,我们继续往歪里盖楼了哈

我一心不能二用,想尽快把这个收音机搞完毕,就过去和您一起弄亮点频标。

网友C:
这个易找,红圈内可以看到腿中间的焊点,这只就是瘸腿云母了。

楼主:
中频板装在铝屏蔽盒里,各位能猜到盒子里板子下面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易找,红圈内可以看到腿中间的焊点,这只就是瘸腿云母了。

正确,超版很细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频板装在铝屏蔽盒里,各位能猜到盒子里板子下面是什么东西吗?

哈,爱康木坛友出题了,咱们就答呗,反正错了对了,大家都是一笑!板子下面,是另一块印制板,没焊元件的这,与焊元件这块板一样的印制板啦。
反正,我猜,爱康木坛友不会把这个焊好的板子,不加绝缘地直接放到铝盒子里的。

网友:
测量场效应管的饱和漏电流与截止电压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爱康木坛友出题了,咱们就答呗,反正错了对了,大家都是一笑!板子下面,是另一块印制板,没焊元件的 ...

这次求超版没有猜对,底下是二块锂电池

网友C:
这个中放电路,在爱康木坛友的精心制作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中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放电路,在爱康木坛友的精心制作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中频放大器!

希望是,看明天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放电路,在爱康木坛友的精心制作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中频放大器!

电容到了,焊好调试和收听,忐忑的心放下了,真的值了。这样的中频就是我想要的。

灵敏度不说了。也没有功夫测试。直接接上高频头后,很好的感觉,AGC很强大,原来把高频增益调大,中频就会堵塞,这个中频电路,把高频增益调最大也不会堵塞,是中频AGC的作用,很爽。

粗调下中频扫频图,貌似还不能马上调到完美波形,慢慢调试吧。

感谢求超版

网友:
恭喜初步成功!
一定要调试的。这个中放,未中周的调试虽然简单,但也不能一带而过,除了要准确谐振在465KHz,同样也需要尽量加宽其通频带。也就是说,在增益有保证时,可以在中周的两端,并联一只电阻,阻值在几十K至几百K,由调试决定。中间那个双调谐回路,是个重点。一定要上扫频仪,并选择正确的信号输入点。第一只中周,是要配合前机混频输出的那只中周,组成一对,一起进行调试。如果调试得好,这个中频放大器,可以给出60分贝以上的增益,40分贝以上的AGC控制范围,通频带达到20KHZ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朋友的小铝盒子不错,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到了,焊好调试和收听,忐忑的心放下了,真的值了。这样的中频就是我想要的。

灵敏度不说了。也没 ...

板子,盒子,元件。。。。都很漂亮。。。。发烧级别的,度数很高

搬个凳子,切好西瓜,等着看视频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小铝盒子不错,哪买的?

是啊,这种铝盒子,再方一点,做扫频仪外壳,感觉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种铝盒子,再方一点,做扫频仪外壳,感觉很不错!

朋友的那个亮点频标帖子,是深入思考的结晶。说明你已经对这个亮点频标电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取得了相当深度的认知。这样,你离成功,也只有一步之遥了!预祝早日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那个亮点频标帖子,是深入思考的结晶。说明你已经对这个亮点频标电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取得了相当 ...

我觉得还有不少难度,需要继续努力

先把原理都摸清楚,再找各个难点想办法解决。。。

(1)晶振的问题。。。。。。

(2)双T滤波器元件筛选。。。(刚好收了个二手LCR电桥,可以用上)

(3)调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小铝盒子不错,哪买的?

这是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1ae6434xJdBEw&id=43042579879&_u=f39rs5mc85a

去掉第一个字母h后的三个橫。

网友C:
谢谢老朋友。我去看了,真的很不错的壳体,用于制作,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朋友。我去看了,真的很不错的壳体,用于制作,太棒了!

这个铝壳有个好处,就是打洞好打,铝比较“软”

缺点是价格小贵。

调谐高放收音机基本算成功,中频部分感谢求超版的支持。

中波的性能都这么好了,短波是这个电路的强项,做成的收音机性能一定会很优秀的。

现在要确定机箱,只有确定机箱后,才能寻找合适的波段开关。然后继续弄短波部分。

好处是机箱可以屏蔽的,就是说可以用金属外壳,不像平常的收音机需要木箱外壳。

一个波段一个高频头,比通常的靠切换线圈的多波段收音机,无论是高频性能,还是波段开关部分的结构工程,多很多很多的优点。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元件。

网友C:
朋友的思路太好了!一个波段一个高频头,把波段开关这个不可靠的东东摔掉!但由于空气可变,尤其是三连的,比较不易找寻,所以,有一个好办法,朋友看看可行不可行。这个办法就是,用一个插座,那种有十几个接点的,把各波段所用的线圈,做为一个外插件,想听哪个波段的信号,就把那个波段的线圈插入插座就可以了。这样,高放管,混频管,本振管,可变电容等,都是公用的。插座的接点,大多都是渡金的,这个,寿命很长,也少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即使是发生了接触不良,用手晃动几下插件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思路太好了!一个波段一个高频头,把波段开关这个不可靠的东东摔掉!但由于空气可变,尤其是三连的, ...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也买了几种插头,一种DB9座,一种6脚的公母座,但貌似都不是特别合适。

网友C:
这种,比较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比较合适些:

还是打算用合适的波段开关,使用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说下性能有多好吗?对比其它收音机有什么不同啊!谢谢了!

大部分是主观认定,嘴上描述还缺少数据。

说说灵敏度吧,我这个收音机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平常收本地电台需要把灵敏度调到最低。收弱台,灵敏度也只要调到一半就可以了。

--可以自豪地说,这个机器的灵敏度太高了。

可是,灵敏度高有什么用呢?--独独追求收音机灵敏度高的爱好者其实是有点盲目。

我们需要的是信噪比。这个东西现在的高频和中频电路基本已经挖掘得极限了。

事半功倍的方法是在天线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主观认定,嘴上描述还缺少数据。

说说灵敏度吧,我这个收音机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平常收 ...

天线弄好,整机冲接收机水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主观认定,嘴上描述还缺少数据。

说说灵敏度吧,我这个收音机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平常收 ...

你最关键的东西没说,前后做的两块中放板的PK 结果怎么样?到底哪块板的效果好啊?大家都在等着听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最关键的东西没说,前后做的两块中放板的PK 结果怎么样?到底哪块板的效果好啊?大家都在等着听结果呢 ...

67楼有说过啊。

刚才又用扫频仪测试下,感觉增益比超动态高很多,我这里测精准的增益很繁琐,需要挑好时辰,沐浴更衣才可以测试增益的。

明显得好处就是输入信号的电平高或低,不改变中频的曲线,这点真的太好了。

AGC明显动态大很多,爽。

谁好事。可以抱任何的收音机来我家PK.如果综合性能比得过,我请你吃上海七宝的生煎

网友:
引用 楼主:
67楼有说过啊。

刚才又用扫频仪测试下,感觉增益比超动态高很多,我这里测精准的增益很繁琐,需要挑好 ...

不PK,约个下午茶可以

网友I:
我手里的收音机,两级双调谐中周的可以调整到较好的中放曲线。单调谐中放曲线都比较差。有一台一级双调谐中周的曲线也不太理想。很好奇这个一级双调谐中放的特性,能把扫频图形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手里的收音机,两级双调谐中周的可以调整到较好的中放曲线。单调谐中放曲线都比较差。有一台一级双调谐中 ...

下面是这个中频的扫频图,爽的是,扫频电平大小变化,中频的中心点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想问下在最大灵敏度的情况下,喇叭闻到的噪声大不大,如果不用三连的空气连,改成电调谐的话是不 ...

最大灵敏度,已经堵塞,声音会很难听,

这个场管中频AGC动态很大,找一个强台,如果灵敏度转到最大,只是声音稍微有点变了,还可以听,但也能听出来中频信号过强了。

楼主:
变容二极管我没有做过,有人说变容二极管的q值比空气电容低,效果会差些,也有人说变容二极管Q值不低。
这个苹果甜不甜,还是要自己咬一口才知道

在白天,无信号的情况下,开最大灵敏度,会有微小咔咔的声音,应该是放大了得什么干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忘记说是无信号的情况下的最大灵敏度的噪声大不大了,见谅!你做的调谐高放二极管环混频用的空气三连, ...

从理论上来说改用变容二极管加数调没问题,也不会降低灵敏度。

楼主:
今天早上,沐浴更衣,挑个大吉时刻,测试中频的参数,测得的数据令人鼓舞。

测得:

  中频增益为91db

AGC在37dbu时开始工作。37dbu是多少毫伏电平?等会我算算。怪不得声音听起来一直有堵塞的现象,原来是高放的增益太大了。

信号输入电平大或小,不改变中频的中心点。这点很重要。

真的是个好中频!

中频扫频图

中频扫频图

装屏蔽盒子后的中频电路板

装屏蔽盒子后的中频电路板

测试中

测试中

装屏蔽盒子的中频电路板

装屏蔽盒子的中频电路板

输入电平到37dbu,AGC开始工作

输入电平到37dbu,AGC开始工作

中频输入19dbu,中频输出的信号强度

中频输入19dbu,中频输出的信号强度

信号发生器输出110dbu,示波器显示的信号强度

信号发生器输出110dbu,示波器显示的信号强度

网友E:
本来要给你评15分的,可是一看中频频率是455KHz,只好扣掉8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要给你评15分的,可是一看中频频率是455KHz,只好扣掉8分。

我想评20分呢,结果只评了15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沐浴更衣,挑个大吉时刻,测试中频的参数,测得的数据令人鼓舞。

测得:

饱眼福了,板子盒子曲线都很美,但是耳朵还在闹情绪呢。。。收听视频抽空给分享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要给你评15分的,可是一看中频频率是455KHz,只好扣掉8分。

我把中频调到455K,是为了频率显示模块方便。

把455K中频改成465K,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么

感谢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饱眼福了,板子盒子曲线都很美,但是耳朵还在闹情绪呢。。。收听视频抽空给分享一下哈。。。

上传过视频,抽空拍一下上传

谢谢加分鼓励

楼主:
实际调试后的电路元件值,红的是调试后的实际数值。

场管用的是2SK92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调试后的电路元件值,红的是调试后的实际数值。

场管用的是2SK92A

场管是2SK92还是2SK192?

两个三极管就常用的901x即可吧?

另外,就是中周(L1、5、6),貌似用成品SZP1、2、3的初级(不管抽头)就可以了吧?

倍压检波用了仨4148?

发烧电容有什么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管是2SK92还是2SK192?

两个三极管就常用的901x即可吧?

场管是K92A

二个三极管最好选用放大倍数小与100的3DG和3cg管。

不是倍压检波哦,一个二极管是检波二极管,我用的是1n60

另外2个二极管是4148,这是AGC的。

中周我发现TF104s配470P谐振电容,效果更好。

补充内容 (2017-12-12 11:57):
场管是2sK192A,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躺着沙发上听这个收音机,总觉得声音有点生涩,以前怀疑是信号过强堵塞,现在越想越不对劲,请教求知超版,是否是检波部分没有调好或检波后这级场管工作点没有调试好,求知超版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躺着沙发上听这个收音机,总觉得声音有点生涩,以前怀疑是信号过强堵塞,现在越想越不对劲,请教求知 ...

老朋友有那么好的信号发生器,怎能不充分发挥作用?把信号发生器调节在选定的中频频率上(如朋友选定的455KHZ),1000HZ信号进行30%调幅度,输出信号选定1Vpp,从检波二极管的高频一端输入。这样,用示波器,就可以检查包括二极管在内的,直到喇叭两端的音频信号失真情况。甚至,调整那个源极输出器的最大不失真信号摆幅,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朋友有那么好的信号发生器,怎能不充分发挥作用?把信号发生器调节在选定的中频频率上(如朋友选定的455 ...

已经完全按照这个方法测试过,中频(检波二极管处)正弦完美,低频(喇叭处)测正弦波有点变形。我怀疑就是这个从检波二极管后到喇叭的电路有点问题,需要调整,二个关键元件检波二极管或音频场管部分问题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中周的Q值高了,带宽变窄了造成声音不好啊!宽频响的中周好像带宽宽过这个吧!说得也不知道对不对 ...

不会是带宽变窄,有扫频图的带宽我调到9.5K,实际由于信号输入强度大,带宽会超过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完全按照这个方法测试过,中频(检波二极管处)正弦完美,低频(喇叭处)测正弦波有点变形。我怀疑就 ...

找到原因并解决了。

问题是我把高放的一个管子的偏置电阻调得太低了(怪信号太强),测管子的静态电流仅为0.03毫安,造成失真,把管子电流调到0.5毫安,声音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并解决了。

问题是我把高放的一个管子的偏置电阻调得太低了(怪信号太强),测管子的静态电流 ...

祝贺楼主取得圆满成功!加分点赞!

网友C:
这里,我突然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坛友:在扫这个TTF-2中周前,扫频线高度为40毫伏。现在,这个曲线峰顶约550毫伏。这是不是说明,这个TTF-2,现在的有载Q值,仅仅为14左右呀?

网友:
这个曲线,如果能加上几个亮点频标,几乎近于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我突然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坛友:在扫这个TTF-2中周前,扫频线高度为40毫伏。现在,这个曲线峰顶约550 ...

是每格40mV么?

如果波形幅度的绝对值是550mV,那么在距峰顶0.707倍距离即389mV的地方,波形的宽度就是-3dB带宽。中心频率去除以这个带宽,就是有载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每格40mV么?

如果波形幅度的绝对值是550mV,那么在距峰顶0.707倍距离即389mV的地方,波形的宽度 ...

还是用朋友的这个方法好。刚才,我的那个方法是不正确的。不是用一个检波器,检测LC时用了我自制的专用小仪器,而在检波扫频电平时用了另一个检波器,所以,不能进行比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每格40mV么?

如果波形幅度的绝对值是550mV,那么在距峰顶0.707倍距离即389mV的地方,波形的宽度 ...

老朋友,看见那个465KHZ的频标了吗?它在那个中心位置,占据很长的一段长度,还由于中心点变来变去的而无法定位。所以,这种直接产生的菱形频标,在窄带时,真的无法实际应用。

网友:
测试时如果从天线输入,测试出来的就不是中频增益了,双峰不对称,最好关闭AGC控制,调节输入信号大小,这样比较容易判断是否由于中放增益过大引起的假双峰,或者在接收电台强信号时,左右偏调,听声音是否有两边大,中间小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朋友,看见那个465KHZ的频标了吗?它在那个中心位置,占据很长的一段长度,还由于中心点变来变去的而无 ...

嗯,频标看见了。似乎频标本身的带宽也大了些?或者频率稳定度不够,导致飘来飘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嗯,频标看见了。似乎频标本身的带宽也大了些?或者频率稳定度不够,导致飘来飘去。

频率稳定度,这个还可以,是晶体振荡器。EE1411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极其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什么时候能上视频给欣赏下啊!这次能不能录像的时间给长些啊!谢谢了!

这里上录像有点麻烦,如果方便加下边说明的微-信群里,群里经常有发拍的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每格40mV么?

如果波形幅度的绝对值是550mV,那么在距峰顶0.707倍距离即389mV的地方,波形的宽度 ...

看来,扫频仪可以测Q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扫频仪可以测Q值了

一个高频二极管+一个万用表,一样测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稳定度,这个还可以,是晶体振荡器。EE1411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极其稳定。

再稳定也没有用,零差拍附近的频率很低,而其相位是随机的,所以就会发生在一个小范围内随机漂移现象。

网友:
中周少,选择性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扫频仪可以测Q值了

这两天,我倒是想起了一个能够比较精确地测量Q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扫频仪可以测Q值了

先说下思路。用一到两级射随器,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与待测LC回路相隔离。与通常做法一样,用一只低阻值电阻R串联在L支路中去。LC后面接一级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用于隔离示波器与LC回路。我的示波器可以测量的最小量程是每格5毫伏。这时,可以直接用调整信号生器输出幅度的方法,使R上电压幅度达到5毫伏。当接入LC回路后,C两端的电压是R上电压的Q倍。测量C两端的电压,两个电压的比值就是该L的Q 值。
这个方法,主要是舍弃了许多中间环节,而直接用示波器来测量两个电压之比,再心算一下,就可以得出Q值来。经常干点这活,没事就绕几只线圈测量一下Q值,可以预防大脑退化过快。

网友C: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R值不必精确,随便一个什么值都行。比如0.1欧什么的,与R相串联的那只电阻也 不必精确,只要比R大200--300倍就行了。R值过小,会加大射极输出器的负担,R值过大,会加大L支路的电阻,都不合适。所以,R值大约应该在0.1欧以下,在0.04欧以上。
主要是这个方法的精度有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R值不必精确,随便一个什么值都行。比如0.1欧什么的,与R相串联的那只电阻也  ...

好方法,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上个具体的线路图吗?我也想玩玩!谢谢了!

刚才画了一个电路图。匆忙之间画的,肯定漏洞百出,让朋友见笑了。

网友C:
遗漏了最重要的一步,调节LC谐振。现补上:

网友C:
我想,如果信号发生器性能很好,输出信号的幅度不随输出频率而变化,上面的步骤已经周全。但一般来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是跟随信号频率的高低而变化的。所以,上面的步骤,并不周全。应该在调整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以后,再重复进行使用方法的第2步骤。也就是说,只要调节了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就需要进行再定标,使示波器的基准仍为5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如果信号发生器性能很好,输出信号的幅度不随输出频率而变化,上面的步骤已经周全。但一般来说,信号 ...

求知超版很严谨,值得我等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知超版很严谨,值得我等学习。

谢谢老朋友夸奖。如果用我的EE1411信号发生器,这个操作就简单了。因为这个信号发生器,在一个不大的频段内,信号输出幅度是恒定的。因此,我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1、接入LC,调节信号发生器频率使LC谐振,这时示波器只指示谐振点,不用读数;2,短路1--4接线柱(要去掉L),调节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使示波器读数为5毫伏;3、接入L,调节信号发生器使谐振,读取示波器的示值,;4、计算Q值。

网友:
这样的Q表,虽然简易,但精度,那可是有保证的!还有,也不用波段开关,Q也不用换档,只此一个档位,分布参数那可是最低的啊,所以能更好地解决所有Q值的测量需求。

网友:
至关重要的是,那只R4,不用精密电阻,只要知道它的阻值不大,不影响LC回路的Q值测量,同时也不给T1造成过大的负担就行了。比如R4取0.1欧左右的,或者取0.05欧左右的,都可以用的,不需要精密电阻,解决这只R4的来源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遗漏了最重要的一步,调节LC谐振。现补上:

0.1欧姆似乎还大了点,是不是考虑用个磁环做个变压器降阻抗更好些呢?——用串联谐振测Q源阻抗要足够低误差才足够小——只有源阻抗足够低才能保证激励源是个电压源——串联谐振时的阻抗比较低,源阻抗必须远远小于谐振阻抗才能保证源电压变化很微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J:
0.1欧姆似乎还大了点,是不是考虑用个磁环做个变压器降阻抗更好些呢?——用串联谐振测Q源阻抗要足够低误 ...

我收集过一个制作图,里面的那只激励电阻,用的是1欧的。

网友:
上图中,有那么多的波段开关,那么多条接线,分布电容高达几十皮法。而我设计的那个图,我猜,分布电容会小到十皮法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收集过一个制作图,里面的那只激励电阻,用的是1欧的。

误差多少是和源电阻的大小和被测电感的等效串联电阻大小有关,要求是源电阻要远远小于等效串联电阻才可以近似认为源电压是稳定不变的。同样的被测电感等效串联电阻下,源电阻越小误差越小。而同样的源电阻下,被测电感等效源电阻越大误差越小。对于电感来说同样的电感下其等效串联电阻越小Q值越高。所以要想测高Q情况下的误差比较小,就要求源电阻比较小。那么作为能测量比较高Q值电感的仪表来说尽量减少激励源的内阻(源电阻)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激励功率有限的情况下用宽带的变压器来降低阻抗是比较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