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7-11-05):
别人送给我一台电风扇,最普通的那种台扇,三个抽头,一个定时器,一个琴键开关,原来是转不动,我打开加点油好了,现在现象是三个档位转速一样,都是最快档,量抽头电阻,分别是410,480,520欧姆,高人指导一下,怎么解决故障

楼主:
转得很轻松流畅,启动迅速,所以没测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得很轻松流畅,启动迅速,所以没测启动电容

      电容不是没有,而是被放在电动机后面了,红线快 白中 蓝慢,你的这个情况最有可能的故障部位是开关。比如快档的开关被粘上分不开了,你可以跳过开关直接拿三根档位线分别接电看转速情况以确定故障,其实会看的只要看下开关的空隙就知道了。

网友:
在插头处按3档开关分别测电阻看是否变化,不变化可能是开关触点粘连了,也可以测电流和档位快慢的变化是否正常,启动电容在电机摇头齿轮箱上面固定的,一般1.2-1。5微发,轴套内油泥粘死是因为电机小马拉大车过热加轴套材质伪劣磨损所致,加油后也用不久的

网友:
建议更换轴套

网友:
应该是换电容。

楼主:
排除了琴键开关的故障,明天换电容试试,想不出道理

网友:
应该是开关分理不清!

网友:
今年夏天从垃圾箱里捡了3台电扇,其中有两台没有电容,简单整修后都能使用,有些电机根本就不需要启动电容,有一台美的赠品电扇同样是没有启动电容,风速3档没有明显区别,我只好装上一个无极调速器,调速器是从调光台灯上拆下来的。

楼主:
谢谢,我也试试

网友A:
呵上面都是专家,装两个不同的电容,转速都不一样,干吗还要搞抽线,多档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上面都是专家,装两个不同的电容,转速都不一样,干吗还要搞抽线,多档多电容

谢谢,正想问这个呢,一会下去试试,每一路串个电容

网友:
换电容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