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学电气装配,望各位师傅,各位网友推介相关的书籍

楼主(2017-11-05):
本人想学电气装配,望各位师傅,各位网友推介相关的书籍。谢谢。

网友:
找电气安装规程的书就行了。

网友A:
电气是技术和手段,只要电器才需要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是技术和手段,只要电器才需要装配

师傅能否详解呀。

网友A:
你先说说想学装配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想学装配什么?

你好,我想学的是自动化控制,还有一些非标机器设备的电路,谢谢。

网友A:
自动化控制技术是一项应用很广泛的系统工程,但必须要掌握包括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自动检测与仪表、信息处理、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与应用以及网络技术等方面知识,我尽管已经搞了几十年这方面的工作,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材料也要不断学习,如果你对这方面确实感兴趣,建议最好能到专业学校系统的学习,光看几本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控制技术是一项应用很广泛的系统工程,但必须要掌握包括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自动检测与仪 ...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我所要学的没有你理解的那么复杂,我不需要学PLC,就想学:空开,漏电保护开关,时控,温控(包含热电偶,热敏电阻的知识),中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电磁阀,交流接触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电机(这个包含的就多,我想学的常见的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气缸,接近开关,交流互感器,等等,想知道它们简单的工作原理,电路符号,组成的电路,怎么接线(这个是重点)。我对上叙这些只懂一点皮毛,想系统的学习,望师傅指点。还有,学PLC我不需要学编程,就想知道怎么用,各个端口的定义。谢谢。

网友:
推荐这本书!

楼主:
谢谢你的推介。谢谢

网友:
网上有书。

网友B(2017-12-22):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我所要学的没有你理解的那么复杂,我不需要学PLC,就想学:空开,漏电保护开关,时 ...

新华书店找电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华书店找电工手册

谢谢你!我到网上找找看。

网友:
您有电工证吗?没证谁用您。
起码上个技校,考个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