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MF47-8表电阻档故障

楼主(2017-11-05):
表笔不接任何元件,在10K电阻档指针有一小的偏转,指向刻度标示"1K"处,这是怎么回事?求这表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
都没有这表的电路图?

网友:
清洗电路板,受潮漏电了。

网友:
淘了一个500的表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8-02-07):
谢谢楼上坛友提示.继续求这表的电路图.

网友:
把档位开关拆开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