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H_50PV70C等离子电视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7-11-06):
我有个松下TH_50PV70C的等离子电视机坏了,现在是按电源后左下面绿灯亮,然后是小红灯每闪10次停一下又闪10次,如此反复。请问什么问题,当地的师傅说是U板的问题,修的话要好几百块,我觉得这样太不值——哪位师傅知道什么故障劳驾指教一下,零件能在网上买到吗。

网友:
查电源板输出5V3.3V9V是否正常,闪十下是电源板或主板坏,电源板坏比例多一些!不会是U板坏的!

网友:
想知道哪个元件损坏不可能确定,只能判断那个部位故障!想要省钱不太好实现。

网友:
好像是电源板的问题, 我有个松下的维修资料,晚上可以发给你

网友:
红灯闪是故障代码,上网搜。

网友:
或者看看电源板的焊点是否脱焊,特别是走大电流的焊点。

网友:
你这样提问很难回答是哪里出故障,但是最基本的要检查整机正常工作的哪几个电压是否正常,你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