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产DSP256XL 混响效果器拆机打理

楼主(2017-11-06):
    本人是K歌爱好者,特别喜欢玩一些混响效果器,其中又以美产的效果器居多,主要为digitech的DSP系列、TSR系列以及ALESIS的midiverb系列和quadverb。这次拆机打理的是一台美产Digitech DSP256XL效果器。

    Digitech是我比较喜欢的效果器品牌。在国内,它是以吉他效果器为大众所知,然而90年代出过很多效果不错的混响效果器。从低端到高端依次为DSP16、DSP18、DSP256XL、DSP256XL II、TSR-12、TSR-24和TSR-24s。除了DSP16,其他型号我都玩过。
这个品牌的混响效果器很好,与雅马哈不同,数技混响声干净。唯一不算缺点的缺点就是参数有点多:DSP256XL的混响参数有10多个,当时的旗舰型号TSR24s混响参数多达22个。没有经验的人基本可以说是无从下手。并且由于年代久远,只有英文说明书,这更是加大了调试的难度。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DSP256XL参数调整好应该可以跟雅马哈REV500差不多的效果,甚至优于REV500。美中不足的是参数中没有高频衰减频率选项,使用时最好返回的混响效果声做一点高频衰减。

废话少说,开始发图。

    效果器正面显示部分由LCD和数码管构成。LCD屏幕显示效果的名称、具体参数等信息,数码管显示效果编号。在数码管旁还有几个LED灯,分别为输入电平显示、信号过载指示和直通指示。

       面板的控制部分由2组方向键和命名键、功能键和直通键构成,左边那组方向键为程序控制,右边那组方向键为参数控制,调试起来很方便。最右边三个旋钮依次为输出干湿调节、输出音量和输入音量。

       背面左侧分别为双声道输入、双声道输出和脚踏开关接口。

       电压为230V,接220V完全没问题。产地是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市。

       拆开上盖便可见到电路板。供电由一个E牛提供。

        那个有贴纸的芯片就是效果器的固件芯片,里面储存着效果器的算法文件。如果把效果器比作一台电脑的话,那这个固件芯片就是它的系统盘。80-90年代的效果器的固件芯片都是采用eprom IC,撕开贴纸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裸露在外面,照射紫外光后可擦除芯片的内容,重新烧写。

       左侧为模拟部分。

       DSP芯片是VLSI公司生产的。

       原来机器的电池座上是4.5V的电池(与5号电池一样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失效并且有轻微的漏液现象。电池的漏液导致负极的触片被腐蚀。这次打理就是要更换电池并消除触片腐蚀、氧化带来的影响。
    关于触片,采用铜丝代替氧化的部分与电池负极接触即可。
    某宝搜索并未发现有合适大小的4.5v电池。查阅外网资料发现有人改为2032电池供电亦可正常工作,这说明即使电压3V仍可以有记忆参数的功能。考虑到尽量保持原样,遂采用5号电池大小的3.6V锂电池。网购,下单,装上。自此效果器恢复了记忆功能。

    自此,打理完毕,又可以K歌了。

网友A:
你这K歌使用硬件效果器也太奢侈了,我演出刚用YAMAHA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K歌使用硬件效果器也太奢侈了,我演出刚用YAMAHA100,

一分钱一分货。出来的效果真的不一样。

网友(2021-03-06):
我有一台ART的,里面也是很大块集成电路板,有块大个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美国ART的,我只是给吉他作为延迟效果器用

希望向你学习,因为我收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系列的机器是不是变压器发热有点大?

是的。如果要自己用,建议买dsp256XL二代或者tsr12。那个效果好很多

网友:
大神。我也是一个K歌爱好者.因为穷却没钱买台像样的混响效果器大神能割爱扔上面任意一台效果器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还是买一台卡包效果器就能解决问题,楼主的是周边设备,还得有调音台配合使用,当然楼主的设备可玩性 ...

说的没错。其实还有个解决办法,买个xr12之类的数字台,效果特别棒。前提是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音频听听效果

只有用百灵达xr12数字台的录音了,数字化趋势势不可挡。现在一个数字台太方便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b411b7d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品牌的效果器怎么样

这种是弹唱之类使用的。最后应该还是会接调音台进行信号混合。

网友(2022-06-15):
买了一台二手TSR12,被一大堆英文看得眼花缭乱,楼主能不能简单介绍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