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问题

楼主(2017-11-06):
有一片SONY的16G SD卡。在一次照相时,突然相片存不进。以为是SD卡坏了。但拿回家用电脑可读到之前的照片。但不能写入资料,也不能格式化(不是卡上旁边的小开关问题)。上网查说是卡中起动了写保护来保存卡中的资料。
但怎样才能去除这个写保护呢???

网友A:
卡坏了,没救。如果还有保修就去换,没有的话,就只能把照片拷贝出来,卡就只能扔了。

网友B:
影像中,索尼主打记忆棒,对这个sd抱怀疑态度,复制出照片随它去吧

网友C:
小开关没问题的话,卡坏了可能性比较大,先把资料拷出来,网上找软件修复下看行不行。

网友D:
是Sony的sd卡,还是存储棒?sony的存储介质比较特殊,它的存储棒格式与sd卡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可能并不是卡坏了,而是你的电脑没有安装相应的兼容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影像中,索尼主打记忆棒,对这个sd抱怀疑态度,复制出照片随它去吧

索尼的sd卡、tf卡都挺普遍的,质量还行,用记忆棒的数码相机都是上古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Sony的sd卡,还是存储棒?sony的存储介质比较特殊,它的存储棒格式与sd卡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可能并不 ...

就算是记忆棒也不需要什么兼容程序,读卡器都是免驱,跟读sd、tf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sd卡、tf卡都挺普遍的,质量还行,用记忆棒的数码相机都是上古的机器了

哎,好久不接触索尼的闪存,以为它就出记忆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坏了,没救。如果还有保修就去换,没有的话,就只能把照片拷贝出来,卡就只能扔了。

我一次还未用完(只存了7G多一点的照片)卡就坏了?这SONY的质量也太差了吧!而且我用的还是SONY照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开关没问题的话,卡坏了可能性比较大,先把资料拷出来,网上找软件修复下看行不行。

我找了,无用!你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只对机械的东西不信任,比如机械硬盘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终身保固”8G的SD卡在电脑上不认了,慌了, ...

卡内的东西我已取岀保存。但卡就是不能写入或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Sony的sd卡,还是存储棒?sony的存储介质比较特殊,它的存储棒格式与sd卡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可能并不 ...

应该不是你讲的问题。因为卡是在相机内照相的时候岀问题的。相片我已照了7G多一点,而且用的是SONY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次还未用完(只存了7G多一点的照片)卡就坏了?这SONY的质量也太差了吧!而且我用的还是SONY照相机。

所以像这种电子产品还是建议京东,坏了就直接换新,索尼的sd卡也是别的厂家代工的,然后贴个sony的标

网友:
先把文件拷好,剩下就慢慢试验吧,不过很大可能是坏了,不想折腾就去找保修吧,要是买机器送的卡,就有可能是假卡,也可能是买机器的人把真卡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