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06):
使用10多年了 几天前插电后,风扇自己转动,显示----4条横线,买了新的了,就是问下大概什么地方坏能自己修吗?

网友:
开机按钮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修好的,只是有故障了,把故障排除,还能用!

网友:
如果是频繁使用的电器,10年也该到淘汰的时间啦,否则会存在安全隐患的。

网友:
清洗一下按键板和主板看看?

网友:
十年,里面的东西基本都会陆续出问题,想修要考虑好!

网友:
十年前的线圈估计是铜的。

网友:
10年了估计配件都不好买,先拆开看看,是不是有小强

网友:
开关电源300电容

楼主:
这2天比较忙,等星期天按各位师傅说的清洗检查一下,不行就算了,就是想自己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