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71E天线座白色管子型号

楼主(2017-11-07):
71E天线座连接信号选择板的W34.35.36的型号,W34被我被我搞坏了……

网友(2018-03-03):
没图片怎么看啊,难道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还得拆机器不成,你说的是像二极管的东东吧,只不过是白色陶瓷状的,我感觉像个保险一样的跳线。

网友:
W34,W35,W36都是接地的连线,白色的小磁管只是维修拆焊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