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的电容,单个和多并的区别

楼主(2017-11-07):
中音或高音电容,是用单个电容效果好还是 用两个或更多的并联好

网友(2018-01-20):
效果差不多吧

网友:
大容量上了1000UF后就要并,不然冲放电周期变长,小的可以忽略,另外您给的图片上的全是垃圾分频器。不如你自己动手做。再好些的可以用铜箔电感,薄膜无极电容用西门子千层糕。电解的无极推荐RIFA。

网友:
电容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交流等效电阻(ESR),这个ESR是越小越好,通常多个电容并联成同容量的电容与单个电容相比ESR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