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电压力锅的加热盘如何拆下来?

楼主(2017-11-08):
家里有个九阳的800W电压力锅不加热了,把底盖打开,测量下加热盘的2个端子,电阻为无穷大,估计加热盘坏了,现在不知道如何拆下来? 网上搜了下,也没看到有资料说明,故向各位高手请教下,如何拆下电热盘?是拧哪个有点上锈的六角螺丝吗?

网友A:
首先,把底盘上的东西都拆开,要注意接线位置和螺丝位置以及安装方向,以免安装不回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三个螺丝和衬板连接,拆了那三个螺丝就拿出来了

网友B:
把控制板移开下面看看还有螺丝,应该是哪个生锈的螺丝,图片左上角温控开关可以不拆。

网友:
先把外围的都拆掉,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底盘上的东西都拆开,要注意接线位置和螺丝位置以及安装方向,以免安装不回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三 ...

谢谢指教,也是看螺丝太多了,不清楚那个可以动,那个可以不动,没敢轻易下手,晚上有空先把底盘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控制板移开下面看看还有螺丝,应该是哪个生锈的螺丝,图片左上角温控开关可以不拆。

好,谢谢指教,记下了,温控开关可以不拆。

网友:
怕装不回去,先拍好照片,能拆的螺丝都拆开,肯定能拆开。

网友C:
三个变色最严重的螺丝肯定就是固定发热管的。

网友:
看到螺丝就拆,绝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变色最严重的螺丝肯定就是固定发热管的。

谢谢指教,主要看网上卖的发热盘照片,没看到固定柱,没想出来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电热盘坏了还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主要看网上卖的发热盘照片,没看到固定柱,没想出来是怎么固定的

从这张图看,应该是大三角形那三个。但是你这个发热盘与你电压力锅好像不一样.......

楼主:
已经买个新的,旧的能修就试试,权当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