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激光头功率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7-11-08):
周日手贱,清洗废了一个飞利浦VAM1202的激光头.
然后淘宝买了两个说是全新的VAM1202,实际到手之后发现也是二手拆机的.
更换后,读碟飞快,可以说是秒读,本想就此装机完事.
结果发现淘宝购买的激光头功率被调大了,原来的激光头可调电阻大概在1/2位置,电阻大概2.4K,
淘宝购买的激光头可调电阻大概再3/4位置,电阻大约1.2k,估计是淘宝卖家调了功率.
我想调回正常值,搜索了论坛,发现比较靠谱的说法是RF信号VPP调到1.3V左右是最佳.
发现问题:
不同的CD碟,RF信号VPP幅度不一致.(淘宝光头没调节前)
比如:原版CD,金碟(看起来黄色的),RF信号最强,最好的一张碟2.1VPP
原版CD,铝碟(看起来白色的),RF信号1.8VPP
刻录碟(三菱),RF信号1.3VPP
刻录碟(普通),RF信号1.0VPP
刻录碟(黑胶),RF信号0.8VPP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以什么碟为基准去调节激光头功率了.
因为调小了刻录碟有些就放不了,调大了又担心光头寿命.

请教下大家调节激光头功率到底以什么碟为准,或是怎么样调整才是最佳方式?

网友:
光头又不贵,调大好些

网友:
别乱调了,我都调坏过几台了,越调越坏

网友:
飞利浦激光头一旦老化则无力回天,调试激光头功率是无效的,有时调完后第二天就彻底不读碟甚至不转。不过现在激光头便宜,几十块钱随便玩玩不心疼。

网友:
能用就行了,坏了再换。
飞利浦的功率调整反应慢,稍有不慎就报废。

网友:
激光头保持原状,不要调;调激光功率:激光头寿命会缩短。

网友:
能用就行了,坏了再换。最好不要调。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淘宝卖家吧功率调大了,我想调回来.

网友:
调激光头最好不要乱调,有经验就稍微把功率调小一点,一字起子转一点就行了,最好再测量一下电阻。

网友(2024-03-15):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淘宝卖家吧功率调大了,我想调回来.

像你说的,调小了有些碟不好读。这个就是淘宝商家调大的原因,保持原状。坏了再找个靠谱的卖家吧。

网友:
你这光头的RF信号电平幅度差异有点大哦,2.1VPP的光盘我就没遇见过,到1.5VPP都觉得是很好的碟了,刻录碟1VPP以上算正常。

网友:
对于老旧光头,我调到一般光盘将将能工作为止,首先保证能工作,然后保证尽可能长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