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2个海康网络硬盘录像机,1个密码未知

楼主(2017-11-08):
捡了2个海康网络硬盘录像机,1个密码未知,1个写在外壳上了,有办法把密码去了么,密码未知的是7804,能进入的是78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6个8等先试试,或者打电话到厂家报序列号索要密码。

常见密码我都试过了,没用。也懒得去要密码,谁要的话,那个带密码的机器我放交易区,给运费就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的硬盘录像机ds-7804h-snh恢复密码出错,大小写、时间都没问题,怎么解决?

恢复密码步骤:

硬盘序列号?硬盘被我摘了

网友:
看来密码服务器在厂商手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见密码我都试过了,没用。也懒得去要密码,谁要的话,那个带密码的机器我放交易区,给运费就送了

送了吗 没送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了吗 没送我要了

没呢,可以把机送给你,但是里面没硬盘哦

网友C:
据说可以淘宝买个软件破解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可以淘宝买个软件破解密码

我只要硬盘,别的无所谓

网友D:
解海康密码的方法,我已经发过多次了。

1,在电脑上安装海康的“设备网络搜索器”,就是4楼说的那个SADP的软件。
2,录像机和电脑插在同一路由器下,电脑打开设备网络搜索器,刷新后,可以看到录像机的IP,
3,点击设备网络搜索器,右下角的“忘记密码”,软件会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
4,手机上安装“海康经销商”软件,注册打开,
5,点击售后服务,点击终端口令查询,然后去扫电脑上生产的那个二维码,软件会自动查询,生产一个
    校验码,把这校验码输入电脑端的“设备网络搜索器”,就可以重置密码了。

这些我亲自验证过,因为我在做海康的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海康密码的方法,我已经发过多次了。

1,在电脑上安装海康的“设备网络搜索器”,就是4楼说的那个SADP ...

正解,我自己用过,而且免费帮别人也结过,但是最近一台录像机要身份证照片自己我自己的脸和机器背后的标签合影,挺复杂。好在也顺利解锁了